恒流源采用压控恒流源,电压基准采用LM285和运放做的1mA恒流源

楼主(2015-04-02):
此恒流源的输出电流取决于LM285的输出电压,和R1的阻值,为了得到精确的输出电流,R1最好采用高精度,低温漂的电阻。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则需要使用更高的电压基准芯片,比如REF5025LM399

PT100
采用四线制接法,通过
J2
输入,放大器采用
AD623
仪表放大器,当然使用普通运放构成差分放大器也是可以的,只是使用现成的仪表放大器比较方便,只需要一个外部电阻
R15
即可设置放大增益,公式为
G=100KΩ/R15+1
,这个电路设置的放大增益
G=11
。另外
U8
C7
C8
R17
R18
构成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这里设置的截止频率
f≈5Hz
。滤波后的信号接
ADC
到单片机的模数转换引脚,当然也可以通过跳线
JP1
接到专用
16
AD
转换芯片
ADS1110
,将电压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交由单片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