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2510 CAN通信程序(pic单片机)

楼主(2015-04-02):
// ========CAN通信程序=======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87x.h>
#include    <mcp2510.h>            // MCP2510寄存器定义
// =========常数和变量定义=========
#define    READ    0x03                // 读MCP2510指令代码
#define    WRITE    0x02            // 写MCP2510指令代码
#define    RESET    0xC0            // 复位MCP2510指令代码
#define    RTS    0x80                // MCP2510请求发送指令代码
#define    STA2510    0xA0            // 读MCP2510状态指令代码
#define    BITMOD    0x05            // MCP2510位修改指令代码
int    a[12];                    // SPI发送或接收数据寄存器
int    b[8];                    // 发送或接收的数据
int    c[8];                    // 发送或接收的数据
int    i;                        // 临时变量
int    count;                    // 发送接收计数器
int    count1=0;                // for test
int    RecID_H=0;
int    RecID_L=0;
int    DLC=8;
void SPIINT();
void TMR1INT();
void CCP1INT();
void SPIEXCHANGE(int count);
void WAIT_SPI();
void RESET2510();
int  RD2510(int adress,int n);
void WR2510(int adress,int n);
void RTS2510(int RTSn);
int  GETS2510();
void BM2510(int adress,int mask,int data);
void SETNORMAL();
void TXCOMPLETE(int adress);
void TXMSG(int DLC);
int  RXMSG();
void INIT2510();
void INIT877();
void INITSPI();
void ACK();
void wait();
// ========主程序=======
main(void)
{
    int l,detect=0;
    SSPIE=1;
    TMR1IE=1;
    CCP1IE=1;
    CCP2IE=1;
    PEIE=1;
    ei();                    // 开中断
    INIT877();                // 初始化PIC16F877芯片
    INITSPI();                // 初始化SPI接口
    INIT2510();                // 初始化MCP2510芯片
    flag1=0;
    flag2=0;
    CCP1CON=0x05;
    CCP2CON=0x04;
    while(1)    {
        RXMSG();
        TXMSG(8);
    }
}
// ========中断服务程序=======
// SPI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SPIINT()
{
    SSPIF=0;
    a[i++]=SSPBUF;            // 数据暂存a[]中
    count-=1;
    if(count>0)  SSPBUF=a[i];// 未发送完,继续
    else  RE2=1;                // 否则,片选信号置高电平
    return;
}
// TMR1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MR1INT()
{
    TMR1IF=0;
    T1CON=0;
    if(!flag1){
        TMR1H=0xfe;                // 512 μs 脉冲宽度
        TMR1L=0x00;
        T1CON=0x01;
        PORTD=0xff;                // 输出所有通道
        flag1=1;
    }
    else    {
        flag1=0;
        PORTD=0;
        T1CON=0;
    }
    return;
}
// CCP1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CCP1INT()
{
    CCP1IF=0;
    T1CON=0x01;
    return;
}
// CCP2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CCP2INT()
{
    CCP2IF=0;
    T1CON=0x01;
    return;
}
// 中断入口,保护现场,判中断类型
void interrupt INTS()
{
    di();
    if(TMR1IF)  TMR1INT();        // 定时器TMR1中断
    else if(CCP1IF)  CCP1INT();    // 电压过零捕捉中断1
    else if(CCP2IF)  CCP2INT();    // 电压过零捕捉中断2
    else if(SSPIF)  SPIINT();        // SPI接口中断
    ei();
}
// ========子程序=======
// 启动SPI传送
void SPIEXCHANGE(count)
int count;
{
    if(count>0) {                // 有数据可送?
      i=0;
      RE2=0;                        // 片选位置低电平
      SSPBUF=a[i];                // 送数
    }
    else
      ;                            // 否则,空操作,并返回
    return;
}
// 等待SPI传送完成
void WAIT_SPI()
{
    do{
      ;
    }while(count>0);                // 当count!=0时,等待 to add "CLRWDT"
    return;
}
// 对MCP2510芯片进行复位
void RESET2510()
{
    a[0]=RESET;
    count=1;
    SPIEXCHANGE(count);            // 送复位指令
    WAIT_SPI();
    return;
}
// 读取从地址"adress"开始的寄存器中的数据,共n个,存放在数组b[n]中
int RD2510(adress,n)
int     adress;
int        n;
{
    int j;
    a[0]=READ;
    a[1]=adress;
    for(j=0;j<n;j++)  a[j+2]=0;
    count=n+2;                    // 指令、地址和要得到的数据量n
    SPIEXCHANGE(count);
    WAIT_SPI();
    for(j=0;j<n;j++)  b[j]=a[j+2];// 数据存到数组b[]中
    return;
}
// 向从地址"adress"开始的寄存器写入数据,共n个,数据存放数组b[n]中
void WR2510(adress,n)
int        adress;
int        n;
{
    int j;
    a[0]=WRITE;
    a[1]=adress;
    for(j=0;j<n;j++) a[j+2]=b[j];
    count=n+2;                    // 指令、地址和要写入的数据量n
    SPIEXCHANGE(count);
    WAIT_SPI();
    return;
}
// MCP2510芯片请求发送程序
void RTS2510(RTSn)
int RTSn;
{
    a[0]=RTS^RTSn;
    count=1;
    SPIEXCHANGE(count);            // 发送MCP2510芯片,请求发送指令
    WAIT_SPI();
    return;
}
// 读取MCP2510芯片的状态
int GETS2510()
{
    a[0]=STA2510;
    a[1]=0;
    count=2;
    SPIEXCHANGE(count);            // 读取MCP2510芯片状态
    WAIT_SPI();
    b[0]=a[1];                    // 状态存到数组b[]中
    return;
}
// 对MCP2510芯片进行位修改子程序
void BM2510(adress,mask,data)
int  adress;
int  mask;
int  data;
{
    a[0]=BITMOD;                    // 位修改指令
    a[1]=adress;                    // 位修改寄存器地址
    a[2]=mask;                    // 位修改屏蔽位
    a[3]=data;                    // 位修改数据
    count=4;
    SPIEXCHANGE(count);
    WAIT_SPI();
    return;
}
// 设置MCP2510芯片为正常操作模式
void  SETNORMAL()
{
    int  k=1;
    BM2510(CANCTRL,0xe0,0x00);    // 设置为正常操作模式
    do    {
      RD2510(CANSTAT,1);
      k=b[0]&0xe0;
    }while(k);                    // 确认已进入正常操作模式
    return;
}
// 对MCP2510进行初始化
void INIT2510()
{
    RESET2510();                    // 使芯片复位
    b[0]=0x02;
    b[1]=0x90;
    b[2]=0x07;
    WR2510(CNF3,3);                // 波特率为 125 kbps
    b[0]=0x00;
    b[1]=0x00;
    WR2510(RXM0SIDH,2);
    b[0]=0x00;
    b[1]=0x00;
    WR2510(RXF0SIDH,2);            // RX0接收,屏蔽位为0,过滤器为0
    b[0]=0x00;
    WR2510(CANINTE,1);            // CAN中断不使能
    SETNORMAL();                    // 设置为正常操作模式
    return;
}
// MCP2510芯片发送完成与否判断,邮箱号为adress
void TXCOMPLETE(adress)
int adress;
{
    int k=1;
    do    {
      RD2510(adress,1);
      k=b[0]&0x08;
    }while(k);                    // 确认是否已发送完毕 to add CLRWDT
    return;
}
// 初始化PIC16F877芯片
void INIT877()
{
    PORTA=0;
    PORTB=0;
    PORTC=0;
    PORTD=0;
    PORTE=0;
    TRISA=0xff;
    TRISB=0xfd;
    TRISC=0xd7;                    // SCK, SDO:输出,SDI:输入
    TRISD=0;
    TRISE=0x03;                    // 片选CS信号输出
    PORTA=0xff;
    PORTB=0x03;                    // RST=1
    PORTC=0;
    PORTD=0xff;
    PORTE=0x04;
    return;
}
// 初始化SPI接口
void INITSPI()
{
    SSPCON=0x11;
    SSPEN=1;                            // SSP使能
    SSPSTAT=0;
    return;
}
// 发送数据子程序
void  TXMSG(int DLC)
{
    for(i=0;i<DLC;i++)  b[i]=c[i];
    WR2510(TXB0D0,DLC);
    b[0]=DLC;
    WR2510(TXB0DLC,1);
    b[0]=0x03;
    b[1]=RecID_H;
    b[2]=RecID_L;
    WR2510(TXB0CTRL,3);
    RTS2510(0x01);                    // 请求发送
    TXCOMPLETE(TXB0CTRL);                 //等待发送完毕
    return;
}
// 接收数据子程序
int RXMSG()
{
    int k;
    RD2510(CANINTF,1);
    k=b[0]&0x01;
    if(k==1)    {
    BM2510(CANINTF,0x01,0x00);
        RD2510(RXB0SIDH,2);
        RecID_H=b[0];
    RecID_L=b[1]&0xe0;
    RD2510(RXB0DLC,1);
    DLC=b[0]&0x0f;
    RD2510(RXB0D0,DLC);
        for(i=0;i<DLC;i++) c[i]=b[i];
        return 1;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