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6014 CAN总线发送功能+DS18B20温度采集

楼主(2015-04-02):
1。DS18B20定时采集温度
2。温度采集时间间隔用T1定时器控制
3。采集到的温度通过CAN总线送另一主机处理
#include <p30f6014.h>             //dsPIC30F6014标准头文件
  _FOSC(0x0ffe5);                 //4倍频晶振,Failsafe 时钟关闭
  _FWDT(WDT_OFF);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_FBORPOR(PBOR_OFF & MCLR_EN);   //掉电复位禁止,MCLR复位使能。
  _FGS(CODE_PROT_OFF);            //代码保护禁止
unsigned long int i = 0;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给unsigned char起别名 uch
# define DQ PORTFbits.RF6                      //定义18B20数据端口
# define DQ_DIR TRISFbits.TRISF6               //定义18B20D口方向寄存器
# define DQ_HIGH() DQ_DIR =1                   //设置数据口为输入
# define DQ_LOW() DQ = 0; DQ_DIR = 0           //设置数据口为输出
#define rs LATBbits.LATB4          //定义LCD控制位(注意这里只能用LATB寄存器,不能直接用PORTB寄存器)
#define rw LATBbits.LATB5
#define e  LATBbits.LATB6

unsigned char __attribute__((address(0x900))) TLV;   //采集到的温度高8位
unsigned char __attribute__((address(0x902))) THV;   //采集到的温度低8位
unsigned char __attribute__((address(0x904))) TZ;    //转换后的温度值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__attribute__((address(0x906))) TX;    //转换后的温度值小数部分
unsigned int  __attribute__((address(0x908))) wd;    //转换后的温度值BCD码形式
unsigned char __attribute__((address(0x9a0))) loop;  //LCD显示次数计数器
//**********************CAN总线初始化*************************
void initcan()
{
    C1CTRLbits.REQOP = 0x4; //请求进入配置模式
    while (C1CTRLbits.OPMODE!=0x4){}  //确认进入配置模式
    C1TX0CON = 0x0003;      //发送0邮箱配置
    C1TX0SID = 0x0020;      //发送0标准标识符,11位
    C1TX0DLC = 0x01c0;      //发送0数据长度,8字节
    C1RX0CON = 0x0000;      //接收0邮箱配置
    C1RX0DLC = 0x0008;      //接收0数据长度,8字节
    C1RXF0SID = 0x0020;     //接收滤波器0标准标识符,11位
    C1RXM0SID = 0xffff;     //接收屏蔽0标准标识符
   C1CFG1bits.SJW=0;  //SJW=1 x TQ
   C1CFG1bits.BRP = 9;      //125K
   C1CFG2 = 0x03Ac;         //SEG2PH=5;SEG1PH=6;PRSEG=4
    C1CTRLbits.REQOP = 0x0; //请求进入正常模式
    while (C1CTRLbits.OPMODE!=0x0){}  //确认进入正常模式
return;
}

//**********************延时函数**************************
//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2+x)us)
void delay(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for(i=0;i<x;i++);
}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RISF=0X0000;                                 //先设置18B20口方向为输出
  TRISB=0X0000;                                 //设置B口方向为输出
  TRISD=0X0000;                                 //设置D口方向为输出
  IFS0bits.T1IF=0;                              //先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位
  PR1=0XFFFF;                                   //周期定最大
  T1CON=0X0020;                                 //分频比为1:64
  INTCON1=0x0000;
  INTCON2=0x0000;                             //关闭所有中断
}

//******************复位DS18B20函数*****************************
//主控制器(dsPIC30F6014A)先拉低总线480us,然后释放总线回到高电平
//18B20检测到上升沿后先等待15-60us,然后拉低总线做为复位的应答信号
//主控制器释放总线后到复位结束时间应为480US
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DQ_LOW() ;                                //主机拉至低电平
    delay(100);
    delay(100);
    delay(100);
    delay(100);
    delay(78);                                //以上5条共延时480us
    DQ_HIGH();                                //释放总线等电阻拉高总线,并保持15~60us
    delay(38);                                //延时40us
    if(DQ==1) presence=1;                     //没有接收到应答信号,继续复位
    else presence=0;                          //接收到应答信号
    delay(100);
    delay(100);
    delay(100);
    delay(100);
    delay(38);                                //以上5条共延时440us
   }
  }
//****************写18b20写字节函数*****************************
//主控制器写数据1:先把总线拉低,然后在15us内释放总线
//主控制器写数据0:把总线拉低至少60us
//写一位数据至少需要60us
//两位数据之间至少延时1us
void write_byte(uch val)
{
uch i;
uch temp;
for(i=8;i>0;i--)
{
   temp=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Q_LOW();
   delay(3);                                 //保持拉低5us
   if(temp==1)  DQ_HIGH();                   //如果写1,拉高电平
   delay(58);                                //延时60us
   DQ_HIGH();
   delay(1);                                 //在两位之间插入3us延时
   val=val>>1;                               //右移一位
  }
}
//****************18b20读字节函数********************************
//主控制器把总线拉低至少1US,然后释放
//主控制器读数据1:18B20保持总线状态不变
//主控制器读数据0:18B20检测到总线拉低后继续拉低总线至少60ms
//主控制器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读取总线上的状态
//读取1位数据至少需要60us
uch read_byte(void)
{
uch i;
uch value=0;                                //读出温度
for(i=8;i>0;i--)
{
   value>>=1;
   DQ_LOW();
   delay(1);                                //保持总线拉低3us
   DQ_HIGH();                               //拉至高电平
   delay(5);                                //释放总线后保持7us再读取数据
   if(DQ) value|=0x80;
   delay(48);                               //延时50us,保证每1位的60us延时
  }
  return(value);
}
//*****************启动温度转换函数***************************
void get_temp()
{
int i;
DQ_HIGH();
reset();                                 //复位等待从机应答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匹配
write_byte(0X44);                        //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for(i=0;i<8;i++)
    {

      delay(98);                         //确保温度转换完成所需要的时间
    }
reset();                                 //再次复位,等待从机应答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匹配
write_byte(0XBE);                        //发送读温度命令
TLV=read_byte();                         //读出温度低8
THV=read_byte();                         //读出温度高8位
DQ_HIGH();                               //释放总线
TZ=(TLV>>4)|(THV<<4)&0X3f;               //温度整数部分
TX=TLV<<4;                               //温度小数部分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init();                              //调用系统初始化函数
   initcan();
   LATDbits.LATD0=1;
   LATDbits.LATD1=0;
   while(1)
     {
       TMR1=0XC2F6;                     //定时器初值
       T1CONbits.TON=1;                 //启动定时器
       while(!IFS0bits.T1IF);           //等待0.1s定时到
       IFS0bits.T1IF=0;
       get_temp();                      //调用温度转换函数

       C1TX0B1 = TZ;
       C1TX0B2 = TX;
       C1TX0B3 = 0x5A5A;                //B3跟B4四字节数据无效,也可做效验用
       C1TX0B4 = 0xa5a5;
       C1TX0CONbits.TXREQ = 1;          //启动发送
       while (C1TX0CONbits.TXREQ==1){} //等待发送完成
       for (i=0;i<2;i++){}
     }
}

网友A(2018-06-27):
问一下,你这个CAN发送有没有碰到过TXERR的情况?如果碰到了,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