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单片机接收BA5104红外线遥控解码程序

楼主(2015-04-02):
//熟悉使用单片机进行红外线遥控解码
//1、首先根据BA5104遥控IC的编码形式进行解码
//2、把解码出来的按键用LED指示
//**************************************************

//**************************************************
//硬件设置:
//1、SW1开关2闭合,其他断开
//2、SW2开关1闭合,其他断开
//3、SW4开关全部闭合
//**************************************************

//**************************************************
//*****************定义头文件**********************
//**************************************************
#include<PIC.h>
#include"delay.h"

//**************************************************
//******************定义配置位*********************
//**************************************************
__CONFIG(0x3545);
//FLASH代码不保护,RB6和RB7为调试模式,FLASH不写保护,数据代码不保护
//RB3为数字IO口,低电压复位使能,上电延时开,看门狗开,4M晶体XT振荡器

//**************************************************
//******************定义常量***********************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R  RE2

//**************************************************
//******************定义变量***********************
//**************************************************
uint rdata1,data;

//***********************************************
//函 数 名:port_ini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端口初始化
//说    明: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0X00;    //设置RA口输出低电平
  PORTD=0X00;    //设置RD口输出低电平
  PORTE=0X00;    //设置RE口输出低电平
  ADCON1=0X07;   //设置RA口,RE口为普通IO口
  TRISA=0X00;    //设置RA口为输出口
  TRISD=0X00;    //设置RD口为输出口
  TRISE=0X04;    //设置RE2口为输入口,其他为输出口
  OPTION=0X8F;   //分频给WDT,分频比为128
}

//***********************************************
//函 数 名:scan();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遥控接收扫描函数
//说    明:
//***********************************************
void scan(void)
{
  uchar i,count=0;
  rdata1=0;                  //变量清零
  IR=0;                      //先输入低电平
  if(IR)                     //判断是否有遥控信号,高电平为有遥控信号
  {
    while(IR){CLRWDT();;}    //等待32ms延时
    for(i=0;i<12;i++)        //依次接收12位数据
    {
      while(!IR)             //等待低电平信号结束
      {
        DelayUs(20);         //延时50us, 20*2.5us=50us
        count++;
        if(count>25){break;} //延时大于1.25ms,跳出
      }
      if(count<7){return;}   //延时小于300us,为干扰跳出
      else if((count>6)&&(count<11)){rdata1|=0x00;} //延时在350-500us,判定为0
      else if(count>20){rdata1|=0x01;} //延时在1ms,判定为1
      rdata1=rdata1<<1;                //移位准备接收下一位数据
      count=0;                         //变量清零
      while(IR){CLRWDT();}             //等待高电平结束,接收下一位
    }
  }
}

//***********************************************
//函 数 名:delayms(uchar time);
//入口参数:time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延时
//说    明:
//***********************************************
void delayms(uchar time)
{
  uint i;
  while(time--)
  {
    for(i=93;i>0;i--){;}
  }
}

//***********************************************
//函 数 名:buzze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产生警报声
//说    明:
//***********************************************
void buzzer(void)
{
  RA5=1;         //RE1输出高电平
  delayms(200);
  RA5=0;         //RE1输出低电平
}

//***********************************************
//函 数 名:display();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显示函数
//说    明:
//***********************************************
void display(void)
{
  switch(data)
  {
    case 0x0D81:RD0=!RD0;buzzer();break;
    case 0x0D82:RD1=!RD1;buzzer();break;
    case 0x0D84:RD2=!RD2;buzzer();break;
    case 0x0D88:RD3=!RD3;buzzer();break;
    case 0x0D90:RD4=!RD4;buzzer();break;
    case 0x0DA0:RD5=!RD5;buzzer();break;
    case 0x0DC3:RD6=!RD6;buzzer();break;
    case 0x0DC6:RD7=!RD7;buzzer();
  }
}

//***********************************************
//函 数 名:main();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MAIN函数
//说    明: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调用端口初始化函数
  while(1)
  {
    scan();               //调用遥控扫描函数
    if(data!=rdata1)
    {
      data=rdata1&0x0fff; //保留接收数据的低12位
      display();          //调用遥控按键显示函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