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AVR单片机例程

楼主(2015-04-02):
/*************************************************************************
程序:ICC-AVR
功能:波特率9600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数据格式:湿度  温度  校验和
          例如串口发送数据   59 00 24 00 53   则湿度为59 温度为24 校验和为53
公司:DHT11
芯片:M8
晶振:外部 7.3728Mhz
**************************************************** **********************/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I/O空间定义
***************************************************************************/
// B0_IN DDRB &= ~(1 << PB0)  /*设置输入*/
// B0_OUT DDRB |= (1 << PB0)  /*设置输出*/
// B0_CLR PORTB &= ~(1 << PB0) /*置低电平*/
// B0_SET PORTB |= (1 << PB0)  /*置高电平*/
// B0_R     PINB & (1 <<PB0)  /*读了电平*/
#define    C4_IN   DDRC &= ~(1 << PC4)  /*设置输入*/
#define    C4_OUT   DDRC |= (1 << PC4)  /*设置输出*/
#define    C4_CLR   PORTC &= ~(1 << PC4)     /*置低电平*/
#define    C4_SET   PORTC |= (1 << PC4)  /*置高电平*/
#define    C4_R     PINC & (1 <<PC4)  /*读了电平*/
/**************************************************************************
                    通讯I/O空间定义
***************************************************************************/
#define       COM_IN          C4_IN
#define       COM_OUT         C4_OUT
#define       COM_CLR         C4_CLR
#define       COM_SET         C4_SET
#define       COM_R           C4_R

/**************************************************************************
                    全局变量定义区
***************************************************************************/
      U8       i;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16   ReceiveHighByte;
      U16   ReceiveLowByte;
/**************************************************************************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0;
DDRB  = 0xFF;
PORTC = 0x03;
DDRC  = 0x0C;
PORTD = 0x00;
DDRD  = 0xF0;
}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
  //WDTCR = 0x0F;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mS (U16 dly)
{
U16 i;
for ( ; dly>0; dly--)
{
     WDR();
  for (i=0; i<1032; 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i++;i++;i++;i++;i++;i++;i++;
  i++;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COM_R))&&U8FLAG++);
   if(U8FLAG==1)break;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COM_R)U8temp=1;
      U8FLAG=2;
     while((COM_R)&&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COM_OUT;
       COM_CLR;
    DelaymS(18);
    COM_IN;
    COM_SET;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 if(!P2_0)   //T !
    if(COM_R)U8FLAG=1;
    while(!(COM_R))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while((!(COM_R))&&U8FLAG++);
    if(U8FLAG==1)break;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while((COM_R)&&U8FLAG++);
    if(U8FLAG==1)break;
  //数据接收状态
    COM();
    if(U8FLAG==1)break;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if(U8FLAG==1)break;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if(U8FLAG==1)break;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if(U8FLAG==1)break;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if(U8FLAG==1)break;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break;
     }//while
    //P2_0=1;
    COM_IN;
    COM_SET;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COM_IN;
    COM_SET;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系统频率:2MHz
停止位:1
波特率:9600
数据长度:8
*/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A = 0x02;  /*2倍速      */
UCSRB = 0x18;  /*允许接收和发送*/
UCSRC = 0x06;  /*8位数据     */
UBRRH = 0x00;
//UBRRL = 47;  /*9600  3.6864M      */
UBRRL = 95;      /*9600     7.3728M      */
}
/*
串数据发送
查询方式发送
*/
void U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i) {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while (!(UCSRA & (1<<UDRE)));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UDR = i;
}
/*
串数据接收
查询方式接收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 void ) {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UCSRA & (1<<RXC)));
/* 从缓冲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 Uart_Transmit(UDR);
return UDR;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unsigned char i;
     CLI();
     port_init();
watchdog_init();
    Uart_Init();
    MCUCR = 0x03;
    GICR  = 0x00;                //关外部中断0
    TIMSK = 0x00;                //关定时器1中断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
COM_IN;
COM_SET;

while(1)
{

//读DHT11
  RH();

  //把DHT11的十六进制数据转换成10进制
  //格式  湿度  温度  校验和
  //例如串口发送数据   59 00 24 00 53   则湿度为59 温度为24 校验和为53

  U8temp=U8RH_data_H/10;
  U8temp<<=4;
  U8temp|=U8RH_data_H%10;
  U8RH_data_H=U8temp;
  Uart_Transmit(U8RH_data_H);
  Uart_Transmit(U8RH_data_L);

  U8temp=U8T_data_H/10;
  U8temp<<=4;
  U8temp|=U8T_data_H%10;
  U8T_data_H=U8temp;
  Uart_Transmit(U8T_data_H);
  Uart_Transmit(U8T_data_L);

  Uart_Transmit(U8checkdata);
  //延时2S
  for(U8temp=0;U8temp<200;U8temp++)
  {
  DelaymS(10);

  }//rof

}

}

网友A(2015-11-26):
l楼主V5,DHT11是广州奥松电子最热销的温湿度传感器,还有更高的精度的AM2320.AM2302D等电容式的温湿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