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串联型开关稳压电源,能接220V交流电不隔离降压电源

楼主(2015-04-02):
比用电容降压的电路,电流大很多,性能也更稳定(如接300V上降压,电路参数需修改)下图只用与12V以内输入电压稳压

网友A:
没隔离,太危险了

网友B(2021-05-06):
这是开关稳压电源?别搞笑了!这就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开关稳压电源?别搞笑了!这就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而已!

我看是开关电源,比较器输出的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符合开关电源的特征。但输入那边R4与3055之间还少个电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开关电源,比较器输出的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符合开关电源的特征。但输入那边R4与3055之间还少个 ...

没具备振荡的条件,就一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D(2021-10-25):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开关电源,比较器输出的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符合开关电源的特征。但输入那边R4与3055之间还少个 ...

不会输出高低单纯的电平,会在某一电平平衡并稳定下来

网友D:
阻容电压电流才大,另电容是无功的不发热,缺点因电网复杂性保护没弄好容易烧,弄好性价比又不高

网友E:
线性电源,开关电源要有正反馈回路

网友F(2021-12-31):
1. 所谓“开关电源”中的“开关”, 是指功率管的驱动信号为脉冲信号。 显然图中的电路不能产生脉冲信号;
2. 开关电源的第二个条件: 要有脉冲线圈(脉冲变压器或者电感), 图中显然没有。

另外, 反馈回路并不是开关电源特有的,但凡稳压电源都要有,包括线性电源。所以,有无反馈回路并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G(2024-05-23):
首先TL431最高工作电压是36V,运算工作电压最高电压也是36V,必须提供36V工作电压的电路,

网友G:
一、VT19013 的耐压不够,需要300V以上的耐压,二TL431、运放工作电压不会超过36V,使用稳压二极管使之工作电压在36V之内,三VT3 MJE3055改为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