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空调和飞歌空调故障代码

楼主(2015-04-02):
室内保护:
            P01——室内风机保护恒温器
            室外保护:
            p02——室外风机保护恒温器/压机保护恒温器/电压异常。
            p03——异常的放电温度
            p04——高压开关。
            p05——反相或不良相位。
            室内保护:
            p09——面板的线路连接不当。
            三洋空调故障代码H系列

            H1--------------压机马达超载;   H2-----------压机马达被锁 定;H3----压机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H9--------压机接触器保护;
                  H10------------电压不平衡保护;       H11---------CT检测电路不正常;
            H12---------电流值不正常被锁定;-H18--------压机接触器振动。     H19-------压机接触器振动
,过热保
            p10——浮动开关。
--------------------------------------------------------------------------------

--
三洋空调故障代码H系列
--------------------------------------------------------------------------------

H1--------------压机马达超载;   H2-----------压机马达被锁 定;H3----压机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H9--------压机接触器保护;       H10------------电压不平衡保护;       H11---------CT检测电路不正常;       H12---------电流值不正常被锁定;-H18--------压机接触器振动。     H19-------压机接触器振动 ,过热保护。
梦中力量2006-1-2 17:20三洋BPW——V452/252GHE柜机系列故障代码

            E1、E2、E3:室内机主控电脑板与操作面板间通信故障
             E4、E5:SCE 室外部分异常
            E6、E7:SCE 室内部分异常
            F1、F2:室内热敏电阻故障:室内热交换器温度E1或E2无法监测
            F4——F6:室外热敏电阻故障
            F7:室外热交换器温度C2无法监测
            F8:室外空气温度无法监测
            H1:压缩机电机超负荷
            H2:压缩机电机卡死
            H3:压缩机过流监测电路异常
            P1:室内风扇保护器动作
            P2:室外风扇或压缩机热保护器动作
            P3:压缩机过热
            P4:高压开关动作
            P5:相序错

--
三洋空调故障代码

三洋空调故障诊断(仅供参考)
                        序号故障内容机         种
                        1/2系列 KC365CH 3系列5 系列8系列KC125KC97K242CH/C472CH
                        强力定时灯运行灯
                        28内机盘管温度热敏电阻开路、短路开机后灯闪1次/8秒E1 1次/8秒   1次/8秒
                        2内机室内温度热敏电阻开路、短路开机后灯闪2次/8秒E2 2次/8秒   2次/8秒
                        3过零点保护 3次/8秒  3次/8秒   3次/8秒
                        4内机风速失控保护开机约50秒后灯闪4次/8秒E3 4次/8秒   4次/8秒
                        5缺氟保护 5次/8秒P1 5次/8秒   5次/8秒
                        6通讯故障        6次/8秒
                        7
                        8
                        9
                         10内机已供电外机不工作(供电线路开路如热保等)内机供电(继电器吸合)后灯闪
--

三洋SAP-KV98CH+SAP-CV98CHA SAP-KV128CH+SAP-CV128CHA故障代码

1   2 3
闪 灭 灭: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 1:传感器断路或短路2:连接器接触不良
灭 闪灭:室内热交换器传感器异常;             同上
灭 灭闪:压缩机温度传感器异常;               同上
闪 灭闪:室外热交换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同上
灭 闪闪:室外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同上
闪 闪闪:CT(电流检测传感器)异常;1、2:同上3:HIC不良(U、V、W无输出)
亮 灭灭:串联通信异常            1:机组配线错误、插入不良、金属片与
          室外机没通电或室外      线芯接触2:交流220V/直流325V线路异常
          基板没通电              3:绝缘不良4:室外主保险丝断开5:电源
                                  继电器不良6:电路板不良(室内或室外)
灭 亮 灭:HIC电流保护(电流、温度) 1:HIC不良2:信号线接触不良、压接不良
                                  3:交流压缩机抱缸4:室内A电路板不良
                                  5:室外风扇不转、室外热交换器堵
亮 亮灭:室外用外部ROM异常       1:OTP数据忘了安装2:插接不良3:OTP数
                                  据不良4:IC插座接触不良
灭 灭亮:峰值电流切断            1:瞬时停电、电压下降2:HIC不良3:压                                  缩机磨损
亮 灭亮:电流控制异常            压缩机停止运转
灭 亮亮:防止压缩机排放温度过高 1:缺氟2:电磁膨胀阀不良或毛细管堵塞
                                  3:压缩机温度传感器不良4制冷时室外风                                  扇不转
亮 亮亮:室内风扇旋转异常        1:风扇电机保护器不良、线圈断2:插接                                  件脱落3:风扇驱动不良4:电源有干扰
亮 闪闪:四通阀换向异常          四通阀不能换向
亮 闪亮:交流电压异常            过、欠电压保护

飞歌RA-25202623352048225022PC分体空调

电源灯 运转灯 定时灯 故障原因
                        闪亮 亮 室内管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闪灭 灭 室内环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灭亮 闪室内主控板异常或继电器故障
                        闪灭闪电流互感器CT断线
                        闪闪灭压缩机不启动

飞歌分体落地式空调故障代码

显示代码 故障原因
                        E1 室内环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故障
                        E2 室内管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故障
                        E3室外温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故障
                        E4过冷保护(制冷状态下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
                        E5过热保护(制热状态下室内蒸发器温度过高)
                        E6系统压力过高保护过电流保护
                        E7三相电相序错误
                        E8缺相
                         E9通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