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集成电路功能表

楼主(2015-04-02):
1.1 AD系列集成电路 1
AD827AQ、AD827JN——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1
AD6524——频率合成器集成电路 1
ADP3000XX、ADP3000XX—3.3、ADP3000XX—5、ADP3000XX—12
——开关型电压变换集成电路 2
ADV7175、ADV7176——数字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3
1.2 AKAM系列集成电路 5
AK4524——数字音频信号解码集成电路 5
AM186ZM25KC——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5
1.3 AN系列集成电路 7
AN260P——AM变频、FM与AM中放集成电路 7
AN262——录放音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9
AN278——调频中频放大集成电路 10
AN360——低噪声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12
AN366、AN366P——调幅变频、调频调幅中放集成电路 13
AN3311S——摄像视频磁头重放集成电路 15
AN5071——频段切换控制集成电路 16
AN5151——单片电视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17
AN5521——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19
AN5534——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19
AN5539——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20
AN5560——50/60 Hz识别集成电路 21
AN5743——音频前置放大及功放集成电路 22
AN5836——音频前置放大及控制集成电路 23
AN5862K——R、G、B切换开关集电路 24
AN6210——录放音双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24
AN6612/S——直流电机稳速控制集成电路 27
AN6650——电机稳速集成电路 28
AN6663S——变焦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29
AN7060——音频前置激励集成电路 30
AN7081K——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2
AN7085N5——单片录放音集成电路 33
AN7105——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4
AN7106K——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6
AN7108——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7
AN7110,AN7110E——1.2 W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38
AN7120——2.1W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40
AN7112——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41
AN8389SE1—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42
AN8481SQ——三相主轴电机与加载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43
AN8482SB——三相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44
AN8706FHQ——DVD机芯前端处理集成电路 45
AN8812K—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48
AN8813NSBS——四通道驱动集成电路 49
AN8825NFHQ——DVD机芯前端处理集成电路 50
AN8838SB——RF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52
AN8485SB—E1——三相主轴电机与加载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53
1.4 AT·AY系列集成电路 54
AT24C08——存储器集成电路 54
AT24C16—10PC(RA)——电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集成电路 55
AY9151B——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55
第2章 以B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57
2.1 BA系列集成电路 57
BA0331——3.3 V三端稳压集成电路 57
BA335——音频电平传感器集成电路 57
BA656——发光二极管电平指示驱动集成电路 59
BA1102FS——杜比B降噪单片集成电路 60
BA1106——杜比B降噪集成电路 62
BA1362F——锁相环调频立体声解码集成电路 63
BA3304F——双通道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65
BA3404F——自返转放音前置集成电路 66
BA3406AL——放音双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68
BA3416BL——放音双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69
BA3502F——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70
BA3503F——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71
BA3506A——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73
BA3515AFS——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74
BA3516、BA3516F——单片立体声收音集成电路 75
BA3519F——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77
BA3520F——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79
BA3521——立体声放音单片集成电路 80
BA3529BF——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81
BA3570F——低电压耳机驱动集成电路 83
BA3818F——电压比较器集成电路 84
BA3828——电子选台预置集成电路 84
BA4230AFS——AM电子调谐、FM中放集成电路 85
BA4402——调频高频集成电路 86
BA5096——数码混响集成电路 88
BA5208AF——录放音双声道功放集成电路 90
BA5902FP——激光头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90
BA5914FP——四通道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91
BA5931F——四通道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93
BA5983FM—E2——四通道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93
BA6191——2通道双向控制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94
BA6193——2通道双向控制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95
BA6196FP——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96
BA6198FP——光头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97
BA6208/F——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99
BA6209、BA6209N、BA6209U、BA6209V——电机稳速集成电路 100
BA6218——双向控制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02
BA6227——稳速集成电路 102
BA6235F——直流马达稳速集成电路 103
BA6247N——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04
BA6286N——双向控制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04
BA6287N——双向控制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05
BA6297AFP——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106
BA6392FP——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107
BA6395AFP——BTL五通道驱动集成电路 109
BA6395BFP——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111
BA6396FP——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113
BA6664——三相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14
BA6844AFP——三相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14
BA6849——三相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15
BA6858AFP——三相主轴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116
BA6996FP——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118
BA7751ALS——音频录、放音处理集成电路 119
2.2 BD、BH系列集成电路 120
BDT306——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120
BH3868BFS——I2C总线控制BBE、音调处理集成电路 122
2.3 Bq、BT系列集成电路 122
Bq24700、Bq24701——笔记本电脑电池充电控制、选择集成电路 122
BT864——数字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123
第3章 以C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127
3.1 C系列集成电路 127
C75P036——空调微电脑集成电路 127
C807—1354——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128
C807—1355——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130
3.2 CA、CD系列集成电路 131
CAT24 C16——E2PROM存储器集成电路 131
CD7738——单片录放音集成电路 131
CD9632——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133
3.3 CH、CI、CL系列集成电路 134
CH25610——脉冲/双音频拨号集成电路 134
CH91260——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134
CIC9140——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135
CIC9148——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136
CL328—6——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136
CL484—T128——音视频解码集成电路 139
3.4 CM系列集成电路 142
CM0006CF——数字会聚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142
CM0021AF——会聚校正控制集成电路 145
CM6800、CM6801——单片电源控制集成电路 145
CMS—001——单片微电脑控制集成电路 147
3.5 CO、CP、CS、CV系列集成电路 149
COP880C——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149
COP881C——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150
CPU—WT6861/WT62P1——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151
CS4338K——音频D/A变换集成电路 152
CS4340——音频D/A变换集成电路 152
CS5330A、CS5331A——立体声A/D变换集成电路 153
CVD―1——SVCD视盘机解码集成电路 154
3.6 CX系列集成电路 157
CX20023——单片立体声录放音集成电路 157
CX20106A——红外遥控接收集成电路 159
CX20107——单片录放集成电路 160
CX20111——Am Fm收音集成电路 162
CXA1005P——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164
CXA1019——单片收音集成电路 166
CXA1033P——AM单片收音集成电路 169
CXA1034P——单片立体声集成电路 171
CXA1129N——单片立体声收音集成电路 172
CXA1262N——单片录、放集成电路 174
CXA1278N——单片立体声录、放音集成电路 176
CXA1279AS——模拟量控制集成电路 177
CXA1622——双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179
CXA1642P——歌声消除集成电路 181
CXA1645M——VCD机三基色编码集成电路 182
CXA1782BQ、CXA1782BR——RF信号处理及伺服集成电路 184
CXA1875AM—T4——I2C副总线接口集成电路 186
CXA2069Q——音/视频转换集成电路 187
CXA2100AQ——行场扫描、基色矩阵集成电路 188
CXA2123AQ——多制式色度解码集成电路 188
CXA2550M/N——RF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189
CXA3266Q——A/D与D/A转换时基锁相环集成电路 191
CXA8008P——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191
CXD1866R——DVD/CD-ROM数据解调集成电路 193
CXD2303AQ——副画面Y、U、V、A/D转换集成电路 197
CXD2309Q——Y、U、V、D/A转换集成电路 199
CXD254Q——数字伺服和数字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199
CXD2598Q——带音频D/A变换的数字信号与数字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204
CXD3008——数字信号与数字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206
CXD3068——数字信号处理与数字伺服处理集成电路 209
CXD750096—013Q——系统控制微电脑集成电路 212
CXP912032——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13
第4章 以D、E、F、G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217
4.1 D系列集成电路 217
D7668AP——双通道音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217
D17156CU——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17
DP104C——主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218
DYMK—2——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219
4.2 E系列集成电路 219
EM78811——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19
ES4108——超级VCD解码集成电路 222
ET91210——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27
4.3 F系列集成电路 228
FAN8200、FAN8200D——步进电机驱动集成电话 228
FR660——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29
FR9600——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30
FX602——无绳电话移频键控解调集成电路 231
4.4 G系列集成电路 232
GD9915——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32
GD9815—5——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34
GS2103——通信单片微电路集成电路 235
第5章 以H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239
5.1 HA系列集成电路 239
HA1137W——调频中频集成电路 239
HA1371——BTL音频功放集成电路 240
HA11211——调频中放,鉴频及调幅中放,音频放大集成电路 241
HA12413——调频调幅中放集成电路 243
HA16830F——话音信号和忙音检测集成电路 244
5.2 HC、HD、HE系列集成电路 246
HCT157——信号切换集成电路 246
HD44801A80——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46
HD44808A04——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48
HEF4052——模拟选择开关集成电路 249
HEF4053——模拟开关集成电路 249
5.3 HI、HM系列集成电路 252
HIC1015——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 252
HIC1016——多功能电源集成电路 252
HM8951——厚膜开关电源集成电路 255
HM9101——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55
HM9102A/D——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56
HM9113A——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56
HM9114A——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57
HM91210——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58
HM91620B——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58
5.4 HR、HT系列集成电路 259
HR BCD—230A——冰箱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59
HT664L——解码集成电路 259
HT9030——主叫号码识别接收集成电路 261
HT9170—DTMF双音频来电显示解码集成电路 263
HT9212D—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63
HT9215D—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264
HT9246DL—脉冲/双音频拨号集成电路 265
第6章 以I、J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267
6.1 I系列集成电路 267
IAP722—调频高频调谐集成电路 267
ICE1QS01——新型开关电源准谐振控制器集成电路 268
ICL7106——A/D转换集成电路 270
IN706、IN711、IN712——卡拉OK混响数字集成电路 271
6.2 J系列集成电路 273
J80—1A56——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路 273
J80—1A57——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74
第7章 以K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277
7.1 K系列集成电路 277
K6XH——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277
K6274K、K6274D——图像中频带通滤波集成电路 279
K9450M——伴音第一中频带通滤波集成电路 280
7.2 KA系列集成电路 280
KA3S0680R——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280
KA3S0880RFB——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280
KA5L0380R——开关电源集成电路 281
KA431——精密基准稳压集成电路 282
KA2142——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283
KA2206B——2W立体声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284
KA2209——双声道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285
KA2213——单片录放音集成电路 286
KA2292——单片立体声收音集成电路 287
KA2402——电机稳速集成电路 290
KA3842——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 291
KA9256——双路功率驱动集成电路 291
KA9258D——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292
KA9270——双通道音频滤波器集成电路 294
KA22131—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295
KA22134—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296
KA22135—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297
KA22136—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298
KA22234—双五段均衡放大集成电路 300
KA22427—AM调谐,FM中放收音集成电路 301
7.3 KB、KC、KI系列集成电路 302
KB2511——行场扫描、B+电源集成电路 302
KCM—201—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02
7.4 KS、KW系列集成电路 304
KS57C2304—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04
KS5308—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05
KW8889—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06
第8章 以L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309
8.1 L系列集成电路 309
L78LR05——带复位功能的稳压集成电路 309
L78MR05FA——稳压、复位集成电路 309
L4962A——单片高效DC—DC变换集成电路 310
L7805——三端稳压集成电路 310
L7812——三端稳压集成电路 311
L7912——三端负稳压集成电路 311
L64021——单片LSI的MPEG—2、AC—3解码集成电路 311
8.2 LA系列集成电路 317
LA1816、LA1816M——单片AM/FM立体声收音集成电路 317
LA4160——单片录放集成电路 319
LA4282——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321
LA4520——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21
LA4533M——双声道音频功放集成电路 324
LA4570——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25
LA4581MB——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27
LA4582C——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29
LA4585M——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30
LA6510——地磁校正输出放大集成电路 332
LA7016——电子开关集成电路 332
LA7550——中放集成电路 333
LA7688A——电视小信号处理单片集成电路 334
LA7831、LA7832、LA7833——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335
LA7837——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336
LA7838——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337
LA7840、LA7841、LA7845、LA7846——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337
LA7845N——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337
LA7846N——场扫描输出厚膜集成电路 338
LA7910——频段译码集成电路 339
LAG665——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39
LAG673——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342
8.3 LB、LC、LG系列集成电路 344
LB1690——高性能直流无刷电机控制集成电路 344
LB10427A——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45
LC21B——DDC存储集成电路 346
LC5872——系统控制微电脑集成电路 346
LC78816——双通道16bit数/模变换集成电路 348
LGM010—320/ABH——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49
8.4 LM、LR系列集成电路 350
LM317——稳压可调式集成电路 350
LM1269NA——视频信号预处理集成电路 351
LM2407T——视频输出放大集成电路 352
LM2437T——视频输出放大集成电路 353
LM2468TA——视频末级放大集成电路 353
LM4651与LM4652——PWM控制/驱动数字集成电路与全集成半桥功率MOSFET集成电路 354
LM4766——Hi—Fi立体声功放集成电路 355
LM7805——三端固定稳压集成电路 356
LM7809——三端固定稳压集成电路 356
LM7812——三端固定稳压集成电路 356
LMX2336LTMX——频率合成器集成电路 357
LR4087——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357
第9章 以M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359
9.1 M系列集成电路 359
M24C08—MN6T——E2PROMA0~A7存储集成电路 359
M5218AP——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 359
M37220M3——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60
M37221M6——单片微电脑控制集成电路 361
M51131L——混响及话筒音控集成电路 362
M51327P——电子开关集成电路 363
M52470AP——音、视频切换集成电路 364
M54543L——加载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364
M58480P——遥控发射集成电路 365
M62438——双声道虚拟环绕声处理集成电路 366
M64405FP——光盘控制微电脑集成电路 367
9.2 MA、MB系列集成电路 373
MAX1811——锂电池充电集成电路 373
MAX2101——数字卫星接收中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373
MAX4295、MAX4297—高效率D类音频放大集成电路 376
MB3110、MB3110A——双通道音量、平衡控制集成电路 380
MB94918—AG3——副微处理器/副画面MID屏显示控制集成电路 381
9.3 MC系列集成电路 382
MC0137——单片微电脑控制集成电路 382
MC68HC05C4——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83
MC68HC05C4P——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86
MC68HC5P1——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88
MC68HS05P4DW——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388
MC3359——窄带调频中放集成电路 389
MC3361B——窄带调频中放集成电路 390
MC13007——单片电视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390
MC13135——无线接收解调集成电路 393
MC14433——A/D转换集成电路 394
MC34018——免提通话集成电路 394
MC34118——声控免提通话集成电路 395
MC44603P——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395
MC44608P45、MC44608P75、MC44608P100——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397
MC141625——梳状滤波器集成电路 398
MC141628——数字梳状滤波器集成电路 399
MC145151—2——锁相环频率合成器集成电路 400
MC145162——锁相环调制、解调集成电路 400
MC145436——DTMF来电显示解码集成电路 401
MCR5152——ZVS半桥式变换集成电路 401
9.4 MK、ML、MM系列集成电路 402
MK5375——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02
MK50981——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03
ML8205——电子铃集成电路 403
MM1006D/XF——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404
MM1104A、MM1104B、MM1104C——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405
MM1336D——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405
MM1376A——单片双声道放音集成电路 409
MM1454——虚拟环绕立体声Q Surround处理集成电路 411
9.5 MN、MS、MT系列集成电路 413
MN3101——BBD用时钟信号发生集成电路 413
MN3102——BBD用时钟信号发生集成电路 414
MN3207——BBD延迟器集成电路 415
MN3208——BBD延迟器件集成电路 416
MSPS3400——丽音解码集成电路 417
MSP3463G——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418
MT8870/C/C—1——DTMF来电显示解码集成电路 420
第10章 以N、O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421
10.1 N系列集成电路 421
N100——多功能电源控制集成电路 421
N8310——单片微电脑控制集成电路 422
N85403——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426
10.2 NB、NE系列集成电路 427
NB9149、NB9150——通用红外遥控接收集成电路 427
NE567——音调解码器/锁相环集成电路 428
NE570——动态压缩扩展集成电路 429
NE5532、AN5532N——内部补偿双低噪声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 430
10.3 NJ系列集成电路 431
NJM2063A——单片杜比B降噪集成电路 431
NJM2072——信号电平读出集成电路 433
NJM2178——SRS—3D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434
NJM2768——耳机驱动放大集成电路 435
NJM4560M—TE2——耳机驱动放大集成电路 436
NJW1103——杜比定向逻辑解码集成电路 436
10.4 NM、NT、NV系列集成电路 440
NM240C08EN——电可擦除可编程存储集成电路 440
NT66P20A 0133M——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440
NT66P22AK——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440
NV320——单片数字视频增强处理集成电路 443
10.5 OM系列集成电路 449
OM1032——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49
OM1037A——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49
OM8839PS—K9G216——数字化单片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449
第11章 以P、Q、R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453
11.1 P系列集成电路 453
PO12404UD——频率合成器集成电路 453
P83C266BDR——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453
P85C280AER——系统控制微电脑集成电路 453
P87C766——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456
11.2 PC系列集成电路 458
PCA8516——字符形成集成电路 458
PCD3310/P——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58
PCD3310AP/10A——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59
PCD3311—音调拨号集成电路 460
PCD3320P/PCD3326D——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60
PCD3321P——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61
PCD3341——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61
PCD4421——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62
PCF8582——I2C总线控制存储集成电路 463
PCF8594C—2——E2PROM存储集成电路 463
PCF8596——微电脑辅助功能集成电路 463
PCF8598——I2C总线控制存储集成电路 465
PCM1710U——20位双声道DAC集成电路 465
PCM1716E——DAC解码集成电路 466
PCM1800——数字音频解码集成电路 466
PT2399——数字混响处理集成电路 468
11.3 PQ、PS、PT系列集成电路 469
PQ05RF——可控稳压集成电路 469
PQ09RD11——可控稳压集成电路 469
PQ12RF2——可控稳压集成电路 470
PS346003——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470
PSB8592——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71
PT8A2621——红外感应灯控集成电路 472
PT2380——杜比定向逻辑电路和音色选择集成电路 473
11.4 Q系列集成电路 474
QTT533——带复位功能的稳压集成电路 474
11.5 RC、RK系列集成电路 474
RC8643E——单片微电脑话机集成电路 474
RK609——单片微电脑控制集成电路 475
第12章 以S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477
12.1 S系列集成电路 477
S1493——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477
S2560——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79
S2569——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79
S7230B——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80
S14133—MLP28——频率合成器集成电路 481
S14133T——频率合成器集成电路 481
S18100D——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481
S25610——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482
12.2 SA系列集成电路 483
SA9615——移频键控解码集成电路 483
SAA3010T——遥控发射器集成电路 483
SAA4961——数字梳状滤波器集成电路 484
SAA7121——数字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484
SAA7283ZP——丽音解码集成电路 486
12.3 SB、SD、SE、SH、SI、SM、SN系列集成电路 488
SB6702——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488
SDA6000——系统控制微电脑集成电路 488
SE135N——取样误差放大集成电路 492
SHB6605——功率驱动集成电路 492
SI—3090C——可控稳压集成电路 492
SID2141X——视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493
SIM8821X02—GOTO——频率合成器集成电路 493
SMB8200CP——移频键控解码集成电路 494
SN8221P——FSK来电显示解码集成电路 494
12.4 ST系列集成电路 495
ST24C04——I2C总线数据存储集成电路 495
ST24C08——I2C总线存储集成电路 495
STK392—110——三通道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496
STK392—020厚膜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497
STK392—040——厚膜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498
STK392—150、STK392—570——会聚校正功放厚膜集成电路 499
STR6465——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0
STR—6658B——开关电源厚膜混合集成电路 500
STR10006——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1
STR51213——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1
STR58041——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2
STR80145、STR80145A——输入电源转换厚膜集成电路 502
STR—D5095A——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2
STR—D6601——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3
STR—F6454R——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3
STR—F6654——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4
STR—F6656——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4
STR—G8656X——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4
STR—M6545LF——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6
STR—M6831AF04——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6
STR—M6833BF04——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7
STR—S5708——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7
STR—S6309——厚模开关电源集成电路 508
STR—S6708——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09
STR—S6709——厚膜开关电源集成电路 509
STR—Z3302——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10
STR—Z4267——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11
STRZ4302——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512
STV0117A——数字视频编码集成电路 512
STV9306——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514
STV9379——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514
第13章 以TA、TB、TC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515
13.1 TA系列集成电路 515
TA1218N——视频、音频切换开关集成电路 515
TA1226NA——亮度瞬态改善集成电路 516
TA1343N——环绕声处理集成电路 517
TA2121F——伺服驱动集成电路 517
TA7215P——双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518
TA7232P——双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520
TA7291S——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521
TA7373F——立体声解调集成电路 521
TA7376P——双声道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522
TA7508——四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523
TA7508P——卡拉OK混响音频放大集成电路 525
TA7641、TA7641AP、TA7641BP——单片调幅收音集成电路 525
TA7668——录音、放音双通道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528
TA7688P、TA7688PS、TA7688F、TA7688FS——双信道立体声耳机驱动集成电路 531
TA7757P、TA7757F——调幅调谐、调频调幅中放集成电路 534
TA7766F——低电压立体声译码集成电路 535
TA7770——杜比降噪集成电路 536
TA7795F——具有正、反转控制的单片放音集成电路 537
TA75558P——宽频带双运放集成电路 538
TA8100F、TA8100N——单片收音集成电路 539
TA8105/N——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541
TA8106F——双声道耳机驱动集成电路 543
TA8111AP——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544
TA8115N、TA8115F——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545
TA8119——单片立体声放音集成电路 547
TA8126——DC/DC转换集成电路 549
TA8149N——录、放音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551
TA8152AFN——TV/FM收音集成电路 552
TA8155——单片录放音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553
TA8158F——电子调谐FM高频集成电路 555
TA8164P—AM/FM收音前级集成电路 555
TA8173—环绕声控制集成电路 557
TA8256BH—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558
TA8256HV31.5—重低音处理集成电路 559
TA8403K—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559
TA8409S—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560
TA8427—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561
TA8445K—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561
TA8493F—主轴三相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561
TA8611AN—图像,伴音中放集成电路 563
TA8615N—制式切换集成电路 564
TA8690AN、TA8691AN—单片双制式彩电集成电路 565
TA8720AN—多路电子开关集成电路 565
TA875913N—亮度、色度、行场扫描集成电路 566
TA8772AN——基带延时线集成电路 569
TA8776N——环绕声模拟集成电路 570
TA8851CN——I2C总线控制开关集成电路 572
TA8859CP——图像几何失真校正集成电路 575
TA8859P—枕形失真校正,扫描集成电路 575
TA8880CN—亮/色、行/场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576
TA7550S—音频放大集成电路 578
13.2 TB系列集成电路 578
TB1251N—视频小信号处理单片集成电路 578
TB2003—004FN—系统控制微电脑集成电路 580
TB31224—通信射频复合集成电路 580
TBA820L、TBA820M、TBA820MS—低频乙类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583
13.3 TC系列集成电路 584
TC90A49P—I2C总线控制A/D、D/A及梳状滤波集成电路 584
TC90A49D—数字梳状滤波Y/C分离集成电路 585
TC4052B、TC4052BP—双4选1模拟开关集成电路 585
TC4053—电子开关控制集成电路 586
TC9090BN—数字梳状滤波式Y/C分离集成电路 587
TC9090N、TC9090F—梳状滤波集成电路 588
TC9148P—遥控发射集成电路 589
TC9150P—遥控微处理器集成电路 590
TC9153P—电子音量控制集成电路 592
TC9305—035——系统逻辑控制集成电路 593
TC9307AF—008——数字调谐微处理器集成电路 594
TC9316F—数字调谐DTS集成电路 598
TC9465F——卡拉OK单片LSI集成电路 601
TCL868 CID03—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603
TCM5087—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605
TCM5089—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606
第14章 以TD、TDA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607
14.1 TD系列集成电路 607
TD6134AF——双模式前置预分频集成电路 607
TD6301——I2C总线控制显示驱动集成电路 608
TDA1077——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608
TDA2611AQ——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609
TDA2616——高保真双声道功放集成电路 609
TDA2822、TDA2822M——双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610
TDA3048——红外遥控信号接收集成电路 612
TDA3653B、TDA3653C、TDA3654B——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12
TDA4472——视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613
TDA4601——厚膜开关电源集成电路 614
TDA4605——开关电源集成电路 615
TDA4660、TDA4660V2——基带延迟集成电路 615
TDA4661、TDA4661V2——基带延迟集成电路 616
TDA4665、TDA4665T——基带延迟集成电路 618
TDA4605―3——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618
TDA4854——I2C总线控制行场扫描集成电路 619
TDA4856——行场扫描前级B+电源控制集成电路 620
TDA4857——I2C总线自动同步扫描集成电路 620
TDA4860——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21
TDA4866——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21
TDA4866J——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22
TDA4886A——视频前置放大集成电路 622
TDA5112——高电平视频放大集成电路 623
TDA6101Q——视频放大集成电路 623
TDA6103Q——单片视频放大集成电路 625
TDA6108JF——单片视频放大集成电路 625
TDA6110Q——视频放大集成电路 626
TDA6111AQ——视频放大集成电路 627
TDA7050——双声道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627
TDA7056——3W单声道BTL音频功放集成电路 627
TDA7057AQ——双声道BTL音频功放集成电路 629
TDA7073A——2通道双向控制驱动集成电路 630
TDA7088T——电调谐单片FM收音集成电路 631
TDA7265——25WX2立体声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632
TDA7297——双声道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633
TDA7315D013TR——音场控制/模拟环绕声处理集成电路 633
TDA7429S——I2C总线控制立体声音频处理集成电路 634
TDA7429T——I2C总线控制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635
TDA7481——左右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637
TDA8133——双正极性电压稳压集成电路 637
TDA8170——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37
TDA8172——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38
TDA8174——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39
TDA8175——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39
TDA8177——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0
TDA8177F——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0
TDA8178F——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1
TDA8179S——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2
TDA8350Q——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3
TDA8351——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3
TDA8351AQ——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4
TDA8354Q——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5
TDA8356——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45
TDA8380A——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646
TDA8839——电视小信号处理单片集成电路 647
TDA8841——电视小信号处理单片集成电路 648
TDA8844——单片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649
TDA16846——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 652
TDA9111——I2C总线控制行场扫描集成电路 653
TDA9115——多频多功能处理集成电路 654
TDA9178——单片YUV画质改善处理集成电路 656
TDA9178T/N1、118——亮度瞬态改善集成电路 657
TDA9181——多制式梳状滤波器集成电路 657
TDA9210——宽带视频处理集成电路 659
TDA9302H——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660
TDA9321——中频信号处理,行场小信号处理,亮色处理单片集成电路 661
TDA9332H——I2C总线控制的TV显示处理集成电路 663
TDA9373——微处理器/图像中频/伴音中频/视频处理/色解码电路/行场扫描小信号处理单片集成电路 665
TDA9380、TDA9383——微电脑、中频、视频、行场扫描小信号处理单片集成电路 666
TDA9429S——音频信号切换及处理集成电路 671
TDA9808T——准声像分离、PLL鉴频中频处理集成电路 671
TDA9815——中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671
TDA9859——I2C总线控制音源切换、音频处理集成电路 673
TDA9860——I2C总线控制通用Hi—Fi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674
第15章 以TE、TK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677
15.1 TE系列集成电路 677
TEA1504——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 677
TEA2014——宽带视频信号切换开关集成电路 677
TEA1021——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677
TEA1046——双音频/话音传输集成电路 678
TEA1062——通话集成电路 679
TDA1075E——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680
TEA2025——双声道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680
TEA2164——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682
TEA2261——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682
TEA5170——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 683
TEA5551T——单片收音集成电路 683
TEA6415C——矩阵式视频开关集成电路 684
TEA6420、TEA6430——矩阵式音频开关集成电路 685
TEX888B——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686
15.2 TK系列集成电路 687
TK10651——语言压缩扩展集成电路 687
第16章 以TL、TM、TO、TP、TR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689
16.1 TL系列集成电路 689
TL431——误差检测放大集成电路 689
TL494——脉冲宽度调制集成电路 689
TLC2932——锁相环时钟产生集成电路 690
TLC5733AIPM——A/D变换器集成电路 691
TLC29331PWR——行时基锁相环集成电路 692
16.2 TM系列集成电路 692
TMP87C408N——冰箱微电脑集成电路 692
TMP88CM38N——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695
TMP87CM40AF(MASK)PM(OTP)——空调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695
TMP87CS38N——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698
TMP87CS38N—XXXX——背投专用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698
16.3 TO、TP、TR系列集成电路 700
TOP212Y/P/G——脉宽调制单片集成电路 700
TP5092(A)/TP5094(A)——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00
TP50981N——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01
TPA0211——体积很小的单片音频功放集成电路 701
TPA2000D2——免滤波D类功放集成电路 702
TPS61042——可调LED亮度的DC/DC转换集成电路 704
TRF5001——全球定位系统射频接收集成电路 705
第17章 以U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707
17.1 U、UC系列集成电路 707
U3660M―B——IH基带色度信号延时线集成电路 707
U4055B——通话集成电路 707
UC3842AN——脉宽调制集成电路 708
17.2 UL系列集成电路 710
ULN2204、ULN2204A、ULN2204A—21——单片收音集成电路 710
ULN3814A——单片收音集成电路 713
ULN3839A——调幅收音单片集成电路 715
17.3 UM系列集成电路 716
UM9114——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16
UM9120——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17
UM9120A——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18
UM9151——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18
UM—9151—3——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19
UM9169——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19
UM91210——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20
UM91215A/C——微电脑单片拨号集成电路 720
UM91230C/D——微电脑单片拨号集成电路 721
UM91260A/C——微电脑单片拨号集成电路 721
第18章 以V、W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723
18.1 V系列集成电路 723
V8000—33KC——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723
VCT3802——CPU、VCD单片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 724
VCT3803A—01A——新型超级电视单片集成电路 727
VOGUE 9866—1——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730
VS1001K——新型MP3解码集成电路 732
18.2 W系列集成电路 734
WE9142——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34
WE9148——微电脑拨号集成电路 735
WT—1 9823——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735
第19章 以Z、μP字母打头的集成电路 737
19.1 Z系列集电路 737
ZIVA—4.1——DVD解码处理集成电路 737
ZIVA D6——MPEG—2解码集成电路 738
19.2 μP系列集成电路 744
μPC1350C——单片录放集成电路 744
μPC1406HA——双增益控制器集成电路 745
μPC1498H——场扫描输出集成电路 746
μPC1830GT——画中画处理集成电路 746
μPC1891ACY——环绕声处理集成电路 748
μPC4570——双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751
μPD6376——D/A变换集成电路 752
第20章 以数字打头的集成电路 753
20.1 以5与15数字打头的集成电路 753
5G99—1530——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753
5J80—1380——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754
5W56——双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 755
15F03 SL——频率合成器集成电路 755
20.2 以24与57数字打头的集成电路 756
24WC16P——存储器集成电路 756
57C2308——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757
20.3 以74与14021数字打头的集成电路 759
74HC14——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集成电路 759
74HC244——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集成电路 759
74HCT86DVGA——2输入端异或门集成电路 760
74HCT125——三态线性驱动缓冲集成电路 761
74HCT4538N——双精密单稳态多谐振荡集成电路 762
14021WFCS——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 762

网友A(2017-03-24):
很好的资料,能够帮到我!多谢楼主!

网友B(2019-06-27):
这文件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