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422通信协议

楼主(2015-04-03):
通常的微处理器都集成有 1 路或多路硬件UART 通道,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串行通讯。
在工业控制、电力通讯、智能仪表等领域中,也常常使用简便易用的串行通讯方式作为数据
交换的手段。但是,在工业控制等环境中,常会有电气噪声干扰传输线路,使用RS-232 通讯时经常
因外界的电气干扰而导致信号传输错误;另外,RS-232 通讯的最大传输距离在不增加缓冲
器的情况下只可以达到15 米。为了解决上述问题,RS-485/422 通讯方式就应运而生了。

RS-485 标准的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 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
通常,RS-485 网络采用平衡双绞线作为传输媒体。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
比,只有在20kbps 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
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来说,15 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ps。
注意:并不是所有的RS-485 收发器都能够支持高达10Mbps 的通讯速率。如果采用光
电隔离方式,则通讯速率一般还会受到光电隔离器件响应速度的限制。
RS-485 网络采用直线拓朴结构,需要安装2 个终端匹配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
缆的特性阻抗(一般取值为120Ω)。在矩距离、或低波特率波数据传输时可不需终端匹配
电阻,即一般在300 米以下、19200bps 不需终端匹配电阻。终端匹配电阻安装在RS-485 传
输网络的两个端点,并联连接在A-B 引脚之间。
RS-485 标准通常被用作为一种相对经济、具有相当高噪声抑制、相对高的传输速率、
传输距离远、宽共模范围的通信平台。同时,RS-485 电路具有控制方便、成本低廉等优点。
在过去的20 年时间里,建议性标准RS-485 作为一种多点差分数据传输的电气规范,
被应用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作为数据传输链路。目前,在我国应用的现场网络中,RS-485
半双工异步通信总线也是被各个研发机构广泛使用的数据通信总线。但是基于在RS-485 总
线上任一时刻只能存在一个主机的特点,它往往应用在集中控制枢纽与分散控制单元之间

RS422
由于RS-422 接收器采用高输入阻抗和发送器因此比RS-232 更强的驱动能力,故允许
在相同传输线上连接多个接收节点,最多可接10 个节点。即一个主设备(Master),其余为
从设备(Salve),从设备之间不能通信,所以RS-422 支持点对多点的双向通信。接收器输
入阻抗为4k,故发端最大负载能力是10×4k+100Ω(终接电阻)。RS-422 四线接口由于采
用单独的发送和接收通道,因此不必控制数据方向,各装置之间任何必须的信号交换均可以
按软件方式(XON/XOFF 握手)或硬件方式(一对单独的双绞线)实现。
RS-422 的最大传输距离为4000 英尺(约1219 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其平衡
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20kbps 速率以下,才可能达到最大传输距离。只有在
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 米长的双绞线上所能获得的最大传输速率仅
为1Mbps。
RS-422 需要安装一个终接电阻,要求其阻值约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一般取值为
120 欧)。在短距离、或低波特率数据传输时可不安装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 米以下不安
装终接电阻。终接电阻安装在传输电缆的最远端。
RS422和RS485芯片选择
RS-485/RS-422 芯片
作为一种常用的通讯接口器件,RS-485/RS-422 芯片可以在许多半导体公司的“标准接
口器件”栏目中“收发器”类元件中找到对应的型号;比如Sipex 公司(器件前缀为SP)、
Maxim 公司(器件前缀为MAX)、TI 公司(器件前缀为SN)、Intersil 公司(器件前缀为ISL 或
LTC)等各大半导体公司。
作为一个生产接口器件的国际厂商,Sipex 公司的许多型号RS-485/RS-422 芯片都可以
与全球其他半导体厂商的RS-485/RS-422 芯片直接代换使用,引脚完全兼容,且具有非常良
好的性价比。下面,将主要讲解Sipex 公司RS-485/RS-422 收发器芯片的性能参数、应用特
点;并介绍在各实际应用场合中,如何选择适合的RS-485/RS-422 芯片。

下面的是能用在RS422也能用在RS485通信的芯片SP490E兼容MAX490E或MAX488E
SP490E 是一个低功耗差分收发器,满足RS-485 和RS-422 标准规范,数据传输速率高
达10Mbps。除了增加了发送器和接收器三态使能线外,SP491E 和SP490E 完全相同。在共
模模式的限制范围内,两者的接收器输入的灵敏度为±2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