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BS协议的多联机空调(MM1192通信)

楼主(2015-04-03):
采用HBS协议通信的线路,最大距离不能超过600米,否则会有数据丢失等现象发生,虽然HBS通信方式是双绞线差分方式传输数据,但是因接收端抗干扰能力不足等因素,请在设计时不要超过600米,如干扰很大场合建议用带屏蔽的双绞线或者缩短通信距离

HBS协议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提出的开放系统互连(OSI)七层模型作了精简,引用了其中的1,2,7层,由三层结构组成,分为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
    物理层描述了信号模式和传输介质。信号线采用普通的双绞线。HBS总线上的信号采用脉宽编码的方式。由于选用的HBS通信芯片要求传输信号的频率最大在 10 kHz左右,所以采用50μs低电平,50μs高电平表示逻辑“0”;50μs低电平,150μs高电平表示逻辑“1”,如图1所示。采用这种方式,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端通过计算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来判断逻辑“0”和逻辑“1”。协议的数据链路层主要是通讯帧结构的设计。通讯以帧的形式进行,所有从主机模块发出的帧是定长的,数据帧的内容包括起始字节、地址字节、数据字节、校验字节。

    校验方式采用简单的校验和的方法进行帧的校验。先将起始字节、地址字节、数据字节进行相加,然后将结果截短到所需的位长。
    从机模块的响应帧包括地址字节、数据字节和结束字节。
    应用层定义所有传送信息,使网络上传送的信息在整个系统中有惟一的解释。
2 系统的总体结构设计
    图2为系统的总体结构。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分布式总线型系统,各节点间信息共享,采用这种结构,若不想用某设备,或者某设备损坏,可以直接去除,不会影响系统运行

    整个系统只有一个主机模块,各从机模块都挂接在总线上。每一次通信都是由主机模块发起的,以从机模块的响应结束。主机模块发送命令码,并将命令码进行编码传送到总线上。从机模块则将命令码进行解码,使处理器执行相应的操作并返回响应。驱动模块是具体的驱动单元,驱动具体的对象,如灯的开关和亮度的调节、电源开关、警灯、警铃等。
2.1 主机模块
    主机模块的电路图如图3所示。

MM1192芯片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波形

MM1192的芯片资料

网友A(2016-08-10):
能分享下HBS具体协议的格式吗?

网友B(2024-01-31):
总线差分线圈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