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芯片LM2576ADJ做数控电源程序

楼主(2015-04-03):
//陈永飞于2016年3月28号写的数控电源,上电初始电压是3V
//采用ATMEGA8芯片做的,四位数码管显示电压值,调节范围是1.8V到12V之间
//采用开关稳压芯片LM2576ADJ做的降压,效率高达77%,电流最大3A,误差电压为正负0.2V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ORTD
uchar const tab[]={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
uint DY=30; //30就是为3.0V电压,用于设定电压
uint AD_shu,tiao_shu; //一个用于保存ADC转换后的数,一个用于运算比较
void delay(uint k)
{
for(;k>0;k--);
}
void init()
{
DDRD=0xff; //D端口全为输出
PORTD=0;
DDRC=0xfc;  //C端口低两位用于ADC,高四位用于数码管位选
PORTC=0x0; //C端口输出全0
DDRB=0x07; //定义PB口的低三位为输出,PB1为PWM输出信号
PORTB=0xf8; //低三位输出0,高五位加上拉电阻
TCCR1A=0X63; //设置PWM比较匹配器
TCCR1B=0X13; //设置PWM比较匹配器
OCR1A=250;  //装PWM寄存器的高位比较值
OCR1B=10;  //装PWM寄存器的低位比较值,开启后自加,达到高位时,PB1端口取反
ADMUX=0xc0;  //ADC选通道0,并且用内部的2.56V参考电压,数据右对齐
ADCSRA=0xac; //ADC是连续转换,并且16分频,并且开了中断
}
void desplay(uint dian_ya)
{
duan=tab[dian_ya/100]; //显示十位电压
PORTB|=0x04;  //PC2为位选
delay(400);
PORTB&=0xfb;
duan=tab[dian_ya%100/10]&0x7f; //显示个位电压,并点亮小数点
PORTB|=0x08;   //PC3为位选
delay(400);
PORTB&=0xf7;
duan=tab[dian_ya%10]|0x80; //显示小数位电压,并灭小数点
PORTB|0x10;   //PC4为位选
delay(400);
PORTB&=0xef;
duan=tab[11];  //用于设定时点亮
PORTB|=0x20;  //PB5为位选
delay(400);
PORTB&=0xdf;
}
void key()
{
if(!(PINB&0x08)) //PB3为加电压按键
{
  delay(5000);
  if(!(PINB&0x08))
  {
   DY++;
   if(DY>120)DY=120;
  }
}
if(!(PINB&0x10)) //PB4为减电压按键
{
  delay(5000);
  if(!(PINB&0x10))
  {
   DY--;
   if(DY<18)DY=18;
  }
}
}
int main()
{
uchar i=1;
    init();
ADCSRA|=0x40; //开始ADC转换
while(1)
{
  key();
  tiao_shu=(uint)(((float)AD_shu)/8.5); //计算ADC采样后的数进行电阻分压后的实际数据转换补常
  if(tiao_shu>(DY+2)) i--;  //如果采样转换后数值大于设定值,就减小PWM脉宽(设定值加2是电压误差值)
  if(tiao_shu<(DY-2)) i++;  //如果采样转换后数值小于设定值,就加大PWM脉宽(设定值减2是电压误差值)
  delay(20);  //延时
  OCR1B=i;  //装入PWM寄存器
  desplay(DY);
}
}
SIGNAL(SIG_ADC)
{
AD_shu=ADCL;
AD_shu|=(uint)(ADCH<<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