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钟加上温度显示,AT89C51+DS1302+DS18B20 六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5-04-03):
/* 电子钟加上温度显示,AT89C51+DS1302+DS18B20  六位数码管显示,四位用于时间显示,两位用于温度显示
陈永飞同志于2016-2-13写,信箱:baiyoyni888@163.com  QQ:495204743
地址:江苏省仪征市 电话:13584816200
晶振用12MHz,数码管用共阳的*/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DS1302.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sec 0x80
#define min 0x82
#define hou 0x84
#define read 0x01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id=0,timecount,re_disp=0,p,n0,n1;
bit flag;
#define leddata P0 //定义数码管的段选
sbit ssw=P2^7;  //小时十位
sbit sw=P2^6;  //小时个位
sbit sfw=P2^5;  //分十位
sbit fw=P2^4;  //分个位
sbit wdsw=P2^3;  //温度十位
sbit wdgw=P2^2;  //温度个位
sbit DOWN=P2^1;  //加按键
sbit UP=P2^0;  //减按键
//sbit DQ=P3^0;  //DS18B20信号端
//sbit T_CLK=P3^1; //DS1302的时钟端
//sbit T_IO=P3^2; //DS1302的数据端
//sbit T_RES=P3^3; //DS1302的复位端
sbit SET=P3^4;  //时间设定键
unsigned int ok;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48,0xEE,0x54,0xC4,0xE2,0xC1,0x41,0xEC,0x40,0xC0,0x60};
unsigned char inittime[7]={0x00,0x00,0x12,0x16,0x11,0x06,0x04};
//                          秒  分钟 小时  日   月   年  星期
void Set_id(unsigned char sel,unsigned char sel_1);
void delays(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k;i++)
  for(j=0;j<50;j++);
}
void display(void)
{
if(flag&hour)  //为真时是设定时间
  {
   ssw=0;leddata=0xff;delays(10);ssw=1;
   sw=0;leddata=0xff&~((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sw=1;
  }
else   //为假时为正常走时
  {
   leddata=tab[Read1302(hou+1)/16];ssw=0;delays(10);ssw=1;
   leddata=tab[Read1302(hou+1)%16]&~((unsigned char)~flag<<6);sw=0;delays(10);sw=1;
  }
if(flag&minute)
  {
   sfw=0;leddata=0xff&~((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sfw=1;
   fw=0;leddata=0xff;delays(10);fw=1;
  }
else
  {
   leddata=tab[Read1302(min+1)/16]&~((unsigned char)~flag<<6);sfw=0;delays(10);sfw=1;
   leddata=tab[Read1302(min+1)%16];fw=0;delays(10);fw=1;
  }
TR0=0;  //关定时器
ok=Read_Temperature();  //调用读温度函数
TR0=1;  //开定时器
p=(unsigned char)(ok>>4); //温度数据转换
wdsw=0;leddata=tab[p%100/10];delays(10);wdsw=1; //温度显示十位
wdgw=0;leddata=tab[p%10];delays(10);wdgw=1;  //温度显示个位
}
void id_case1_key(void)  //按键加减子程序
{
display();
   if (!DOWN) //减少
       {
         while(!DOWN)display();
   re_disp=0;
      Set_id(id,0);
       }
    if (!UP)  //增加
       {
         while(!UP)display();
   re_disp=0;
      Set_id(id,1);
       }
}
void Scan_Key(void)  //按键扫描程序
{
display();
if(!SET)
  {
   while(!SET)display();
   re_disp=0;
   id++;if(id>2)id=0;
  }
if(id==0){hour=0;minute=0;second=0;}
if(id==1){hour=1;id_case1_key();}
if(id==2){hour=0;minute=1;id_case1_key();}
// if(id==3){minute=0;second=1;id_case1_key();}
}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并写入DS1302
void Set_id(unsigned char sel,unsigned char sel_1)
{
   signed char max,mini,address,item;
if(sel==1)  {address=hou; max=23;mini=0;}    //小时
if(sel==2)  {address=min; max=59;mini=0;}    //分钟
  // if(sel==3)  {address=sec; max=0;mini=0;}     //秒
   item=Read1302(address+1)/16*10+Read1302(address+1)%16;
   if (sel_1==0) item--;  else item++;
  if(item>max) item=mini;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1302(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1302(address,item/10*16+item%10);
   Write1302(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rite1302(0x90,0xa5);//打开充电二级管  一个二级管串联一个2K电阻
   Write1302(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if(!UP&!DOWN)Set1302(inittime);
  adjust_res(0x7f); //调整18B20的分辨率 0x1f:0.5; 0x3f:0.25; 0x5f:0.125; 0x7f:0.0625
while(1)
{
  Scan_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数码管显示程序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5-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5-50000)%256;
   timecount++;re_disp++;
   if(timecount>9)
     {
   timecount=0;
      flag=~flag;
     }
if(re_disp>200){re_disp=0;if(id)id=0;}
}

网友A(2015-09-08):
编译无法通过啊

网友B(2017-05-08):
缺少1302和18b20的.h和.c文件

网友C(2018-06-09):
楼上说的对,这个应该是缺少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