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DS1302的红外遥控电子钟汇编程序 加了高位灭0功能

楼主(2015-04-03):
;DS1302+AT89C2051的LED钟的电路图:
下面是汇编语言源程序:
;遥控器各按键数据码,可根据不同的遥控器修改对应的键码
muteM   EQU 10h                 ;静音键            闹铃开/关
timerT  EQU 5ch                 ;菜单键            进入/退出设置状态
leftL   EQU 5fh                 ;左移键
rightR  EQU 5bh                 ;右移键
upU     EQU 56h                 ;增加键
downD   EQU 57h                 ;减少键
d_off   EQU 16H                 ;显示键            LED数码管显示/关闭
recall  EQU 44H                 ;日历键            DS1302初始化操作
K_on     BIT P3.1               ;闹铃输出
LED1     BIT P3.3
LED2     BIT P3.4
LED3CLK  BIT P3.5               ;DS1302
LED4IO   BIT P3.7
RST      BIT P3.0
SECOND  EQU 60H
;60H  秒
;61h  分
;62h  时
;63h  日
;64h  月
;65h  DAY
;66h  年
;6Ah  闹分    from 00(1302)
;6BH  闹时    from 01(1302)
;***************************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S_INT            ;IRF
        ORG   000BH            ;200Us
        LJMP  P_INT            ;
        ORG   001BH            ;display LED
        LJMP  DISPLAY
;****************************  ;main program
       ORG    0030H
START: CLR     RST
       MOV SP,#2AH
       SETB    05H
       CLR     06H
       SETB 07H;CLR     07H
       CLR     08H
       CLR     09H
       CLR     0AH
       CLR     0BH
       CLR     0CH
       SETB    0DH
       CLR     0EH
       CLR     0FH
       CLR     10H
       CLR     11H
       MOV R2,#00H             ;
       MOV R3,#00H             ;
       MOV TMOD,#12H
       MOV TL1,#0e5H           ;wait how long to display (20ms)
       MOV TH1,#0BeH
       MOV TH0,#3FH            ;200uS  3f
       MOV TL0,#3FH
       SETB  ET0
       SETB  ET1
       setb  pt0
       SETB  TR0
       SETB  TR1
       SETB  IT0               ;设定INT0触发方式
       SETB  EX0               ;INT0请求中断
       CLR   PX0
       ;LCALL SET1302          ;初始化
       MOV   R1,#0C1H          ;取定时参数从1302中
       acall T_6061
       MOV   6AH,A             ;M
       MOV   R1,#0C3H
       ACALL T_6061
       MOV   6BH,A             ;H
MOV  61H,#0
MOV  62H,#0
       SETB  EA
       sjmp  $
;**********************************
;********************************
DISPLAY: PUSH  ACC
         PUSH  PSW
         MOV   TL1,#0e0H          ;wait how long to display (20ms)
         MOV   TH1,#0b0H
         mov  dptr,#tab1
         JB    0EH,DIS2
         JB    0FH,DIS3
         JB    10H,DIS4
         JB    11H,DIS5
         JNB    0DH,D_OUT
         JNB   08H,D_GO          ;定时到时,显示闪烁
         JNB   07H,D_OUT
D_GO:    MOV   DPTR,#TAB1
         MOV   A,62H
         ANL   A,#0FH
         MOV   B,A
         MOV   A,62H
         SWAP  A
         ANL   A,#07H
         JNZ  MIE       ;判断累加器为零吗?
         MOV A,#0AH      ;累加器为零则就加入灭0功能
  MIE: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1
         LCALL DL2M
         SETB  LED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C,07H
                     MOV   acc.7,C   ;秒灯闪烁
         MOV   P1,A
         CLR   LED2
         LCALL DL2M
         SETB  LED2
         mov  dptr,#tab2             ;倒装LED字段表
         MOV   A,61H
         ANL   A,#0FH
         MOV   B,A
         MOV   A,61H
         SWAP  A
         ANL   A,#0FH
         MOVC  A,@A+DPTR
                     MOV   C,07H
                     MOV   acc.6,C   ;秒灯闪烁
         MOV   P1,A
         CLR   LED3CLK
         LCALL DL2M
         SETB  LED3CLK
         mov  dptr,#tab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C,06H
                    cpl   c
                    MOV   acc.7,C    ;闹铃指示灯
         MOV   P1,A
         CLR   LED4IO
         LCALL DL2M
         SETB  LED4IO
D_OUT:   SETB  TR1
         POP   PSW
         POP   ACC
         RETI
;*********************
DIS2:    AJMP DIS_2
DIS3:    AJMP DIS_3
DIS4:    AJMP DIS_4
DIS5:    AJMP DIS_5
;********************
DIS_2:   mov   dptr,#tab1             ;显示设置小时
         MOV   6FH,62H
         ACALL BCD_HEX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1
         LCALL DL2M
         SETB  LED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2
         LCALL DL2M
         SETB  LED2
         SETB  TR1
         POP   PSW
         POP   ACC
         RETI
;*****************
DIS_3:   MOV   DPTR,#TAB2              ;显示设置分
         MOV   6FH,61H
         ACALL BCD_HEX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3CLK
         LCALL DL2M
         SETB  LED3CLK
         MOV   A,B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4IO
         LCALL DL2M
         SETB  LED4IO
         SETB  TR1
         POP   PSW
         POP   ACC
         RETI
;*****************
DIS_4:   mov    dptr,#tab1           ;显示设置闹时
         JNB   07H,D4_OUT            ;显示时闪烁
         MOV   A,6BH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1
         LCALL DL2M
         SETB  LED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2
         LCALL DL2M
         SETB  LED2
D4_OUT:  SETB  TR1
         POP   PSW
         POP   ACC
         RETI
;***********************
DIS_5:   MOV   DPTR,#TAB2
         JNB   07H,D5_OUT              ;显示时闪烁
         MOV   A,6AH                   ;显示设置闹分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3CLK
         LCALL DL2M
         SETB  LED3CLK
         MOV   DPTR,#TAB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4IO
         LCALL DL2M
         SETB  LED4IO
D5_OUT:  SETB  TR1
         POP   PSW
         POP   ACC
         RETI
;*****************************
DL2M:    MOV 43H,#14H           ;how long display every LED(2ms)
DL2:     MOV 44H,#14H
DL1:     NOP
         NOP
         DJNZ 44H,DL1
         DJNZ 43H,DL2
         RET
;************************定时读取1302时间及判断闹铃时间是否到*******
P_INT:   PUSH  ACC
         PUSH  PSW
         INC   R2
         CJNE  R2,#250D,P_OUT
         MOV   R2,#00H
         INC   R3
         CJNE  R3,#10D,P_OUT
         MOV   R3,#00H
         CPL   07H
         MOV   P1,#0FFH
         ACALL R_1302
OUT:     JNB   06H,P_OUT
         MOV   A,6BH
         MOV   B,#10
         DIV   AB
         SWAP  A
         ADD   A,B
         CJNE  A,62H,PP_OUT
         MOV   A,6AH
         MOV   B,#10
         DIV   AB
         SWAP  A
         ADD   A,B
         CJNE  A,61H,PP_OUT
         SETB  08H               ;定时到标志
         MOV   C,07H
         cpl   c
         MOV   K_ON,C
P_OUT:   POP   PSW
         POP   ACC
         RETI
PP_OUT:  SETB  K_ON
         CLR   08H
         POP   PSW
         POP   ACC
         RETI
;************************有接收到遥控器信号*******
S_INT:CLR EA
      PUSH   ACC
      PUSH   PSW
      PUSH   DPH
      PUSH   DPL
      PUSH   02H
      PUSH   03H
      MOV    R6,#10D   ;10个880微秒-->9毫秒
SB:   ACALL  YS1
      JB     P3.2,EXIT
      DJNZ   R6, SB
      JNB    P3.2, $   ;等待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完
      ACALL  YS2       ;延时4.74毫秒判断是否有后续脉冲
      JB     P3.2,EXIT
      MOV    R1,#1AH   ;将32位代码分别放在1AH/1BH/1CH/1DH中
      MOV    R2,#4D
PP:   MOV    R3,#8D
JJJJ: JNB    P3.2,$
      ACALL  YS1
      MOV    C,P3.2
      JNC    UUU
      JB     P3.2,$
UUU:  MOV    A,@R1
      RRC    A
      MOV    @R1,A
      DJNZ   R3,JJJJ
      INC    R1
      DJNZ   R2,PP
;-------------------------------------
      MOV  A,1AH      ;进行代码识别
      XRL  A,#40h     ;判断1AH的值是否等于遥控器低8位地址(40h)
      JNZ  EXIT       ;如果不同则无效退出
      MOV  A,1bH
      XRL  A,#0bfh    ;再判断高8位地址是否正确(0bfh)
      JNZ  EXIT
      MOV  A,1CH
      CPL  A
      XRL  A,1DH      ;将1CH的值取反后和1DH比较 不同则无效丢弃(核对数据是否准确)
      JNZ  EXIT
      ACALL DO        ;相应按键的处理
EXIT: SETB EA
      POP  03H
      POP  02H
      POP  DPL
      POP  DPH
      POP  PSW
      POP  ACC
      RETI
;--------------------delay-----------------------
YS1:  MOV    70H,#16D   ;延时880微秒
D1:   MOV    71H,#21D
      DJNZ   71H,$
      DJNZ   70H,D1
      RET
YS2:  MOV    70H,#09D   ;延时4740微秒
D2:   MOV    71H,#220D
      DJNZ   71H,$
      DJNZ   70H,D2
      RET
;---------------------------------------------------------
TAB: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08H,09H      ;TAB1  LED数码管显示表 TAB遥控器键值表(未用)
;TAB1:  DB 3FH,11H,5EH,5BH,71H,6BH,6FH,19H,7FH,7bH,77H,7CH,39H,5EH,79H,71H
tab1: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
TAB2:  DB  0c0H,0f9H,64H,70H,59H,52H,42H  ;倒装LED段码表
;0CH 为设置标志,0DH为全显示标志,0EH为显示设置小时标志,0FH为显示设置分标志
;10H 为显示设置闹时标志,11H为显示设置闹分标志
;增加闹时静音功能
;mute-10h,timer-0eh,left-46h,right-47h,up-19h,down-1dh
DO:     MOV     A,1CH
        CJNE    A,#TIMERT,REDO  ;代码不是设置/退出键
        JNB     0CH,SET1        ;是,则进入
        CLR     0CH             ;是,已经进入,则退出
        SETB    0DH             ;恢复正常显示
        CLR     0EH
        CLR     0FH
        CLR     10H
        CLR     11H
        RET
SET1:   SETB    0CH
        SETB    0EH
        CLR     0DH
        CLR     0FH
        CLR     10H
        CLR     11H
        RET
REDO:   CJNE    A,#MUTEM,REDO1  ;不是设置键的处理REDO1,2,3,4...
        LJMP    MUTE            ;MUTE?
REDO1:  CJNE    A,#D_OFF,DO_SET2
        LJMP    DIS_OFF         ;关闭显示
DO_SET2:JB      0CH,SET2        ;时间设置的处理
        RET
SET2:   CJNE    A,#UPU,SET2A
        LJMP    INC1            ;+加(^)
SET2A:  CJNE    A,#DOWND,SET2B
        LJMP    DEC2            ;- 减
SET2B:  CJNE    A,#RIGHTR,SET2C
        LJMP    RIGHT           ;RIGHT右移(>)
SET2C:  CJNE    A,#LEFTL,SET2D
        LJMP    LEFT            ;LEFT左移(<)
SET2D:  CJNE    A,#RECALL,SET2EXT ;DS1302初始化
        LJMP    SET1302
SET2EXT:RET
;--------------------------------INC------------------------
INC1:   JB      0EH,INCH
        JB      0FH,INCM
        JB      10H,INC_H
        JB      11H,INC_M
        RET
INC_H:  INC     6BH               ;闹钟小时增加
        MOV     A,6BH
        CJNE    A,#24D,INCH3
        MOV     6BH,#0
INCH3:  MOV     R1,#0C2H
        MOV     R0,6BH
        ACALL   SETONE            ;并写入DS1302
        RET
INC_M:  INC     6AH               ;闹钟分增加
        MOV     A,6AH
        CJNE    A,#60D,INCH4
        MOV     6AH,#0
INCH4:  MOV     R1,#0C0H
        MOV     R0,6AH
        ACALL   SETONE             ;并写入DS1302
        RET
INCH:   ;INC     62H               ;小时增加
        MOV     6FH,62H
        ACALL   BCD_HEX
        INC     A
        CJNE    A,#24D,INCH1
        MOV     A,#0
INCH1:  MOV     6FH,A
        ACALL   HEX_BCD
        MOV     62H,A
        MOV     R1,#84H
        MOV     R0,62H
        ACALL   SETONE             ;并写入DS1302
        RET
INCM:   ;INC     61H               ;分增加
        MOV     6FH,61H
        ACALL   BCD_HEX
        INC     A
        CJNE    A,#60D,INCH2
        MOV     A,#0
INCH2:  MOV     6FH,A
        ACALL   HEX_BCD
        MOV     61H,A
        MOV     R1,#82H
        MOV     R0,61H
        ACALL    SETONE             ;并写入DS1302
        RET
;----------------------------------DEC----------------------
DEC2:   JB      0EH,DECH
        JB      0FH,DECM
        JB      10H,DEC_H
        JB      11H,DEC_M
        RET
DECH:   MOV     6FH,62H
        ACALL   BCD_HEX
        DEC     A
        CJNE    A,#0FFH,DECH1
        MOV     A,#23
DECH1:  MOV     6FH,A
        ACALL   HEX_BCD
        MOV     62H,A
        MOV     R1,#84H
        MOV     R0,62H
        ACALL   SETONE
        RET

DECM:   MOV     6FH,61H
        ACALL   BCD_HEX
        DEC     A
        CJNE    A,#0FFH,DECM1
        MOV     A,#59
DECM1:  MOV     6FH,A
        ACALL   HEX_BCD
        MOV     61H,A
        MOV     R1,#82H
        MOV     R0,61H
        ACALL   SETONE
        RET
DEC_H:  DEC     6BH
        MOV     A,6BH
        CJNE    A,#0FFH,DECH3
        MOV     6BH,#23D
DECH3:  MOV     R1,#0C2H
        MOV     R0,6BH
        ACALL   SETONE
        RET
DEC_M:  DEC     6AH
        MOV     A,6AH
        CJNE    A,#0FFH,DECH4
        MOV     6AH,#59D
DECH4:  MOV     R1,#0C0H
        MOV     R0,6AH
        ACALL   SETONE
        RET
;--------------------------------RIGHT----------------------
RIGHT:  JB      0EH,RIGHT1
        JB      0FH,RIGHT2
        JB      10H,RIGHT3
        JB      11H,RIGHT4
        RET                       ;右移
RIGHT1: CLR     0EH
        SETB    0FH
        RET
RIGHT2: CLR     0FH
        SETB    10H
        RET
RIGHT3: CLR     10H
        SETB    11H
        RET
RIGHT4: CLR     11H
        SETB    0EH
        RET
;--------------------------------LEFT-----------------------
LEFT:   JB      0EH,LEFT1
        JB      0FH,LEFT2
        JB      10H,LEFT3
        JB      11H,LEFT4
        RET                       ;左移
LEFT1:  SETB    11H
        CLR     0EH
        RET
LEFT2:  SETB    0EH
        CLR     0FH
        RET
LEFT3:  SETB    0FH
        CLR     10H
        RET
LEFT4:  SETB    10H
        CLR     11H
        RET
;------------------------------MUTE--------------
MUTE:   setb    k_ON
        CPL     06H              ;静音
        CLR     08H
        RET
;-----------------------------DISPLAY OFF--------
DIS_OFF:CLR     ET1
        CPL     05H
        JNB     05H,REDORE
        SETB    ET1
REDORE: RET
;------------------------------------初始化1302-------------------------
SET1302: CLR    RST           ;2002年1月1日12:00:00
         CLR    LED3CLK
        MOV     SECOND,#0
        MOV     61H,#0
        MOV     62H,#18       ;18(D)=12(BCD)
        MOV     63H,#1
        MOV     64H,#1
        MOV     65H,#1
        MOV     66H,#2
         SETB   RST
         MOV    A,#8EH
         LCALL  R_BIT
         MOV    A,#00H
         LCALL  R_BIT
         SETB   LED3CLK
         CLR    RST
         MOV    R0,#SECOND
         MOV    R7,#7
         MOV    R1,#80H
SET1302A:CLR    RST
         CLR    LED3CLK
         SETB   RST
         MOV    A,R1
         LCALL  R_BIT
         MOV    A,@R0
         LCALL  R_BIT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LED3CLK
         CLR    RST
         DJNZ   R7,SET1302A
         CLR    RST
         CLR    LED3CLK
         sETB   LED3CLK
         nop
         CLR    RST
         nop
         clr    led3clk
         SETB   RST
         MOV    A,#90H
         LCALL  R_BIT
         MOV    A,#10100101B         ;充电器设置
         LCALL  R_BIT
         SETB   LED3CLK
         CLR    RST
         CLR    LED3CLK
         SETB   RST
         MOV    A,#8EH
         LCALL  R_BIT
         MOV    A,#80H
         LCALL  R_BIT
         SETB   LED3CLK
         CLR    RST
         RET
;----------------------读取一RAM R1为地址------
T_6061:  CLR    RST
         CLR    LED3CLK
         SETB   RST
         MOV    A,R1
         LCALL  R_BIT
         LCALL  W_BIT
         SETB   LED3CLK
         CLR    RST
         RET
;-----------------------------
R_1302:  MOV    R0,#SECOND
         MOV    R7,#7
         MOV    R1,#81H
R_1302A: CLR    RST
         CLR    LED3CLK
         SETB   RST
         MOV    A,R1
         LCALL  R_BIT
         LCALL  W_BIT
         MOV    @R0,A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LED3CLK
         CLR    RST
         DJNZ   R7,R_1302A
         RET
;------------------R_BIT------------------
R_BIT:   MOV    R4,#8
R_BIT1:  RRC    A
         MOV    LED4IO,C
         SETB   LED3CLK
         CLR    LED3CLK
         DJNZ   R4,R_BIT1
         RET
;-------------------W_BIT-----------------------
W_BIT:   MOV    R4,#8
W_BIT1:  MOV    C,LED4IO
         RRC    A
         SETB   LED3CLK
         CLR    LED3CLK
         DJNZ   R4,W_BIT1
         RET
;------------------------进制转换--------------------------
BCD_HEX:
         MOV    A,6FH
         ANL    A,#0FH
         MOV    B,A
         MOV    A,6FH
         MOV    6FH,B
         SWAP   A
         ANL    A,#0FH
         MOV    B,#0AH
         MUL    AB
         ADD    A,6FH
         ;MOV    6FH,A
         RET
HEX_BCD:
         MOV   A,6FH
         MOV   B,#10
         DIV   AB
         SWAP  A
         ADD   A,B
         ;MOV   6FH,A
         RET
;-----写一地址---R1 为地址,R0 为数据----------
SETONE:  CLR    LED3CLK
         CLR    RST
         CLR    LED3CLK
         NOP
         SETB   RST
         MOV    A,#8EH
         LCALL  R_BIT
         MOV    A,#00H
         LCALL  R_BIT
         SETB   LED3CLK
         CLR    RST
         CLR    LED3CLK
         NOP
         CLR    RST
         CLR    LED3CLK
         SETB   RST
         MOV    A,R1
         LCALL  R_BIT
         MOV    A,R0
         LCALL  R_BIT
         NOP
         SETB   LED3CLK
         CLR    RST
         NOP
         NOP
         CLR    RST
         CLR    LED3CLK
         SETB   RST
         MOV    A,#8EH
         LCALL  R_BIT
         MOV    A,#80H
         LCALL  R_BIT
         SETB   LED3CLK
         CLR    RST
         RET
  END

楼主:
//打开DS1302充电二级管  一个二级管串联一个2K电阻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leddata P2
#define sec 0x80
#define min 0x82
#define hou 0x84
#define read 0x01
sbit MODE=P1^6;
sbit SET=P1^5;
sbit UP=P1^4;
sbit DOWN=P1^3;
sbit led0=P0^7;
sbit led1=P0^6;
sbit led2=P0^5;
sbit led3=P0^3;
sbit led4=P0^2;
sbit led5=P0^1;
sbit T_CLK=P1^2;
sbit T_IO =P1^1;
sbit T_RST=P1^0;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sbit den_cuo=P3^3; //这是一个小夜灯的控制引脚
sbit den_kai_guan=P3^2;
//********DS1302读写程序***************
/********************************************************************
函 数 名:RTIn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
说    明: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d 写入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RT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T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
函 数 名:RTOut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
说    明: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ACC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unsigned char RTOutput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
函 数 名:Write1302()
功    能:往DS1302写入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RT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
/********************************************************************
函 数 名:Read1302()
功    能: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返 回 值:ucData :读取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
    unsigned char ucDat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ucData = 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return(ucData);
}
/********************************************************************
函 数 名:Set1302()
功    能:设置初始时间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Write1302()
入口参数:pClock: 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
void Set1302(unsigned char *pClock)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ucAddr = 0x80;
    Write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7; i>0; i--)
    {
        Write1302(ucAddr,*pClock);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pClock++;
        ucAddr +=2;
    }
    Write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void delays(unsigned char);
void display(void);
void Scan_Key(void);
void id_case1_key();
void Set_id(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id=0,timecount,re_disp=0;
bit flag;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9F,/*0*/
        0x12,/*1*/
        0x2F,/*2*/
        0x3B,/*3*/
        0xB2,/*4*/
        0xB9,/*5*/
        0xBD,/*6*/
        0x13,/*7*/
        0xBF,/*8*/
        0xBB,/*9*/
};
unsigned char inittime[7]={0x00,0x00,0x12,0x16,0x11,0x06,0x04};
//                          秒  分钟 小时  日   月   年  星期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5-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5-50000)%256;
   timecount++;re_disp++;
   if(timecount>9)
     {
   timecount=0;
      flag=~flag;
     }
if(re_disp>200){re_disp=0;if(id)id=0;}
}
void delays(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k;i++)
  for(j=0;j<50;j++);
}
void display(void)
{
if(flag&hour)
  {
   led0=0;leddata=0x00;delays(10);led0=1;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led1=0;leddata=0x00&~((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led1=1;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
else
  {
   leddata=tab[Read1302(hou+1)/16];led0=0;delays(10);led0=1;
   leddata=tab[Read1302(hou+1)%16]&~((unsigned char)~flag<<6);led1=0;delays(10);led1=1;
  }
if(flag&minute)
  {
   led2=0;leddata=0x00&~((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led2=1;
   led3=0;leddata=0x00&~((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led3=1;
  }
else
  {
   leddata=tab[Read1302(min+1)/16]&~((unsigned char)~flag<<6);led2=0;delays(10);led2=1;
   leddata=tab[Read1302(min+1)%16]&~((unsigned char)~flag<<6);led3=0;delays(10);led3=1;
  }
if(flag&second)
  {
   led4=0;leddata=0x00&~((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led4=1;
   led5=0;leddata=0x00;delays(10);led5=1;
  }
else
  {
   leddata=tab[Read1302(sec+1)/16]&~((unsigned char)~flag<<6);led4=0;delays(10);led4=1;
   leddata=tab[Read1302(sec+1)%16];led5=0;delays(10);led5=1;
  }
}
void Scan_Key(void)
{
display();
if(!SET)
  {
   while(!SET)display();
   re_disp=0;
   id++;if(id>3)id=0;
  }
if(id==0){hour=0;minute=0;second=0;}
if(id==1){hour=1;id_case1_key();}
if(id==2){hour=0;minute=1;id_case1_key();}
if(id==3){minute=0;second=1;id_case1_key();}
}
void id_case1_key(void)
{
display();
   if (!DOWN) //减少
       {
         while(!DOWN)display();
   re_disp=0;
      Set_id(id,0);
       }
    if (!UP)  //增加
       {
         while(!UP)display();
   re_disp=0;
      Set_id(id,1);
       }
}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并写入DS1302
void Set_id(unsigned char sel,unsigned char sel_1)
{
   signed char max,mini,address,item;
if(sel==1)  {address=hou; max=23;mini=0;}    //小时
if(sel==2)  {address=min; max=59;mini=0;}    //分钟
   if(sel==3)  {address=sec; max=0;mini=0;}     //秒
   item=Read1302(address+1)/16*10+Read1302(address+1)%16;
   if (sel_1==0) item--;  else item++;
  if(item>max) item=mini;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1302(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1302(address,item/10*16+item%10);
   Write1302(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void main()
{
  den_cuo=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rite1302(0x90,0xa5);//打开充电二级管  一个二级管串联一个2K电阻
   Write1302(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if(!UP&!DOWN)Set1302(inittime);
  while(1)
   {
    Scan_Key();
    if(Read1302(hou+1)==0x18) //小夜灯每天晚上18点时自动点亮
    {
     den_cuo=1;
    }
    if(Read1302(hou+1)==0x07) //小夜灯每天早上7点时自动熄灭
    {
     den_cuo=0;
    }
    if(den_kai_guan==0)
    {
     delays(50);
     if(den_kai_guan==0)
     {
      while(!den_kai_guan);
      den_cuo=!den_cuo;
     }
    }
   }
}

网友A(2015-10-12):
真心的学习了

网友B:
纯属跑过,不过你做的确实很好,努力

网友C(2016-11-20):
真心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D(2019-04-04):
真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