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程序

楼主(2015-04-03):
ds1302.h头文件:http://www.51hei.com/bbs/dpj-32396-1.html
//关闭DS1302充电二级管,不能对后备电池进行充电,防止发胀
//如果同时按下UP和DOWN键则初始化1302,该语句在while(1)前,只执行一次,需要复位,防止误操作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s1302.h"   //包含DS1302头文件
#define leddata P0   //定义LED数据口
#define sec 0x80   //1302秒寄存器地址
#define min 0x82   //1302分寄存器地址
#define hou 0x84   //1302时寄存器地址
#define read 0x01   //读操作,因为读的时候地址要加1,使最低位为1
sbit MODE=P3^4;    //按键定义,下同
sbit SET=P3^5;
sbit UP=P3^6;
sbit DOWN=P3^7;
sbit led0=P2^0;    //LED位选,因为布线不是按顺序布的,程序定义一下就可以了,下同
sbit led1=P2^3;
sbit led2=P2^7;
sbit led3=P2^4;
sbit led4=P2^6;
sbit led5=P2^5;
//**************函数声明*****************
void delays(unsigned char);
void display(void);
void Scan_Key(void);
void id_case1_key();
void Set_id(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id=0,timecount,re_disp=0;  //定义用到的变量,id为调整模式用,不为0时表示调整模式,调整哪个量由id值确定
           //timecount用于500ms定时记数,时间到取反flag标志位,re_disp记数200次共10s,调整状态下按键无操作10s自动返回正常显示状态
bit hour,minute,second,flag;    //定义位变量,hour,minute,second分别为调整时闪烁标志位,flag 500ms取反一次,调整位闪烁及冒号闪烁用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48,0xEE,0x54,0xC4,0xE2,0xC1,0x41,0xEC,0x40,0xC0,0x60}; //LED码表,根据硬件修改
unsigned char inittime[7]={0x00,0x00,0x12,0x16,0x11,0x06,0x04};      //初始化1302时用到的初始化数据
//                          秒  分钟 小时  日   月   年  星期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中断处理程序,主要用于取反标志位,返回正常显示状态
{
   TH0=(65535-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5-50000)%256;
   timecount++;re_disp++;
   if(timecount>9)
     {
   timecount=0;
      flag=~flag;
     }
if(re_disp>200){re_disp=0;if(id)id=0;}
}
void delays(unsigned char k)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k;i++)
  for(j=0;j<50;j++);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函数
{
if(flag&hour)       //如hour为1表示调整时,flag为1时不显示
  {
   led0=0;leddata=0xff;delays(10);led0=1;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led1=0;leddata=0xff&~((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led1=1; //&~((unsigned char)~flag<<6)该句根据flag的值决定来显示小数点,为1时显示,4个小数点组成两对冒号,下同
  }
else         //flag为0时显示,产生闪烁效果,下同
  {
   leddata=tab[Read1302(hou|read)/16];led0=0;delays(10);led0=1;
   leddata=tab[Read1302(hou|read)%16]&~((unsigned char)~flag<<6);led1=0;delays(10);led1=1;
  }
if(flag&minute)
  {
   led2=0;leddata=0xff&~((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led2=1;    //这句中的0xff是数码管的灭码
   led3=0;leddata=0xff&~((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led3=1;
  }
else
  {
   leddata=tab[Read1302(min|read)/16]&~((unsigned char)~flag<<6);led2=0;delays(10);led2=1;
   leddata=tab[Read1302(min|read)%16]&~((unsigned char)~flag<<6);led3=0;delays(10);led3=1;
  }
if(flag&second)
  {
   led4=0;leddata=0xff&~((unsigned char)~flag<<6);delays(10);led4=1;
   led5=0;leddata=0xff;delays(10);led5=1;
  }
else
  {
   leddata=tab[Read1302(sec|read)/16]&~((unsigned char)~flag<<6);led4=0;delays(10);led4=1;
   leddata=tab[Read1302(sec|read)%16];led5=0;delays(10);led5=1;
  }
}
void Scan_Key(void)    //键盘检测函数
{
display();     //程序开头调用显示函数
if(!SET)
  {
   while(!SET)display(); //等待按键释放,如一直按下一直调用显示函数,防止显示中断
   re_disp=0;    //清除记数,重新开始10s定时
   id++;if(id>3)id=0;  //id加1,后面根据id值对应调整项目
  }
if(id==0){hour=0;minute=0;second=0;} //根据id值跳到相应处理函数
if(id==1){hour=1;id_case1_key();}  //id为1,选择调整小时位,闪烁标志位置1,然后跳到键盘处理函数,下同
if(id==2){hour=0;minute=1;id_case1_key();}
if(id==3){minute=0;second=1;id_case1_key();}
}
void id_case1_key(void)      //键盘处理函数,只有按下set键时才会进入,
{
display();
   if (!DOWN) //减少
       {
         while(!DOWN)display();   //等待按键释放,如一直按下一直调用显示函数,防止显示中断
   re_disp=0;      //清除记数,重新开始10s定时
      Set_id(id,0);     //跳到加减判断函数,下同,
       }
    if (!UP)  //增加
       {
         while(!UP)display();
   re_disp=0;
      Set_id(id,1);
       }
}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并写入DS1302
void Set_id(unsigned char sel,unsigned char sel_1)  //执行调整项目的函数
{
   signed char max,mini,address,item;
if(sel==1)  {address=hou; max=23;mini=0;}    //小时 //根据id值确定要调整的项,并确定调整上下限,下同
if(sel==2)  {address=min; max=59;mini=0;}    //分钟
   if(sel==3)  {address=sec; max=0;mini=0;}     //秒
   item=Read1302(address|read)/16*10+Read1302(address|read)%16; //从相应的地址读取当前数据并转换为十进制
   if (sel_1==0) item--;  else item++;        //确定是对项目加还是减,并对越限处理
  if(item>max) item=mini;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1302(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1302(address,item/10*16+item%10);       //将调整结果转换成压缩BCD码重新写入1302
   Write1302(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01;     //初始化定时器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rite1302(0x90,0xa0);//关闭充电二级管,不能对后备电池进行充电,防止发胀,原来的程序是打开的请关闭
   Write1302(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if(!UP&!DOWN)Set1302(inittime);   //如果同时按下UP和DOWN键则初始化1302,该语句在while(1)前,只执行一次,需要复位,防止误操作
  while(1)
   {
    Scan_Key();      //主程序一直调用键盘检测函数即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