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在PIC单片机中的使用程序

楼主(2015-04-03):
#include<pic.h>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define rs RA1
#define rw RA2
#define e  RA3
const char web[ ]={' ','W','W','W','.','P','I','C','1','6','.','C','O','M',' ',' '};
//显示公司web地址
const char tel[ ]={'T','E','L','0','7','5','5','-','2','8','1','8','7','9','7','5'};
//显示公司电话号码
void init();                   //申明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申明LCD初始化函数
void write_web();              //申明显示公司web地址函数
void write_tel();              //申明显示公司tel函数
void write(char x);            //申明显示1字节数据函数
void lcd_enable();             //申明LCD显示设置函数
void delay();                  //申明延时函数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init();                //调用I/O口初始化函数
        lcd_init();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write_web();           //调用显示公司web地址函数
        PORTD=0XC0;            //设置第2行显示地址
        lcd_enable();          //调用LCD显示设置函数
        write_tel();           //调用显示公司tel函数
      }
}

//---------------------------------------
//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ADCON1=0X07;               //设置A口为普通I/O口
    TRISA=0X00;                //设置A口为输出
    TRISD=0X00;                //设置D口为输出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PORTD=0X1;                 //清除显示
    lcd_enable();
    PORTD=0X38;                //8位2行5*7点阵
    lcd_enable();
    PORTD=0X0e;                //显示开,光标开,闪烁
    lcd_enable();
    PORTD=0X06;                //文字不动,光标右移
    lcd_enable();
    PORTD=0X80;                //公司web显示地址
    lcd_enable();
}

//--------------------------------------
//显示公司web地址
void write_web()
{
    int i;
    for(i=0;i<0x10;i++)        //一共16字节数据
       {
         write(web[i]);        //查表获取数据并调用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送LCD显示
       }
}
//--------------------------------------
//显示公司tel函数
void write_tel()
{
    int i;
    for(i=0;i<0x10;i++)       //一共显示16字节数据
       {
         write(tel);       //查表获取数据并调用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送LCD显示
       }
}

//--------------------------------------
//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void write(char x)
{
  PORTD=x;                   //待显示数据送PORTD口
  rs=1;                      //该字节数据为数据,而不是命令
  rw=0;                      //此次操作为写,而不是读
  e=0;                       //拉低使能信号
  delay();                   //保持使能信号为低一段时间
  e=1;                       //拉高使能信号,建立LCD操作所需要的上升沿
}
//--------------------------------------
//LCD显示设置函数
void lcd_enable()
{
   rs=0;                     //该字节数据为命令,而不是数据
   rw=0;                     //此次操作为写,而不是读
   e=0;                      //拉低使能信号
   delay();                  //保持使能信号为低一段时间
   e=1;                      //拉高使能信号,建立LCD操作所需要的上升沿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int i;
   for(i=0;i<5000;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