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C12C5410AD的AD转换程序

楼主(2015-04-03):
STC12C5410AD.h头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2402-1.html
#include"STC12C5410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a,bb;
void delay(uchar dd)
{
int x,y;
for(x=dd;x>0;x--)
for(y=100;y>0;y--);
}
unsigned char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cvcc)
{
//将P1.0--P1.1设置成适合AD转换的模式
ADC_CONTR = ADC_CONTR|0x80; //1000,0000打开A/D转换电源
delay(20); //20ms
ADC_CONTR = ADC_CONTR&0xE0; //1110,0000 清ADC_FLAG,ADC_START位和低3位
ADC_CONTR = ADC_CONTR&0xf8|adcvcc; //设置当前通道号
delay(10); //延时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DATA = 0; //清A/D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CONTR|0x08; //0000,1000ADCS = 1,启动转换
do { ; } while((ADC_CONTR & 0x10)==0); //0001,0000等待A/D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CONTR&0xE7; //1110,0111清ADC_FLAG和ADC_START位,停止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
void main()
{
//里要加上设置ADC的端口,如)1.0,P1.1设为ADC口的话:
    P1M0 = 0x03; //0000,0011用于A/D转换的P1.x口,先设为开漏
P1M1 = 0xC3; //0000,0011P1.0--P1.1先设为开漏。断开内部上拉电阻
bb=0x01;
while(1)
{
  aa=Read_ADC(1); //第一路A/D转换;如要改别的路,只要把代入通道改一下.
  P3=aa;  //这是让A/D的数据显示在P3口的LED上.
}
}

网友A(2015-06-08):
这个是8位的转换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