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MEGA8L单片机做了学习型空调来电自启模块

楼主(2015-04-03):
红外学习型空调来电自启模块,是用的AVR单片机内部的EEPROM存贮红外遥控码,只需要焊接三根线到空调的遥控接收板上,分别是:VCC   GND   IR  ,初次始用时,在模块是有一个短接端子,短接后再让空调器上电,模块是学习LED灯点亮,去掉短接端子,再用空调遥控器对空调遥控,空调器动作同时学习模块上的学习LED灯灭,说明学习完成,模块里保存的红外码就是刚才遥控器发出来的红外码,如果断电后再来电,学习模块就会延时5秒钟后发出保存的红外码。
因ATMEGA8单片机内部RAM是1K字节,EEPROM是512字节,所以掉电保存代码最大是512字节。

网友A(2019-06-09):
楼主:能提供空白印刷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