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4-03):
本人刚单片机入门,想要数码管显示时分秒,并且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时间。现在却只能做到时间自动跳动,希望能得到帮助,衷心感谢!

以下是现在的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uchar disbuf[4]={0,0,0,0};
      const  uchar  discode[10]={ 0xC0, 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uchar  cnt=0;
          uchar flag=0;
      uchar  timer[3]={00,00,00};
      void delay(void)
           {uchar i;
             for(i=0;i<255;i++);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TCNT1H = 0xc7;
              TCNT1L = 0xc0;
              //OCR1AH = 0x1C;
              //OCR1AL = 0x20;
              //OCR1BH = 0x1C;
              //OCR1BL = 0x20;
              //ICR1H  = 0x1C;
              //ICR1L  = 0x20;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4;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4;
              //SEI();
        }
          void Display(void)
         {
                         PORTB=discode[disbuf[0]];
                 PORTA=0xF7;
                 delay();
                 PORTA=0xff;

                                 PORTB=discode[disbuf[1]];
                 PORTA=0xFB;
                 delay();
                 PORTA=0xff;
                                 switch(flag)
                                {
                                 case 0x00:
                                 PORTB=((discode[disbuf[2]])&0x7f);  break;
                                 case 0xff:
                                 PORTB= (discode[disbuf[2]]);        break;
                                 default:                            break;
                                }
                 PORTA=0xFD;
                 delay();
                 PORTA=0xff;
                                 PORTB=discode[disbuf[3]];
                 PORTA=0xFE;
                 delay();
                 PORTA=0xff;
                   }

      void Process(uchar *p,uchar *disbuf)
         {
                   disbuf[3]=timer[1]/10;
                   disbuf[2]=timer[1]%10;
                   disbuf[1]=timer[0]/10;
                   disbuf[0]=timer[0]%10;
         }

      void PORT_INT(void)
             {
                  DDRA=0xFF;
          DDRB=0xFF;
                  PORTA=0xFF;
          PORTB=0xFF;
                 }

      void main (void)
             {
                           PORT_INT();
                           timer1_init();
                           SEI();
                  while(1)
                 {
                                    Process(timer,disbuf);
                                        Display();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0xc7;
                     TCNT1L = 0xc0;
                                 flag=~flag;
                                  switch(flag)
                                    {case 0x00:
                                          {timer[0]++;
                                              if(timer[0]==60)
                                                    {timer[0]=0;
                                                            timer[1]++;
                                                              if(timer[1]==60)
                                                                      {timer[1]=0;
                                                                                      timer[2]++;
                                                                                           if(timer[2]==24)
                                                                                               timer[2]=0;
                                                                                  }

                                                    }
                                           }
                                                    break;
                                         case 0xff: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我也是刚学不久,假如是51单片机,可以做到,你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B:
这是我以前做的定时器实验:二、        定时器或实时时钟实验
1、        实验目的
1)        数码管动态显示技术
2)        定时器的应用
3)        按键功能定义
2、        完成功能要求
1)        通过按键可以设定定时时间,启动定时器,定时时间到,让12个发光二极管闪烁,完成定时器功能。
2)        实时时钟,可以设定当前时间,完成钟表功能(四位数码管分别显示分钟和秒)。
上述二个功能至少完成一种功能

代码和原理图都在附件里,你可以参考一下,用的是STC89C52
还有就是你的代码嵌套的层数有点多,刚开始写代码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不然以后就难改了,网上可以收一下编程规范的资料,祝好运,加油!

参考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学不久,假如是51单片机,可以做到,你这个没接触过

我的是51,最小系统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51,最小系统板。

是STC89C52吗

楼主:
是的  STC89C52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以前做的定时器实验:二、        定时器或实时时钟实验
1、        实验目的
1)        数码管动态显示技术

谢谢! 直接录入你的程序效果还是没有改变,我正在尝试修改。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B:
我有空帮你看一下,程序不能直接烧写的,硬件不同,要做一定的修改,那个压缩包里有我的原理图,你把我的代码改成和你硬件相匹配的应该就可以了led闪烁部分的代码可以删除

网友B:
有原理图吗,可以发我邮箱,987408294@q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51,最小系统板。

你的是51的话,头文件是不能用 #include <iom16v.h>,这是AVR单片机的,51的是reg51.h或者reg52.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吗,可以发我邮箱,987408294@qq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6-04-18):
我也是刚接触单片机,零基础,感觉很难入门。

网友E(2017-01-01):
请问楼主用的开发板在哪买的

网友F:
这是什么开发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