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连接路由器但无法打开网页?

楼主:
         有一种现象,路由器能拨号,并已经显示连接到Internet,但就是无法打开网页,这个现象是很怪的,一般应该怀疑路由器的问题,要不就是怀疑网线质量的问题或者网线太长,电脑能够瞬间连接到路由器,但信号不稳定,造成无法打开网页。本人还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没有设置DNS,发生这个故障,把DNS设置好了,便能打开网页了,大家可以试一试。不知是不是偶然?

网友A(2021-03-24):
应该是路由器问题

网友B(2020-03-18):
固定IP还是自动IP?

网友C(2020-02-12):
可以试试在cmd输入ipconfig /flushdns命令 刷新dns缓存

网友D:
不设置dns那你就直接用IP地址吧~问题是你记不住

网友E(2019-11-05):
很显然应该是DNS设置的问题。如果不会设置直接设置成自动就可以了。

网友F(2019-09-05):
针对这个问题,一般是服务商DNS解析出现了问题,自己换上DNS 可以访问,其实过一段时间后应该会自动的好

网友G:
网口检查一下

网友H:
查看DHCP服务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