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删除"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楼主(2015-04-03):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是系统备份文件夹,它擅长占用硬盘空间,多么令人讨厌,但要彻底删除它却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究竟如何彻底删除它呢?
   1.在运行,输入"gpedit.msc"/(组策略)程序/ 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系统还原/右边,关闭系统还原,双击打开它,启用。
     2,在运行,输入"gpedit.msc"/(组策略)程序/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终端服务/windows Installer/在右边会有一个"关闭创建系统还原检查点"双击打开它,选择启用。

网友A(2024-09-12):
老师好!里面第二项是做什么呢?第一项里面有开启关闭的功能了。第二项是做什么用?我第二项进到WINDOWS组件一步,后面找不到终端服务了,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老师好!你文章里面第二步有什么用?我进到windows服务后,下一步没有了,怎么办?第一步里面已经可以开和关了,第二步是什么作用?不明白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B(2024-12-09):
第二项是做什么呢?

网友C(2025-04-10):
引用 网友B:
第二项是做什么呢?

关闭创建系统还原检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