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DS18B20序列号c51程序

楼主(2015-04-03):
      DS18B20中有一个64位光刻ROM,按说明书说法,开始8位(28H)是产品类型标号,接着的48位是该DS18B20自身的序列号,最后8位是前面56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CRC=X8+X5+X4+1)。光刻ROM的作用是使每一个DS18B20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以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DS18B20的目的。
    读取ROM方法:先复位DS18B20,成功后执行读取ROM命令(33H),然后将这64位以8个字节的方式存入数组,最后用LCD或LED逐个字节显示出来。下面是读取ROM的主程序:
程序中用到的函数头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mcu/2082.html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j=200;
rest_ds18b20();//复位
write_ds18b20(0x33); //读序列号
for(i=0;i<8;i++)
  Rom_18B20[i]=read_ds18b20();
    while(1)
    {
  for(i=0;i<8;i++)
  {
   while(j--)
    dis(i,16,Rom_18B20[i]/16,Rom_18B20[i]%16,16,16);//数码管显示
   j=200;
  }
    }
}

    在读取ROM实验中发现:仿真或实际电路实验第0字节均为28,这情有可原,因为这是DS的产品类型标号。但第5、6字节均为00,无论仿真或实际电路实验都是如此。如果真的这样,那第5、6字节就失去意义了,64位ROM其实就只有48位了。真的吗?

网友A(2015-12-08):
里面还有吗

网友B:
是对的,比如:28 74 93 7F 02 00 00 DE

28 57 8D 7F 02 00 00 EF
28 D5 8E 7F 02 00 00 25
28 83 A7 7F 02 00 00 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