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2051的P1.0和P1.1

楼主(2015-04-03):
      AT89C2051的P1.0脚和P1.1除了可作普通IO口用外,还可以作比较器的输入端,其中P1.0为模拟量输入端,P1.1为输入比较基准电压端。采用2051的DA功能可以制作成数字式电容电感测试仪。但此两脚作为普通IO口用时,务必接上上拉电阻,否则无法正常输出。本人近日用AT89C2051、DS1302、DS18B20和LCD1602(用四位总线)制成了测温电子钟,初次通电时LCD1602根本不亮,检查接线无错,测LCD1602控制三个引脚电压,RST(4脚)和R/W(5脚)正常,而EN(6脚,EN接89C2051的P1.1脚)不正常,接近0V。开始以为是89C2051的问题,换另一块89C2051情况相同。后来干脆修改程序,将P1和P3都赋值0XFF,然后程序停止运行,并且89C2051不接负载,再次测量EN,依然如旧。
    难道需要接上拉电阻,于是上网查找资料,网上都说LCD1602里面已经上拉电阻,能抬高89C2051引脚的电压,好多人都说89C的IO口接LCD1602时根本不用接上拉电阻,那是谎言。只有实践才能证明一切。本人给P1.1脚接上上拉电阻后,LCD1602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A:
使用AT89C2051时
不管啥情况下
它的P1.0脚和P1.1接一个上拉电阻是没错的
否则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