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潮语(或其他方言)HSC003语音报时电子钟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5-04-04):
语音模块的出现,完全可以用语音模块与单片机电子钟拼合起来制作成潮语(其他方言也行)报时的电子钟,制作的步骤如下:
首先是用方言录制报时的时点,然后将录音材料转换成MP3存放入语音模块的TF卡或U盘或自带的闪存中供用。
其次是用单片机制作电子钟(用通用方法),最好用时钟芯片(如1302)。单片机的串口与语音模块连接。
最后是在源码中加入准点报时:调用MP3点播功能,实现准点报时的效果。

HSC003语音模块与其他语音模块一样都是可以用串口指令控制语音模块的MP3播放功能。对于HSC003语音模块,商家的描述是这样的:HSC003完美集成了MP3WAV的硬解码。通过简单的串口指令即可完成播放指定的音乐,无需繁琐的底层操作。使用方便,稳定可靠是此款产品的最大特点。HSC003 MP3语音模块,最大的优点:高音质语音效果,支持10路输出,支持USB直接下载TF卡歌曲,无需借助下载器,可以直推3W喇叭,支持多种控制模式,支持串口点播,指定文件夹文件名播放等,功能其全。
到目前为止,本人已对HSC003语音模块的操作做如下的试验并获得成功:
1、通过编程制作工具软件用PC的串口操作语音模块。该软件目前只对HSC003语音模块有效,但通过功能扩展,有望可以适用于任何串口语音模块。下面是本人开发的语音模块功能操作小工具软件:

    软件能自动侦测电脑中有效的串口号,使用时只要运行软件后,再选择正确的串口号,然后就可以对语音模块进行操作了。很容易的吧!

软件可以接收语音模块反馈的信息。
2、用89系列单片机操作语音模块。目前可以利用单片机指定曲目或某文件夹内某歌曲名播放、暂停、音量等的控制。但通过再次研究、实践,完全可以制成潮语报时系统、校园MP3铃声广播、带操作指引功能的自动控制设备、生产线语音提示等,欢迎洽谈开发业务。
下面是点播的子程序:
void play(uchar a)//点播
{
      uchar n1;
      ES=0;
         playcom[4]=a;
      for(n1=0;n1<6;n1++)
      {
             SBUF=playcom[n1];
             while(!TI);
             TI=0;
      }
      ES=1;
}

网友A(2020-06-22):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呢,想联系您定做一个潮州方言的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