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ysTick延时(精确延时)实验

楼主(2015-04-04):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LED对应GPIO的Clock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LED1灯对应的GPIOC管脚时钟
    /* 初始化LED的GPIO管脚,配置为推挽输出 */      //设置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    //LED灯对应的GPIO_Pin_2和3端口
//设置对端口的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为 推挽(Push-Pull)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率选择50MHZ(2,10,50三种速率),GPIO_Speed是一个枚举类型变量,最大输出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GPIO初始化函数
}

void delay_us(u16 value)
{
//设置SYSTICK 时钟源 HCLK=24M
SysTick->LOAD=value*24; //时间加载 时间为24M 24次为1us
//这个数不能超过FFFFFF即16777215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0000005; //第2位设置选择时钟为1时选择主频HCLK,为0时选择HCLK/8
  //设置时钟源为HCLK(24M)并开始倒数0x00000004|0x01
while(!(SysTick->CTRL&(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的COUNTFLAG为为1时时间到达  (while表达式为1会一直循环,为0时跳出循环)*/
SysTick->CTRL=0x00000004; //关闭计数器
}
void delay_ms(u16 value)
{
  while(value--)
   delay_us(1000);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输出高电平
  delay_ms(1000);                   //精确延时1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输出低电平
  delay_ms(1000);                   //精确延时1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