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odem通信协议的补充说明(源码胜于雄辩)[原创]

楼主(2015-04-04):
/**
  ******************************************************************************
  * @file    ymodem_daxia.c
  * @author  wjandsq@163.com
  * @version V2.0.2
  * @date    2014.12.06
  * @brief   Y-Modem 协议文件接收 (适用于ARM及X86平台)
  ******************************************************************************
  * @copy
  *
  * Copyright (c) 2013-2014
  *
  */
extern "C" {
#include "crc.h"
#include "crc16.h"
}
#ifndef STM32Fxxx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endif

#ifdef STM32Fxxx
// 发送字符串到USB端点(USB虚拟串口)
void VCP_MI_02_IN(uint8_t *buf, uint8_t count);
void VCP_MI_00_IN(uint8_t *buf, uint8_t count);
#else
// 发送字符串到串口1(发送完毕关闭串口1)
void SendStringWithClose(unsigned char * buf, unsigned short len);
#endif
uint16_t Y_Modem_CRC(uint8_t * buf, uint16_t len);
#define     __IO    volatile
/* Includes ------------------------------------------------------------------*/
//#include "ymodem_daxia.h"
#ifdef STM32Fxxx
#include "stm32_flash_read_write.h"
#include "usb_lib.h"
#endif
/* Extern function -----------------------------------------------------------*/
#ifdef STM32Fxxx
extern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extern void NVIC_DISABLE(void);
extern void ChipHalInit(void);
#endif
/* Extern variables ----------------------------------------------------------*/
extern __IO uint8_t  USART1_Tx_Buffer[];
extern __IO uint16_t USART1_TxLength;
extern __IO uint16_t USART1_TxCount;
extern __IO uint8_t  USART1_Rx_Buffer [];
extern __IO uint8_t  USART1_Rx_Buffer2[];
extern __IO uint32_t USART1_RxCount;
extern __IO uint16_t USART1_Rx_ptr_in;

extern __IO uint16_t Y_Modem_TMP1;
extern __IO uint16_t Over_Time_Cnt;
extern __IO uint32_t into_app_cnt;
extern uint16_t CRC16;
extern uint16_t CRC16_Tmp;
extern uint8_t  FileName[];
extern uint32_t FileLength;
extern uint32_t Write_Counter;
extern __IO bool Flag_App_Rece_OK;
extern __IO bool Flag1_1Ms;    // 系统定时器1MS标志1
extern __IO bool Flag2_1Ms;    // 系统定时器1MS标志2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MODEM_SOH 0x01 //133字节数据包类型,接收正常回应0x06(含文件信息的第一个包接收正常需回应0x06、0x43)
#define MODEM_STX 0x02 //1029字节数据包类型,接收正常回应0x06
#define MODEM_EOT 0x04 //发送文件传输结束命令,接收正常回应0x06、0x43(启动空包发送)
#define MODEM_ACK 0x06 //发送确认应答,接收方crc校验成功或收到已定义的命令
#define MODEM_NAK 0x15 //发送重传当前数据包请求,接收方crc校验出错
#define MODEM_CAN 0x18 //发送取消传输命令,连续发送5个字符
#define MODEM_C   0x43 //发送大写字母C(三种情况下发送该字符: 1.启动通信握手.2.启动数据包发送.3.启动空包发送)
#define TIME_OVER_SETUP1  10000
#define TIME_OVER_SETUP2  30000
#ifdef STM32Fxxx
/*
函数功能: 大于或等于2K的程序数据,写入Flash
    小于2048不写入,直接返回
*/
void Flash_Write_2K(void)
{
uint32_t tmp;
if(USART1_RxCount > Write_Counter){
  tmp = USART1_RxCount - Write_Counter;
  if(tmp >= 2048){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1_ADDR + Write_Counter, (uint8_t *)USART1_Rx_Buffer2, tmp);
   Write_Counter += tmp;
  }
}
}
/*
函数功能: 写入小于或等于128字节的程序数据
    若最后一个包小于1024字节, 则发送128字节的数据包,以(SOH)开始
参数列表:

*/
void Flash_Write_128(void)
{
uint32_t tmp;
if(USART1_RxCount > Write_Counter){
  tmp = USART1_RxCount - Write_Counter;
  if(tmp <= 128){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1_ADDR + Write_Counter, (uint8_t *)USART1_Rx_Buffer2, tmp);
           Write_Counter += tmp;
        }
    }
}
/* 虚拟串口MI_02接收监控 */
void VCP_MI_02_IN (uint8_t *buf, uint8_t count){
    USB_SIL_Write(EP4_IN, &buf[0], count);
    SetEPTxValid(ENDP4);
}
/* 虚拟串口MI_00接收监控 */
void VCP_MI_00_IN (uint8_t *buf, uint8_t count){
USB_SIL_Write(EP1_IN, &buf[0], count);
SetEPTxValid(ENDP1);
}
#endif

// 取消传输
void Cancel_Transmission(void)
{
uint8_t USB_IN_buf[5];
  // 取消传输
USB_IN_buf[0] = MODEM_CAN;
USB_IN_buf[1] = MODEM_CAN;
USB_IN_buf[2] = MODEM_CAN;
USB_IN_buf[3] = MODEM_CAN;
USB_IN_buf[4] = MODEM_CAN;
#ifdef STM32Fxxx
USB_SIL_Write(EP4_IN, &USB_IN_buf[0], 5);
SetEPTxValid(ENDP4);
#else
#endif
}
// 回复确认
void Send_ACK(void)
{
uint8_t USB_IN_buf[2];
// 回复确认
USB_IN_buf[0] = MODEM_ACK;
#ifdef STM32Fxxx
USB_SIL_Write(EP4_IN, &USB_IN_buf[0], 1);
SetEPTxValid(ENDP4);
#endif
}
// 回复继续
void Send_MODEM_C(void)
{
uint8_t USB_IN_buf[1];
USB_IN_buf[0] = MODEM_C;
#ifdef STM32Fxxx
USB_SIL_Write(EP4_IN, &USB_IN_buf[0], 1);
SetEPTxValid(ENDP4);
#endif
}
// 回复确认、继续
void Send_ACK_Continue(void)
{
uint8_t USB_IN_buf[2];
// 回复确认、继续
USB_IN_buf[0] = MODEM_ACK;
USB_IN_buf[1] = MODEM_C;
#ifdef STM32Fxxx
USB_SIL_Write(EP4_IN, &USB_IN_buf[0], 2);
SetEPTxValid(ENDP4);
#endif
}
/*
函数功能: 为实时响应, 需连续调用,以尽快处理Y_Modem协议接收的数据
参数列表:
Flag_Timer_1MS    系统1ms标志传入函数, 但函数不对该标志做改动
Y_Modem_TMP1      全局变量
USART1_Rx_Buffer  4K byte  4K文件内容接收缓冲
USART1_Rx_ptr_in  USART1_Rx_Buffer  数据指针当前位置
USART1_Rx_Buffer2 4K byte  4K文件内容写入Flash缓冲
USART1_RxCount    USART1_Rx_Buffer2 数据指针当前位置
*/
extern uint8_t Flag_App_Update;
static uint16_t temp_cnt;
static uint16_t temp_cnt2 = 0;
void Y_Modem_Receive(void)
{
uint32_t Y_Modem_TMP2;
uint32_t Y_Modem_TMP3;
uint32_t Y_Modem_TMP4;
uint32_t Y_Modem_TMP5;
uint8_t USB_IN_buf[5];
#ifndef STM32Fxxx
Flag2_1Ms = true;
#endif
switch(Y_Modem_TMP1){
  case 0:
   break;
  case 1:
    if(Flag2_1Ms == true){
     Flag2_1Ms = false;
     if(Flag_App_Update == 1){
      // 更新标志上电随机设置为1或从用户程序跳转过来
      // 上电随机设置为1的情况不能启动,所以存在bug
     }else{
      // 更新标志上电随机设置为非零值
      if (++temp_cnt2 > 200){
     temp_cnt2  = 0;
                    Flag_App_Update = 0;
                  }
              }
              if (++temp_cnt > 2000){
      temp_cnt = 0;
      Send_MODEM_C();
     #ifdef STM32Fxxx
      USB_IN_buf[0] = *((uint8_t *)0x20004000);
      VCP_MI_00_IN(&USB_IN_buf[0],1);
     #endif
                  // 4K 缓冲清零
                  for(Y_Modem_TMP2 = 0; Y_Modem_TMP2 < 0x1000; ++Y_Modem_TMP2)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
                      USART1_Rx_Buffer2[Y_Modem_TMP2] = 0;
                  }
                  USART1_Rx_ptr_in = 0;
                  USART1_RxCount   = 0;
                  Write_Counter = 0;
              }
          }
          if(USART1_Rx_ptr_in > 0){
              if(USART1_Rx_Buffer[0] == MODEM_SOH){
                  if(USART1_Rx_ptr_in >= 133){
                      Y_Modem_TMP1 = 2;
                  }
              }
          }
         break;
     case 2:
          // 第2步,处理128字节数据块(传输文件名,文件大小信息)
   if(Flag2_1Ms == true){
    Flag2_1Ms = false;
    if (++Over_Time_Cnt > TIME_OVER_SETUP1){
     Cancel_Transmission(); // 取消传输
     Y_Modem_TMP1 = 0;
     Over_Time_Cnt = 0;
      #ifdef STM32Fxxx
     USB_IN_buf[0] = 0x01;
     VCP_MI_00_IN(&USB_IN_buf[0],1);
    #endif
    }
         }
         if(USART1_Rx_ptr_in > 0){
    // 第2步,如果有数据传输,则进行处理
             // MODEM_SOH 128字节数据块
             if(USART1_Rx_Buffer[0] == MODEM_SOH){
                 if(USART1_Rx_ptr_in >= 133){
                     CRC16 = Y_Modem_CRC((uint8_t *)&USART1_Rx_Buffer[3], 128);
                     CRC16_Tmp  = USART1_Rx_Buffer[131];
                     CRC16_Tmp  = CRC16_Tmp << 8;
                     CRC16_Tmp |= USART1_Rx_Buffer[132];

                     if(CRC16_Tmp == CRC16){
                         // 获取文件名
                         for(Y_Modem_TMP2 = 0; Y_Modem_TMP2 < 128; ++Y_Modem_TMP2) {
                             FileName[Y_Modem_TMP2] = 0;
                         }
                         Y_Modem_TMP3 = 0;
                         for(Y_Modem_TMP2 = 3; Y_Modem_TMP2 < 128; ) {
                             if(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0){
                                 FileName[Y_Modem_TMP3]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else {
                                 ++Y_Modem_TMP2;
                                 break;
                             }
                             ++Y_Modem_TMP3;
                             ++Y_Modem_TMP2;
                         }
                         // 获取文件长度
                         for(FileLength = 0; Y_Modem_TMP2 <= 133; ++Y_Modem_TMP2) {
                             if(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0){
                                 if((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x30)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x39)){
                                     FileLength = FileLength * 10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x30;
                                 } else {
                                     break;
                                 }
                             } else {
                                 break;
                             }
                         }
                          // STM32F103C8 只有64K 大于64K 则取消传输
                          if(FileLength > 1024 * 64){
                              Cancel_Transmission(); // 取消传输

                              Y_Modem_TMP1 = 0;
                          } else {
                              USART1_Rx_ptr_in = 0;

                              Send_ACK_Continue();

                              Over_Time_Cnt = 0;
                              Y_Modem_TMP1 = 3;
                          }
                          into_app_cnt = 0; // 延迟计数清0
                     }
                 }
             }
         }
         break;
     case 3:
          // 第3步,接收并写入程序数据,以2K的字节数据块写入
   if(Flag2_1Ms == true){
          Flag2_1Ms = false;
    if (++Over_Time_Cnt > TIME_OVER_SETUP2){
     Cancel_Transmission(); // 取消传输
     Y_Modem_TMP1 = 0;
        into_app_cnt = 0; // 延迟计数清0
          }
         }
         if(USART1_Rx_ptr_in > 0){
              // MODEM_STX 1029字节数据块
             if(USART1_Rx_Buffer[0] == MODEM_STX){
                  // 最后一包数据包大于128且小于1024字节时,补充以0x1A
                 if(USART1_Rx_ptr_in >= 1029){
                     CRC16 = Y_Modem_CRC((uint8_t *)&USART1_Rx_Buffer[3], 1024);
                     CRC16_Tmp  = USART1_Rx_Buffer[1027];
                     CRC16_Tmp  = CRC16_Tmp << 8;
                     CRC16_Tmp |= USART1_Rx_Buffer[1028];

                     if(CRC16_Tmp == CRC16){
                          Y_Modem_TMP5 = USART1_RxCount - Write_Counter;
                         for(Y_Modem_TMP2 = 0; Y_Modem_TMP2 < 1024; ++Y_Modem_TMP2) {
                              Y_Modem_TMP4 = USART1_RxCount;
                              Y_Modem_TMP4 = Y_Modem_TMP4 + Y_Modem_TMP2;
                             if(Y_Modem_TMP4 < FileLength){
                                 USART1_Rx_Buffer2[Y_Modem_TMP5++]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3];
                             }else{
                                  // 最后一个数据包大于128且小于1024字节时,补充的0x1A不复制,退出循环
                                 break;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
                         }
       USART1_RxCount += Y_Modem_TMP2;
      #ifdef STM32Fxxx
       Flash_Write_2K(); // USART1_RxCount - Write_Counter < 2048, 调用该函数无效
      #endif
       for(; Y_Modem_TMP2 <= 1029; ++Y_Modem_TMP2)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
       }
       USART1_Rx_ptr_in = 0;
       Send_ACK(); // 回复确认
       into_app_cnt = 0; // 延迟计数清0
      }else{
        // 出现CRC错误
       }
     }
    }
     // MODEM_SOH 133字节数据块
    if(USART1_Rx_Buffer[0] == MODEM_SOH){
      // 最后一包数据不足128字节时,补充以0x1A,总计补满133字节
     if(USART1_Rx_ptr_in >= 133){
      CRC16 = Y_Modem_CRC((uint8_t *)&USART1_Rx_Buffer[3], 128);
      CRC16_Tmp  = USART1_Rx_Buffer[131];
      CRC16_Tmp  = CRC16_Tmp << 8;
      CRC16_Tmp |= USART1_Rx_Buffer[132];
      if(CRC16_Tmp == CRC16){
       Y_Modem_TMP5 = USART1_RxCount - Write_Counter;
       for(Y_Modem_TMP2 = 0; Y_Modem_TMP2 < 128; ++Y_Modem_TMP2) {
        Y_Modem_TMP4  = USART1_RxCount;
        Y_Modem_TMP4 += Y_Modem_TMP2;
        if(Y_Modem_TMP4 < FileLength){
         USART1_Rx_Buffer2[Y_Modem_TMP5++]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3];
        }else{
         break;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
       }
       USART1_RxCount += Y_Modem_TMP2;
      #ifdef STM32Fxxx
       Flash_Write_128();
      #endif
       for(; Y_Modem_TMP2 <= 133; ++Y_Modem_TMP2)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
       }
       USART1_Rx_ptr_in = 0;
       Send_ACK(); // 回复确认
       into_app_cnt = 0; // 延迟计数清0
       }
                 }
             }
              // 文件传输结束命令
             if(USART1_Rx_Buffer[0] == MODEM_EOT){
     // 文件传输结束
     if(FileLength == USART1_RxCount){
      Flag_App_Rece_OK = true;
     }
     USART1_Rx_ptr_in = 0;
     Send_ACK_Continue(); // 回复确认、继续
     Y_Modem_TMP1 = 4;
     into_app_cnt = 0;    // 延迟计数清0
    }
              // 取消传输命令
             if(USART1_Rx_Buffer[0] == MODEM_CAN){
                 // 取消传输
                 for(Y_Modem_TMP2 = 0; Y_Modem_TMP2 <= 1029; ++Y_Modem_TMP2)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0;
                 }
                 USART1_Rx_ptr_in = 0;
                 Y_Modem_TMP1 = 4;
                 into_app_cnt = 0; // 延迟计数清0
             }
         }
         break;
     case 4:
         if(Flag2_1Ms == true){
             Flag2_1Ms = false;
          if (++Over_Time_Cnt > TIME_OVER_SETUP1){
     Cancel_Transmission(); // 取消传输
     Y_Modem_TMP1 = 0;
     into_app_cnt = 0; // 延迟计数清0
          }
          }
          // MODEM_SOH 133字节数据块
          if(USART1_Rx_Buffer[0] == MODEM_SOH){
              // 最后一包数据不足128字节时,补充以0x1A,总计补满133字节
              if(USART1_Rx_ptr_in >= 133){
                  // 最后一个空数据包,133字节,前3个字节是01 00 FF,其余是0
                  CRC16_Tmp = 0;
                  for(Y_Modem_TMP2 = 3; Y_Modem_TMP2 <= 133; ++Y_Modem_TMP2) {
                      CRC16_Tmp += USART1_Rx_Buffer[Y_Modem_TMP2];
                  }
                  if(CRC16_Tmp==0){
                      if(Flag_App_Rece_OK){
                          // 未写完的程序数据写入,[1-128) OR [1024,2048)
                          if(FileLength > Write_Counter){
                              Y_Modem_TMP4 = FileLength - Write_Counter;
         if(Y_Modem_TMP4){
         #ifdef STM32Fxxx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1_ADDR + Write_Counter, (uint8_t *)USART1_Rx_Buffer2, Y_Modem_TMP4);
         #endif
                                  Write_Counter += Y_Modem_TMP4;
                              }
                          }
                      }
       Send_ACK();  // 回复确认,结束文件传输
       Y_Modem_TMP1 = 5;     // 文件传输结束
      }
      into_app_cnt = 0; // 延迟计数清0
              }
          }
         break;
     case 5:
   if(Flag2_1Ms == true){
    Flag2_1Ms = false;
   #ifndef STM32Fxxx
    if (++Over_Time_Cnt > 500){
   #else
    if (++Over_Time_Cnt > 5000){
   #endif
     Over_Time_Cnt = 0;
     Y_Modem_TMP1 = 0;
     into_app_cnt = 0; // 延迟5秒
    }
   }
   break;
  default:
  #ifdef STM32Fxxx
   __NOP();
   __NOP();
   __NOP();
  #endif
   break;
}
}
/*
一、Ymodem通信发送数据包的说明
  1 Ymodem通信数据包的格式
    数据包的格式是: 类型 + 序号 + 序号反码 + 数据区(128或1024) + 校验和(两字节)
  2 Ymodem通信数据包的序号增长规律
    数据包的序号从00开始直到255,然后又从00开始。不大于255K字节的数据包,所有发送数据包的
    序号是唯一的。大于255K的数据包,按照1K字节分包,第一个数据包序号是1,第二个数据包的序号是2
    。。。第255个数据包的序号是255,第256个数据包的序号,又从0开始。
  3 Ymodem通信的大小数据包
    Ymodem通信有128字节和1024字节两种类型的数据包,数据包开头有3字节(类型+ 序号+序号反码),
    末尾crc16是2个字节,所以可以说有133字节的小数据包和1029字节的大数据包。
    (1)133字节数据包的特点、字符填充规则
      以SOH(0x01)开始的数据包,数据区是128字节。发送端第一个含有文件信息的数据包是3+128+2 = 133字节。
      发送最后一个数据包时,剩余数据字节数若小于128,则以0x1A填充,仍发送133字节数据包。
    (2)1029字节数据包的特点、字符填充规则
      以STX(0x02)开始的数据包,数据区是1024字节。若发送的文件大于1024字节,文件信息包之后的第一个
      数据包则为1029字节,随后剩余的数据若不小于1024字节,则均以1029大数据包发送。
  4 处理Ymodem通信最后一个数据包时,需要考虑的情况
    Ymodem通信按照1024字节分包,最后一个数据包的大小不会超过1024字节。编程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1)数据个数等于1024字节,按1029字节发送。
    (2)数据个数小于1024字节,但大于128字节,按1029字节发送,无效数据区域以0x1A字符填充。
    (3)数据个数等于128字节,按133字节发送。
    (4)数据个数小于128字节,按133字节发送,无效数据区域以0x1A字符填充。
二、Ymodem通信crc16计算说明:
  1 小包3 + 128 字节,大包 3 + 1024字节,末尾2字节是crc16。
  2 crc16计算从第4字节开始(不包括SOH(0x01) 序号 序号反码三字节),
     小包计算长度128字节,大包计算长度1024字节
  3 最后一个空包,除前三字节外全是0,末尾2个字节也是0,不用计算crc16。
三、Ymodem通信命令说明
  #define MODEM_SOH 0x01 //133字节数据包类型,接收正常回应0x06(含文件信息的第一个包接收正常需回应0x06、0x43)
  #define MODEM_STX 0x02 //1029字节数据包类型,接收正常回应0x06
  #define MODEM_EOT 0x04 //发送文件传输结束命令,接收正常回应0x06、0x43(启动空包发送)
  #define MODEM_ACK 0x06 //发送确认应答,接收方crc校验成功或收到已定义的命令
  #define MODEM_NAK 0x15 //发送重传当前数据包请求,接收方crc校验出错
  #define MODEM_CAN 0x18 //发送取消传输命令,连续发送5个字符
  #define MODEM_C   0x43 //发送大写字母C(三种情况下发送该字符: 1.启动通信握手.2.启动数据包发送.3.启动空包发送)

*/
uint16_t Y_Modem_CRC(uint8_t * buf, uint16_t len)
{
    uint16_t chsum;
    uint16_t stat;
    uint16_t i;
    uint8_t * in_ptr;

    //指向要计算CRC的缓冲区开头
    in_ptr = buf;
    chsum = 0;
    for (stat = len ; stat > 0; stat--) //len是所要计算的长度
    {
        chsum = chsum^(uint16_t)(*in_ptr++) << 8;
        for (i=8; i!=0; i--) {
            if (chsum & 0x8000){
                chsum = chsum << 1 ^ 0x1021;
            } else {
                chsum = chsum << 1;
            }
        }
    }
    return chsum;
}

楼主:
        Ymodem通信协议的补充说明
一、Ymodem通信发送数据包的说明

  1 Ymodem通信数据包的格式

    数据包的格式是: 类型 + 序号 + 序号反码 + 数据区(128或1024) + 校验和(两字节)

  2 Ymodem通信数据包的序号增长规律

    数据包的序号从00开始直到255,然后又从00开始。不大于255K字节的数据包,所有发送数据包的
    序号是唯一的。大于255K的数据包,按照1K字节分包,第一个数据包序号是1,第二个数据包的序号是2
    。。。第255个数据包的序号是255,第256个数据包的序号,又从0开始。

  3 Ymodem通信的大小数据包
    Ymodem通信有128字节和1024字节两种类型的数据包,数据包开头有3字节(类型+ 序号+序号反码),
    末尾crc16是2个字节,所以可以说有133字节的小数据包和1029字节的大数据包。

    (1)133字节数据包的特点、字符填充规则
      以SOH(0x01)开始的数据包,数据区是128字节。发送端第一个含有文件信息的数据包是3+128+2 = 133字节。
      发送最后一个数据包时,剩余数据字节数若小于128,则以0x1A填充,仍发送133字节数据包。

    (2)1029字节数据包的特点、字符填充规则
      以STX(0x02)开始的数据包,数据区是1024字节。若发送的文件大于1024字节,文件信息包之后的第一个
      数据包则为1029字节,随后剩余的数据若不小于1024字节,则均以1029大数据包发送。

  4 处理Ymodem通信最后一个数据包时,需要考虑的情况
    Ymodem通信按照1024字节分包,最后一个数据包的大小不会超过1024字节。编程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1)数据个数等于1024字节,按1029字节发送。
    (2)数据个数小于1024字节,但大于128字节,按1029字节发送,无效数据区域以0x1A字符填充。
    (3)数据个数等于128字节,按133字节发送。
    (4)数据个数小于128字节,按133字节发送,无效数据区域以0x1A字符填充。

二、Ymodem通信crc16计算说明:
  1 小包3 + 128 字节,大包 3 + 1024字节,末尾2字节是crc16。
  2 crc16计算从第4字节开始(不包括SOH(0x01) 序号 序号反码三字节),
     小包计算长度128字节,大包计算长度1024字节
  3 最后一个空包,除前三字节外全是0,末尾2个字节也是0,不用计算crc16。

三、Ymodem通信命令说明

  #define MODEM_SOH 0x01 //133字节数据包类型,接收正常回应0x06(含文件信息的第一个包接收正常需回应0x06、0x43)
  #define MODEM_STX 0x02 //1029字节数据包类型,接收正常回应0x06
  #define MODEM_EOT 0x04 //发送文件传输结束命令,接收正常回应0x06、0x43(启动空包发送)
  #define MODEM_ACK 0x06 //发送确认应答,接收方crc校验成功或收到已定义的命令
  #define MODEM_NAK 0x15 //发送重传当前数据包请求,接收方crc校验出错
  #define MODEM_CAN 0x18 //发送取消传输命令,连续发送5个字符
  #define MODEM_C   0x43 //发送大写字母C(三种情况下发送该字符: 1.启动通信握手.2.启动数据包发送.3.启动空包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