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型信号检测几种实现电路的分析[原创]

楼主(2015-04-04):
电流型信号用低电流范围表示一种状态(逻辑0),高电流信号表示另外一种状态(逻辑1)。
一般实现为采样电阻+电压比较+光藕隔离传递+比较器+电平转换。

1. 高速光藕的额定电流
根据电流输入信号变化的频率,在100KHz以内,可选常规电压比较器(1-3.5us反应时间),和高速光藕来实现。
高速光藕输入端为发光二极管,一般额定电流为10-30mA,有些甚至达到60mA,为了尽量减小光藕的老化速度,
有些设计人员降低了高速光藕的输入电流,这会对信号传输造成延迟。

2. 电压比较器的工作方式
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端一般为OC门,一般需要加上拉电阻。电压比较器有以下两种基本应用:
A.如果将电压比较器的负输入端设置一个参考电平,正输入端电压超过这个参考电平,将会输出高电平,
高电平的幅值不会超过工作电压。
B.如果将电压比较器的正输入端设置一个参考电平,负输入端电压超过这个参考电平,将会输出低电平。

对于高速光藕,我们一般设定其工作电流为10mA,怎样才能减小光藕的老化速度呢?方法是尽量减少
光藕在不工作时,发光二极管没有输入电流,这样最好。
而一般的电流型信号有两种,一种是50%占空比的方波,另外一种是脉冲信号(占空比很小),这两种
信号都对光藕的寿命有好处,尤其是后者。
我们目前的传感器的电流输入,经过一个采用电阻后,形成一个正脉冲(高电平时间较短,低电平时间较长)。
所以对电压比较器的应用,应采用B方案,在高电平脉冲到来时,使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以此低电平
驱动光藕,则光藕的大部分时间为关闭状态,极大地提高了光藕的使用寿命(LED本身寿命也很长)。

3.光藕之后的处理电路
光藕之后利用三极管或电压比较器,可放大光藕的输出信号,或者减少信号变化的延迟。
一般的PLC输入端口都是这样处理的,有些资深电子工作者,利用三极管可将中速光藕提速
到100KHz的频率下使用。由于之前我们将高速光藕用在较大的工作电流上,因此可以省去
光藕之后的电压比较器,而是使用74HC14芯片,即可处理干扰,又可转换5V电平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