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芯片TM1628使用

楼主(2015-04-04):
LED驱动控制专用电路TM1628规范文件

一、 概述
TM1628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
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
良,质量可靠。主要应用于VCR、VCD、DVD 及家庭影院等产品的显示屏驱动。采用SOP28
的封装形式。
二、 特性说明
? 采用功率CMOS 工艺
? 多种显示模式(11 段×7 位 ~ 14 段×4 位)
? 键扫描(10×2)
? 辉度调节电路(占空比8 级可调)
? 串行接口(CLK,STB,DIO)
? 振荡方式:内置RC 振荡(450KHz+5%)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封装形式:SOP28
三、 管脚定义:

四、管脚功能定义:
DIO 数据输入/输出 在时钟上升沿输入/输出串行数据,从低位开始。输出为N-ch open drain
STB 片选 在上升或下降沿初始化串行接口,随后等待接收指令。STB 为低后的第一个字节作为指令,当处理指令时,当前其它处理被终止。当STB 为高时,CLK 被忽略CLK 时钟输入 在上升沿读取串行数据,下降沿输出数据
KEY1~KEY2 键扫数据输入 输入该脚的数据在显示周期结束后被锁存
Seg1/KS1~Seg10/KS10 输出(段) 段输出(也用作键扫描),p管开漏输出
Grid1~ Grid4 输出(位) 位输出,N管开漏输出
Seg12/Grid7 ~Seg14/Grid5 输出(段/位) 段/位复用输出
VDD 逻辑电源 5V±10%
VSS 逻辑地 接系统地
NC 空脚 内部未连线
▲ 注意:DIO口输出数据时为N管开漏输出,在读键的时候需要外接1K-10K的上拉电阻。本公司推
荐10K的上拉电阻。DIO在时钟的下降沿控制N管的动作,此时读数时不稳定,你可以参考图(6),
在时钟的上升沿读数才时稳定。

五、 显示寄存器地址和显示模式:
  该寄存器存储通过串行接口从外部器件传送到TM1628 的数据,地址从00H-0DH共14字节单元,
分别与芯片SGE和GRID管脚所接的LED灯对应,分配如下图:
  写LED显示数据的时候,按照从显示地址从低位到高位,从数据字节的低位到高位操作。

六、 键扫描和键扫数据寄存器:
键扫矩阵为10×2bit,如下所示:

键扫数据储存地址如下所示,先发读键命令后,开始读取按键数据BYTE1—BYTE5字节,读数
据从低位开始输出,其中B6和B7位为无效位,此时芯片输出为0。芯片K和KS引脚对应的按键按下
时,相对应的字节内的 BIT位为1。

▲注意:
1、TM1628最多可以读5个字节,不允许多读。
2、读数据字节只能按顺序从BYTE1-BYTE5读取,不可跨字节读。例如:硬件上的K2与KS10
对应按键按下时,此时想要读到此按键数据,必须需要读到第5个字节的第4BIT位,才可读出数据;
当有多个键按下,例如:K1与KS10,K2与KS10两个键同时按下时,BYTE5字节的B3与B4位为1。
3、组合键只能是同一个KS,不同的K1组合。
七、 指令说明:
  指令用来设置显示模式和LED 驱动器的状态。
  在STB下降沿后由DIO输入的第一个字节作为一条指令。经过译码,取最高B7、B6两位比特位以
区别不同的指令。

如果在指令或数据传输时STB被置为高电平,串行通讯被初始化,并且正在传送的指令或数据
无效(之前传送的指令或数据保持有效)。
(1) 显示模式设置:

该指令用来设置选择段和位的个数(4~7 位,10~13 段)。当指令执行时,显示被强制关闭。
要送显示控制命令开显示,原先显示的数据内容不会被改变,但当相同模式被设置时,则上述情况
并不发生。
(2) 数据命令设置:
该指令用来设置数据写和读,B1和B0位不允许设置01或11。

(3) 地址命令设设置:

该指令用来设置显示寄存器的地址。
如果地址设为0EH 或更高,数据被忽略,直到有效地址被设定。
上电时,地址默认设为00H。
(4) 显示控制:

八、串行数据传输格式:
读取和接收1个BIT都在时钟的上升沿操作。
数据接收(写数据)

数据读取(读数据)
▲注意:读取数据时,从串行时钟CLK 的第8 个上升沿开始设置指令到CLK 下降沿读数据之间需要
一个等待时间Twait(最小1μS)。
九、 显示和按键:
(1) 显示:
1、驱动共阴数码管:

图7给出共阴数码管的连接示意图,如果让该数码管显示“0”,那你需要在GRID1为低电平
的时候让SEG1,SEG2,SEG3,SEG4,SEG5,SEG6为高电平,SEG7为低电平,
查看图(2)显示地址表格,只需在00H地址单元里面写数据3FH就可以让数码管显示“0”。

2、驱动共阳数码管:

图8给出共阳数码管的连接示意图,如果让该数码管显示“0”,那你需要在GRID1,GRID2,
GRID3,GRID4,GRID5,GRID6为低电平的时候让SEG1为高电平,在GRID7为低电平的时候让SEG1为
低电平。要向地址单元00H,02H,04H,06H,08H,0AH里面分别写数据01H,其余的地址单元全部
写数据00H。

▲注意:SEG1-11为P管开漏输出,GRID1-7为N管开漏输出,在使用时候,SEG1-11只能接LED的阳极,
GRID只能接LED的阴极,不可反接。
(2)按键:
键扫描由TM1628自动完成,不受用户控制,用户只需要按照时序读键值。完成一次键扫需
要2个显示周期,一个显示周期大概需要T=8x500US,在8MS先后按下了2个不同的按键,2次读到的
键值都是先按下的那个按键的键值。
按照图(9)用示波器观察SEG1/KS1和SEG2/KS2的输出键扫波形,见图(10)。

Tdisp和IC工作的振荡频率有关,我司TM1628经过多次完善,振荡频率不完全一致。500US
仅仅提供参考,以实际测量为准。
一般情况下使用图(11),可以满足按键设计的要求。

当S1被按下的时候,在第1个字节的B0读到“1”。如果多个按键被按下,将会读到多个“1”,
当S2,S3被按下的时候,可以在第1个字节的B1,B3读到“1”。
▲注意:复合键使用注意事项:
SEG1/KS1-SEG10/KS10是显示和按键扫描复用的。以图(12)为例子,显示需要D1亮,D2灭,
需要让SEG1为“1”,SEG2为“0”状态,如果S1,S2同时被按下,相当于SEG1,SEG2被短路,这时
D1,D2都被点亮。

3、或者串联二极管如图(15)所示。

十、 应用时串行数据的传输:
(1) 地址增加模式
使用地址自动加1模式,设置地址实际上是设置传送的数据流存放的起始地址。起始地址命令
字发送完毕,“STB”不需要置高紧跟着传数据,最多14BYTE,数据传送完毕才将“STB”置高。

Command1: 设置显示模式
Command2: 设置数据命令
Command3: 设置显示地址
Data1~ n: 传输显示数据至Command3地址和后面的地址内(最多14 bytes)
Command4: 显示控制命令
(2) 固定地址模式
使用固定地址模式,设置地址其实际上是设置需要传送的1BYTE数据存放的地址。地址发送完
毕,“STB”不需要置高,紧跟着传1BYTE数据,数据传送完毕才将“STB”置高。然后重新设置第2
个数据需要存放的地址,最多14BYTE数据传送完毕,“STB”置高。

Command1: 设置显示模式
Command2: 设置数据命令
Command3: 设置显示地址1
Data1: 传输显示数据1至Command3地址内
Command4: 设置显示地址2
Data2: 传输显示数据2至Command4地址内
Command5: 显示控制命令
(3)读按键时序

Command1: 设置显示模式
Data1~5:读取按键数据
(4)程序设计流程图:
采用地址自动加一的程序设计流程图:

采用固定地址的程序设计流程图:

十一.应用电路:
TM1628驱动共阴数码屏接线电路图(18):

TM1628驱动共阳数码屏接线电路图(19):

▲注意:1、VDD、GND之间滤波电容在PCB板布线应尽量靠近TM1628芯片放置,加强滤波效果。
2、连接在DIO、CLK、STB通讯口上三个100P电容可以降低对通讯口的干扰。
3、因蓝光数码管的导通压降压约为3V,因此TM1628供电应选用5V。
十三、 电气参数:

网友A(2016-08-03):
你好!这颗可以用于调RGB LED颜色吗?

网友B(2016-11-23):
大家好   谁知道 TM1628驱动发光二极管的话   一个seg上边可以驱动多少个发光二极管   10个带的动吗

网友C(2016-12-26):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   谁知道 TM1628驱动发光二极管的话   一个seg上边可以驱动多少个发光二极管   10个带的动吗

10个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   谁知道 TM1628驱动发光二极管的话   一个seg上边可以驱动多少个发光二极管   10个带的动吗

驱动点阵是10*7/13*4,

网友D:
这个个人觉得真是太好了,请问有没有电子档?

网友E(2017-09-11):
一个片子四五毛。。。真正厉害了,不知道驱动能力有多大的了.

网友F(2018-01-15):
请看我头像,我知道1628 有新的版本,规格书不一样

网友G(2019-06-15):
怎么设置GRID1~7的高低电平??

网友H(2020-06-28):
求封装包

网友I(2020-11-22):
怎么都没人解说下K1,K2那边的接法?SG脚位如果被用了只剩下1个,我想通过外部三个按键实现三个功能,K1实现减档,K2实现功能切换,K1+KS1实现加档是不是可以?可以得话K1,K2接开关后,开关的另一端接哪?

网友J(2021-01-07):
引用 网友I:
怎么都没人解说下K1,K2那边的接法?SG脚位如果被用了只剩下1个,我想通过外部三个按键实现三个功能,K1实现 ...

看图13

网友K(2025-06-12):
我想知道,我只使用键扫功能的话,需要设置显示模式和显示地址吗,还是说只需要设置键扫模式后直接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