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电磁炉故障代码大全—黄金收藏

楼主(2015-04-04):
各品牌电磁炉一览        1:美的  2:九阳   3:精彩傻瓜万能电磁炉维修板  4:万家乐  5:好妻子  6:多丽  7:奔腾  8:康宝  9:TCL  10:格力   11:格兰士  12:千森  13:小鸭  14:好迪 15:美联 16:三角牌 17:清华紫光  18:苏泊尔 19:富士宝 20:澳柯玛 21:正夫人 22:坂田  23:力邦  24:立邦  25:万和  26:东菱   27:乐邦  28:荣事达  29:松美  30:千森  31:半球  32:新科  33HLNEP[假冒飞利浦   34:奇声    35:万利达  36:威力  37:凯腾  38:宝仕  39:威王   40:美人鱼  41:迪科尔  42:撄本  43:赛格兰    44:顺华   45:爱多  46:艾美特  47:百甲  48:滨奇  49:创维  50:创维数码  51:德昕  52:富士山  53:上海华生  54:金灶  55:科立泰  56:康乐  57:科之星  58:龙子  59:迈科  60:欧派克  61:千泽  62:青蜓  63:山奇  64:松美  65:尚朋堂  66:威王  67:万宝小天使  68:夏新  69:雅乐  70:美厨  71:雅乐思  72:跃龙  73:易厨 74:志高  75:荷花  76:浩特   77:华帝  78:科诺  79:劲霸  80:三洋  81:爱庭。
1:美的电磁炉PVY22A
故障代码
E1        过零保护
E2        炉面热敏电阻短路
E3        炉面热敏电阻开路
E4        IGBT管热敏电阻开路
E5        IGBT管热敏电阻短路
E6        IGBT管高温
E7        低压保护
E8        高压保护

美的电磁炉SF164/174/184/194/204/214对照表
E01        断路(主传感器坏)
E02        短路(主传感器坏)
E03       高温(主传感器坏)
E04        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05        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06        高温(散热片传感器坏)
E07        低压保护
E08        高压保护
E10        干烧保护
E11        主传感器坏

美的电子磁炉EP181 EP201
火力灯1                主传感器开路
火力灯2                主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1、2           主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3                 散热片传感器断路
火力灯1、3            散热片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2、3           散热片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1、2、3     电压工作保护
火力灯4                 高电压保护
火力灯2、4          锅具干烧保护
火力灯1、2、4     传感器失效保护

美的电磁炉07新机
EP199/176/186/196/206
火力灯2. 3 闪                        炉内高温
火力灯1. 4闪     火力灯2. 4闪  陶瓷板高温
火力灯1. 2. 3 闪火力灯4闪      电压高和低
火力灯1                                传感器
火力灯2                                传感器
火力灯3                                传感器
火力灯1.3                             传感器
火力灯1.2.4                           传感器

美的电磁炉07新机
SH1720/1820/1920/2020/2120/2220
E6                  炉内高温
E3 E10 EA       陶瓷板高温
E1 E2 E4 E5 E11 EB     传感器

美的SY191
故障代码        代码含义
E1        主温控器热敏电阻开路
E2        主温控器热敏电阻短路
E3        主温控器热敏电阻高温
E4        IGBT管热敏电阻开路
E5        IGBT管热敏电阻短路
E6        IGBT管热敏电阻高温
E7        低压保护
E8        高压保护
EA        干烧保护
ED        IGBT管热敏电阻失效
E0        检测不到锅

2:九阳电磁炉JYC-18B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陶瓷板温度传感器短路
E8机器内部潮湿或有脏物造成按键闭合。

九阳电磁炉JYC-19D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面板温度过高;
E6锅具温度过高;

3:精彩傻瓜万能电磁炉维修板故障代码
E1  无发热盘
E2  电压过高
E3  电压过低
E4  电流过大
E5  功率管温度过高
E6  锅底温度过高
E7  IGBT超温保护
E8  系统故障

4:万家乐故障代码
E0 内部故障
E1 炉面温度过高
E2 IGBT温度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电压过高
E6 锅具传感器 短路
E7 锅具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E9 IGBT传感器开路

5:好妻子电磁炉代码
E0   无锅
E2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SupeSite/X-Space官方站]"{~D4a8x
E3   电压高(260V)
E4   电压不高(170V)
E5   防空烧
E6   机内温度过高

6:南宁多丽电磁炉
E0 电流过大..70度灯闪亮.
E1 电压过低..100度灯闪亮.
E2 电压过高..140度灯闪亮.
E3 IGBT传感器开路或短路...200度灯闪亮.
E4 电流信号过零检测270度灯闪亮.
E5 炉面传感器开路或短路...火锅灯闪亮.
E6 炉面干烧引起超温保护.保温灯闪亮.

7:奔腾新款电磁炉PC19N-B,PC19N-C故障显示代码
E0:IGBT传感器开路
E1:电磁炉上电无锅
E2:IGBT超温时或传感器短路
E3:电网电压过高时,电磁炉过压保护(260V)
E4:电网电压过低时,电磁炉欠压保护(160V)
E5:电磁炉锅底传感器开路
E6:电磁炉上电干烧时
注:①有故障后,电磁炉停止工作,故障代码一直显示, 蜂鸣器 “BB—BB—” 报警10S
只有按 “开关”键才可以进入待机状态(其它按键无效)再按“开关”键重新开机。

②开机后,延时3分钟再判两个传感器是否开路报警

奔腾PC10N-C电磁炉故障显示代码
E0:低压保护
E1:高压保护
E2:  -
E3:灶面传感器开路
E4: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E5:-
E6:干烧保护

奔腾其它型号电磁炉故障显示代码是相同的
E0:电磁炉按键短路
E1:电磁炉主传感器开路
E2:电磁炉主传感器
E3: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开路
E4: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短路
E5:电磁炉工作电压过低
E6:电磁炉工作电压过高
E7:电磁炉主传感器高温

8:康宝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70度灯        E1        电压过高或过低
100度灯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140度灯        E3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0170度灯        E4        电压过大

9:TCL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IGBT传感器开路
E1        无锅
E2        IGBT传感器短路、超温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E6        锅超温(干烧保护)

10:格力 GC18BL\GC20BL 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IGBT传感器开路
E1        无锅
E2        IGBT传感器短路、超温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E6        锅超温(干烧保护)

格力 BD18 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IGBT传感器开路
E1        无锅
E2        IGBT传感器短路、超温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干烧保护
E6       锅底传感器开路

格力 其它型号 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电压过低
E1        电压过高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
E3        锅底传感器短路
E4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E5        锅超温(干烧保护

11:格兰士故障代码表
II型电磁炉故障代码表(CXXA-X(X)P1II)
“○”表示灭,“●”表示亮。
15分钟灯     30分钟灯     45分钟灯     60分钟灯     数码显示     故障原因
●     ●     ●     ●     E0     硬件故障
●     ○     ○     ○     E1     IGBT超温
○     ●     ○     ○     E2     电源过压
●     ●     ○     ○     E3     电源欠压
○     ○     ●     ○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     ○     ●     ○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     ●     ●     ○     E6     炉面超温
●     ●     ●     ○     E7     IGBT传感器开路
○     ○     ○ ● E8 传感器短路

A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A-X(X)P1)
E-0 或15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低造成电机转速过慢或电机风叶脱落;
E-1 或30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高造成电机转速过快或电机卡转;
E-2 或45分钟定时灯闪亮  机器内部散热器温度过高或温控器插座脱落;
E-3 或60分钟定时灯闪亮  热敏电阻开路或损坏或是连接线脱落。

B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B-IMP1、CXXB-HYP1)
E1   IGBT高压保护   一般不出现。
E2   无锅    锅具位置不正或者锅底面积过小。(较多出现,有时会误报警。如果短暂报E2很快恢复加热可以认为正常)。
E3   热敏电阻传感器断路
E4   电源电压过压/欠压     即超过限定最高最低工作电压。
E5   整机过流     超出设定电流值。
E6   热敏电阻传感器短路
E7   风扇供电故障。
E8   干烧或者锅体超温保护(超260度)

故障代码   HYP1\HNP1\HVP1\IMP1\JMP1系列(II型板)   X1YP3\X8VP3\X6BP3系列C20--H8B
E0   电路故障   电路故障
E1   IGBT超温   无锅或锅具材料不合适
E2   电源电压过高   电源电压过高(250V)
E3   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180V)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炉面传感器开路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炉面传感器短路
E6   炉面超温   炉面超温
E7   IGBT传感器开路   IGBT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IGBT传感器短路
E9   电路故障   IGBT超温

12:千森电磁炉故障代码及含义:
无锅或不适应锅具                            屏幕显示E0,蜂鸣器每秒鸣一次
系统电路故障                                屏幕显示E1,蜂鸣器每秒鸣五次
温度传感器故障                               屏幕显示E2,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高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3,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低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4,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炉面过温干烧保护                            屏幕显示E5,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功率管过温保护                               屏幕显示E6,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13:小鸭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不检锅
E1  发热盘故障
E2  线圈盘热敏开短路保护
E3  高压保护
E4  低压保护
E5  高温保护
E6  IGBT故障
14:中山好迪电磁炉

14:中山好迪电磁炉
E2 温度传感器
E3 高电压保护
E4 电压过低
E5 炉面温度过高
E6 机内温度过高,风口堵塞,风机坏

15:美联电磁炉自动保护出错屏显代码:
E---0   输入电压过低S
E---1   输入电压过高
E---2   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或温度过低保护
E---3   IGBT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温度过高保护
E---4   灶面温度传感器开路或温度过低保护
E---5   灶面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温度过高保护

16:三角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电压过低
E1---电压过高
E2---IGBT传感器开路
E3---IGBT传感器短路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三角牌CZ-807电磁炉
E0:无锅
E1:电压低
E2:电压高
E3:炉面温度高
E4:炉面温度传感器开路
E5:IGBT温度过高或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
E6: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
E7:电流过大

17:清华紫光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IGBT传感器开路,线路短路
E1 无锅或锅具不符合要求
E2 散热器超温或者短路
E3 电压过高保护(大于或者等于280V)
E4 电压过低保护(小于或者等于90V)
E5 炉面传感器开路或者短路
E6 干烧超温保护
E9 线路板故障

EC191
煮粥灯闪 IGBT传感器开路,线路短路
120W灯闪 无锅或锅具不符合要求
500W灯闪 散热器超温或者短路
800W灯闪 电压过高保护
1000W灯闪 电压过低保护
1300W灯闪 炉面传感器开路或者短路
1600W灯闪 干烧超温保护
1900W灯闪 线路板故障

EC192
电源灯长亮 IGBT传感器开路,线路短路
120W灯闪 无锅或锅具不符合要求
600W灯闪 散热器超温或者短路
1000W灯闪 电压过高保护
1300W灯闪 电压过低保护
1600W灯闪 炉面传感器开路或者短路
1900W灯闪 干烧超温保护
炒菜灯闪 线路板故障

18:苏泊尔电磁炉常见故障代码
E0 内部线路故障
E1 无锅具或锅具不适用于电磁炉
E2 IGBT功率管过热保护
E3 过载保护(一般是电压高于253V)
E4 欠压保护(一般是电压低于175V)
E5 传感器开路
E6 炉面温度过热保护

19:富士宝电磁炉维修手册代码表
第二:故障显示标识:
E2:传感器开路及附件。
E3:电压过高,测R26、R17是否为2V、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4:电压过低R26、R17、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5:瓷板温度过高,传感器是否足够散热油。
E6:散热片温度过高,温控器CPU是否正常。
E7:NTC传感器开路及附件是否正常。

20:澳柯玛C-18C1型电磁灶维修代码表
E0(E-0)      电源电压过低|
E1(E-1)      电源电压过高
E2(E-2)      IGBT热敏电阻开路
E3(E-3)      IGBT热敏电阻短路或温度过高
E4(E-4)      炉面热敏电阻开路
E5(E-5)      炉面热敏电阻短路或温度过高

澳柯玛普通型电磁炉
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及排除故障(无数码显示的电磁炉不在范围之内)现象
显示E1        炉面温度超过235℃并持续3S        电磁炉炉面温度冷却后再开机
显示E2        IGBT温度超过85℃并持续3S        电磁炉内部温度冷却后再开机
显示E3        检测电流过大        检测电压是否正常或负载是否过大
显示E4        输入电压过低        调节电源电压或更换主控板
显示E5        输入电压过高        调节电源电压或更换主控板
显示E6        炉面上热敏电阻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7        炉面上热敏电阻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8        IGBT处的热敏电阻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9        IGBT处的热敏电阻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澳柯玛PD版本电磁炉
注:线路板为PD版本的机型,增加E0代码,缺少E5、E6、E9代码
E0        内部故障
E1        炉面温度过高
E2        IGBT温度过高
E3        检测电流过大
E4        电源欠压/过压
E7    炉面的热敏电阻断路/开路
E8        IGBT处的热敏电阻短路/开路

21:正夫人电磁炉维修维修代码表
无锅        E1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低        E2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高        E3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干烧保护        E4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IGBT超温        E5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TH1开路        E6                        不能开机
TH2开路        E7                        不能开机
电流过大        E0                        不能开机
定时结束                                立即关机
保温状态                                间歇工作

22:坂田20LS8系列电磁炉故障代码
E0----过流保护
E1----炉面传感器开路,短路保护.
E2----1GBT传感器开路,短路保护.
E3----电源电压过高过低保护.
E8----无锅或锅具不符保护.

23:力邦电磁炉故障代码
E0:IGBT超温.四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1:无锅.每隔3秒一声短笛音报警.连续性分钟转入待机.
E2:电源电压过低.两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3:电源电压过高.两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4:锅超温.三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5:VCE过高.无声.重新试探启动.
E6:锅空烧.两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7:TH开路(管温传感器).四长五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8:TH短路(管温传感器).四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9:锅传感器开路.三长五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E:锅传感器短路.三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定时结束:响一长声转入待机.
无时基信号.灯不亮.响两秒停两秒.连续.

24:立邦EC---19LE电磁炉故障代码:
E1.-----无锅.
E2.-----电压过低.
E3.----电压过高.
E4.-----锅超温.
E6.--锅空烧.
E0.----1GBT超温.
E7.----NTC1开路.
E8.----NTC1短路.
E9.----NTC2开路.
EE.----NTC2短路.
h1-----无过零信号.
h2-----关机面板有余热

25:万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100W灯        E0        断路开路(主传感器坏)
400W灯        E5        短路(主传感器坏)
800W灯        E3        高压保护
1200W灯        E4        低压保护
1500W灯        E2        IGBT超温
1900W灯        E6        锅下超温

26:东菱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无锅、或锅具材质不对保护        检锅电路故障、
E1        电路系统保护        系统失灵、干扰故障
E2        温度传感器失灵保护        开路或短路故障
E3        市电压过高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4        市电压过低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5        炉面温度过高保护        炉面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E6        IGBT功率管过温保护        IBGT控温电路

27:乐邦
E1 无锅
E2 IGB过热
E3 电压高
E4 电压低
E5 炉面传感器开路
E6 炉面温度过高

乐帮电磁炉故障代码
        LED闪烁、蜂鸣器长鸣                E0               电路有错误
        LED闪烁、蜂鸣器短促                E1               无锅具、锅具不对
        LED闪烁、蜂鸣器长鸣                E2                IGBT过温
        LED闪烁、蜂鸣器短促                E3                电压过高
        LED闪烁、蜂鸣器短促                E4                电压过低
        LED闪烁、蜂鸣器长鸣                E5               传感器短路/开路
        LED闪烁、蜂鸣器长鸣                E6               锅底过温

28:荣事达电磁炉故障代码
E0:无锅或锅具不适应
E2: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3:高压保护
E4:低压保护
E5:空烧或炉面温度过高
E6:机内温度过高

29:松美电磁炉CD16
E1---IC7805   9013 变压器
E2---散热原因,Q2
E3---传感器、热敏电阻
E4---小变压器短路、可调电阻203开路
E5---传感器、C19、104、CON2、热敏电阻
E6-------R40、C20、CON3、热敏电阻
E7-------机内短路
F3-------传感器开路
F4-------过热保护,如风扇负载过大,停转等。
FF-------电流过大保护
F1、F2---电压过高,过低保护。
通电后无检锅报警-----桥堆偏桥

30:千森电磁炉故障代码及含义:
无锅或不适应锅具                              屏幕显示E0,蜂鸣器每秒鸣一次
系统电路故障                                  屏幕显示E1,蜂鸣器每秒鸣五次
温度传感器故障                                屏幕显示E2,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高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3,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低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4,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炉面过温干烧保护                              屏幕显示E5,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功率管过温保护                                屏幕显示E6,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31:半球电磁炉故障代马
EO; 锅具检测
E2;炉面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高电压保护
E4;低电压保护
E5:炉面超温保护

32:新科电磁炉故障代码
Er0 --过流保护.
Er1 --电压过低.
Er2 --电压过高.
Er3 --1GBT传感器开路或短路保护.
Er4 过零保护.
Er5锅具传感器 开路或短路保护.
Er6 超温保护.

33HLNEP[假冒飞利浦]电磁炉故障代码
E0:无锅。
E2: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3:电源电压超过260V。
E4:电源电压低于160V。
E5:锅具无物防空烧超温保护。
E6:炉面或炉内温度过高。

34:奇声S19--C3故障代码
E0;内部电路故障
E1;低压保护
E2;高压保护
E3;灶面传感器故障
E4;1GBT传感器故障
E5;干烧保护

35:万利达电磁炉故障代码
E1超压保护
E2炉面超温保护
E3功率管超温保护
E5欠压保护

36:威力电磁炉WL-18A-E3,WL-20A_E3,WL-18A-k3
E0:------无锅具
E1:------电压干扰保护
E2:------电压超过260V
E3;------电压低于170v
E4:------锅低温度过高
E5:------IGBT温度过高
E6:------炉面热敏电阻开路或短路
E7;------功率管热敏电阻开路或短路

37:凯腾电磁炉故障代码:
E1   线路故障
E2   电源电压过低或过低
E3   功率管IGBT温度传感器故障
E4   无锅或锅底传感器故障

38:宝仕BS-C:
   E1:锅具不对
   E2:电压高于252V
   E3:电压低于175V
   E4: 锅底温度过高(高于280摄氏度)
   E5:温度传感故障
   E6:功率管过温
   E7:内部电路故障

39:威王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无锅具或锅具不适用
E1 炉面温度传感器开路
E2 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炉面传感器超温
E6 IGBT温度传感器超温

40:美人鱼(中山产)
数码型电磁炉故障显示 无数码型电磁炉故障显示 报警声 故障原因 备 注
E0: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所有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内部电路故障 短时间可恢复
E1: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一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无锅或锅具不适合 可恢复
E2: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二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IGBT过热或热敏故障 不可恢复
E3: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三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过压 可恢复
E4: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四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欠压 可恢复
E5: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五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炉面热敏开路 不可恢复
E6: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五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炉面超温 不可恢复

41:迪科尔电磁炉故障代码
1 电源电压低于165V       E0
2 电源电压高于265V       E1
3 锅温起高温≥240℃或干烧 E2
4 散热器温度过高≥85℃    E3
5 电流过大                E4
6 锅底温度传达感器开路或短路 E5
7 散热器传感开路或短路       E6
8 瞬间过压                  E7
5Uf电容是300V滤波电容

42:撄本BT-18电电磁炉故障代码
E0------无锅    锅放置不当
E1------电源电压过低保护.
E2------电源电压过高保护.
E3------机器内部散热器温度过高或温控器插座脱落,请检查是否环境温度过高或吸排气口堵塞或风扇不转
E4------电源不符合要求
E5------炉面超温
E6------锅具空烧

43:赛格兰电磁灶故障代码
E1--无锅或锅具不符保护,蜂鸣器每2秒报警次
E2--电源低于160V,蜂鸣器每0.5秒报警次
E3--电压高于270V,蜂鸣器每0.5秒报警次
E4--炉面传感器、功率管传感器开路、短路时或电路发生故障时,蜂鸣器每0.2秒报警次;当锅底温度超过280℃时E4闪烁,蜂鸣器每0.5秒报警

44:顺华 SHUNHUA(bt-16d)
1GBT传感器故障,接上电源180度指示灯闪
炉面传感器故障,接上电源保温指示灯闪
爱庭电磁炉故障代码 :
E0 内部电路故障;
E1: 检锅;
E2:内部温度过高;
E3:过压报警电压超过260V;
E4:欠压报警电压低于170V;
E5:炉内两个温度传感器或炉内电路发生故障;
E6:锅温过高

45:爱多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低压保护
E1 高压保护
E2
E3 机内超温保护
E4
E5 锅底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6 IBGT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无锅或不检锅

46:艾美特电磁炉故障代码
E1:低压保护(≤160V)
E2:高压保护(≥270V)
E3:主传感器断路
E4:主传感器短路
E5:IGBT传感器断路
E6:IGBT传感器短路
以上适用于艾美特2005年以前所有电磁炉

新款电磁炉
CE2015/2015A故障代码含义
E0:1,同步回路故障;2,干扰严重;3,线盘开路.
E1:无锅报警
E2:IGBT传感器故障(短路或断路)
E3:高压保护
E4:低压保护
E5:主传感器故障(短路或断路)
E6:高温保护

47:百甲电磁炉故障代码
E0无锅或锅具不符合或锅具直径小于12厘米
E2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E3电压过高(超过260伏)
E4电压过低(小于160伏)
E5锅具内无物,锅具超温
E6机内温度过高

48:滨奇电磁炉故障代码: 佛山顺德肖特电器
E0: 锅具检测
E1: 电路故障检测
E2: 传感器检测
E3: 高压保护检测
E4: 低压保护检测
E5: 锅底过温检测
E6: 功率管过热检测

49:创维修电磁代码
C20ATV、C18ATT、C18ATL、CA1916E、CA1926E
E0        内部故障
E1        无锅具或锅具不符
E2        IGBT超温
E3        输入电压过高
E4        输入电压过低
E5        内部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干烧保护

50:创维数码变频电磁炉的安全保护装置
锅具检测功能:电磁炉在使用过程中,如将锅具移开,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0, 功率停止输出,30秒内无锅具重新放置于面板上,电磁炉将自动关机。
采质不适检测功能:电磁炉使用非铁质或凹凸度太大的锅具时,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0,无功率输出,30秒后自动关机。
小件检测功能:电磁炉使用锅具小于8cm时,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0,无功率输出,30秒后自动关机。
锅底过温保护:当锅底温度超过150C°时,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5,功率停止输出。
高压保护功能:当输入电压超过260V时,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3,功率停止输出。
低压保护功能:当输入电压低于170V时,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4,功率停止输出。
功率管过温保护:当功率管温度过高,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6,功率停止输出。
抗干扰保护:当外界瞬间输入电压超过330V时,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1,功率停止输出。
电路故障检测:当电路发生故障时,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1,功率停止输出。
传感器检测功能:当传感器开路或断路时,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2,功率停止输出。

51:德昕新型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无锅
E7    电路故障
EA   锅底传感器开路    或短路
EB   IGBT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L    过压保护
EH    欠压保护
ED    炉面超温保护
EC    炉内超温保护

德昕TS-399电磁炉代码
EA   线盘热敏不良
EB   IGBT热敏电阻开路或不良
EC   炉内温度过高 IGBT过热保护
ED   炉面温高
EL   低压保护
EH   高压保护

52:富士山代码
E0---无锅
E1---电压过低
E3---炉面温度过高
E4---炉面传感器开咯
E5---IGBT温度过高
E6---IGBT温度传感器短路
E7---电流过大

53:上海华生A70电磁炉故障代码
E0:锅具检测
E1:抗干扰保护,电路故障检测.(当外界瞬间输入电压超过330V时,保护停机显示E1)
E2:传感器检测(当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时显示E2)
E3:锅底温度保护,高压保护.
E4:低压保护(输入电压低于170V,显示E4)
E6:功率管过温保护

54:金灶KJ-12E消毒泡茶炉故障代码
E1电源电压过高
E2电源电压过低(风扇开路也会)
E3炉盘温度传感器开路
E4炉面温度过高
E5IGBT传感器开路
E6炉内温度过高

55:科立泰电磁炉故障代码
E1空载保护
E2电网电压低
E3电网电压高
E4炉面温度高
E6炉具空烧
E0机内温度高

56:康乐故障代码表
序号        故障           数字代码        备注
1        高低电压保护      E1
2        IGBT过温保护      E2
3        炉面过温保护      E3

57:科之星电磁炉故障代码,中山市黄圃镇科之星电器厂生产:
EO:锅具不对
E1:欠压
E2:过压
E3:过稳保护
E4:电源不符
E5:锅具超温
E6:锅具是否空烧,选择保温功能

58:龙子1800D/E型号电磁炉故障显示代码是相同的
1、电磁炉按键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0
2、电磁炉主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1
3、电磁炉主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2
4、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3
5、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4
6、电磁炉工作电压过低时,显示屏显示E5
7、电磁炉工作电压过高时,显示屏显示E6
8、电磁炉主传感器高温时,显示屏显示E7

59:迈科电磁炉故障代码
E0无锅
E1低压保护
E2高压保护
E3炉面传感器短路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内温度过高
E6IGBT传感器开路
E7线路故障或软件故障(急促的嘀嘀响)

60:欧派克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低压保护
E1: 不检锅
E2: 热敏开路短路保护
E3: 高压保护
E4: 系统故障
E5: 高温保护
E6: IGBT故障

61:千泽电磁炉故障代码
E0:表示无锅具,锅底直径小于8CM,锅具材料为非铁制或凹凸度太大,输出功率停止,蜂鸣器每2秒响一次,30秒后自动关机。
E1:表示电路故障,蜂鸣器每0.2秒响一次,停止输出功率。
E2:表示炉面传感器开路或功率管传感器开路或短路,蜂鸣器每0.5秒响一次,停止输出功率。
E3:表示电压超过260V,蜂鸣器每0.5秒响一次,停止输出功率。
E4:表示电压低于170V,蜂鸣器每0.5秒响一次,停止输出功率。
E5:表示锅底温度超过300度,蜂鸣器每0.5秒响一次,停止输出功率。
E6:表示功率管温度过高,蜂鸣器每0.5秒响一次,停止输出功率。
抗干扰保护:当外界输入电压超过330V时,蜂鸣器每0.5秒响一次,停止输出功率。
两小时无按键操作,电磁炉自动关机。

62:青蜓牌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检锅电路,
E1  电源电压底于160U
E2  电源电压高于270U
E3  机内温度过高
E4  电源不符合要求
E5  线圈盘上感温器坏
E6  散热片上感温器坏
E7或E8  内部线路故障

63:山奇电磁炉
E1  锅具材质不对
E2  电压过高
E3  电压过低
E4  锅底温度过高
E5  功率管过温
E6  温度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E7电路故障
E0---电流过大..70度灯闪亮
E1---电压过低..100度灯闪亮
E2---电压过高..140度灯闪亮
E3---IGBT传感器开路或短路...200度灯闪亮
E4---电流信号过零检测270度灯闪亮
E5---炉面传感器开路或短路...火锅灯闪亮
E6---炉面干烧引起超温保护.保温灯闪亮

64:松美电磁炉CD16
E1-------IC7805   9013  变压器
E2-------散热原因,Q2
E3-------传感器、热敏电阻
E4-------小变压器短路、可调电阻203开路
E5-------传感器、C19、104、CON2、热敏电阻
E6-------R40、C20、CON3、热敏电阻
E7-------机内短路
F3-------传感器开路
F4-------过热保护,如风扇负载过大,停转等。
FF-------电流过大保护
F1、F2---电压过高,过低保护。
通电后无检锅报警-----桥堆偏桥。

65:尚朋堂电磁炉故障代码
E0--------无锅
E1--------NTC开路
E2--------NTC短路
E3--------IGBTNTC开路
E4--------IGBTNTC短路
E7--------风扇短路保护
E8--------CT开路

66:威王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无锅具或锅具不适用
E1  炉面温度传感器开路
E2  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炉面传感器超温
E6  IGBT温度传感器超温

67:万宝小天使……亚蒙电磁炉,AM18
  E0--无锅报警
  E1-电压过底保护
  E2-电压过高保护
  E3--锅底感温器短路
  E4--锅底感温器开路
  E5--IGBT感温器短路
  E6--IGBT感温器开路

68:夏新电磁炉故障代码
EO---机器内部出现故障
E1---锅具材质是否合适,锅具是否摆放在平盘中央部位锅底面积是否符合要求
E2---浪泳保护,可以自动恢复正常
E3或E4---电网电压是否过高或过低
E5---内部温度传感器是否开路
E6或E7---锅具是否发生干烧,内部温度传感器是否短路,IGBT温度传感器是否开路
E8---IGBT温度是否过高

X1YP3系列代码  代码含义
E0        内部电路报警
E1        无锅或锅具材料不合适。
E2        电压高于250V
E3        电压低于180V
E4        主温度传感器开路
E5        主传感器短路
E6        陶瓷面板过热或锅具干烧
E7        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
E8        IGBT温度传感器短路
E9        IGBT过热

X8VP3系列代码        代码含义
E1        无锅或锅具材料不合适
E2        IGBT过热
E3        电压高于 250V
E4        电压低于180V
E5        主温度传感器开路
E6        陶瓷面板过热或锅具干烧

69:雅乐电磁炉故障代码
代码  指灯状态 故障原因
E0 70℃灯闪亮 电流过大
E1 100℃灯闪亮 电压过低
E2 140℃灯闪亮 电压过高
E3 200℃灯闪亮 IGBT热敏电阻开路、短路
E4 270℃灯闪亮 电流信号过零检测
E5 火锅灯闪亮 炉面热敏电阻开路、短路
E6 保温灯闪亮 炉面干烧引起的超温保护

70:杨子美厨故障代码
E0 表示锅具不对
E2  表示炉面温度传感器发生故障
E3 表示电压过高保护
E4 表示电压过低保护
E5 表示炉面温度过高保护
E6 表示功率管超温保护

71:雅乐思故障代码表
序号        故障        数码机型显示        发光管机型显示
1        电流过大        E0        70℃灯闪亮
2        电压过低        E1        100℃灯闪亮
3        电压过高        E2        140℃灯闪亮
4        IGBT热敏电阻开路、短路        E3        200℃灯闪亮
5        电流信号过零检测        E4        270℃灯闪亮
6        炉面热敏电阻开路、短路        E5        火锅灯闪亮
7        炉面干烧引起的超温保护        E6        保温灯闪亮

72:跃龙故障代码表
序号      故障          数字代码        备注
1               无锅                 E1
2            电压过低         E2
3               电压过高        E3
4                锅超温                E4
5                VCE过高                E5
6                锅空烧                E6
7                Th开路                E7
8                Th短路               E8
9                锅传感器开路            E9
10                IGBT                E0
11                锅传感器短路            EE

73:易厨与GaLanZ相同代码
显15分   短路或风机不转
30分   风机问题 电流偏大
45分   开路
60分 温感问题

74:志高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无锅或检不到锅。
E1               系统故障。
E2               传感器开短路。
E3               高压保护。
E4               低压保护。
E5               锅底超温保护
E6               IGBT超温保护

75:上海荷花电磁炉
E0   无锅
E1   电压过低
E2   电压过高
E3    机内温度过高
E4     电源不符合要求
E5    锅底温度过高
E6    锅具是不是空烧(请选择炒菜功能)

76:吴川浩特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无锅
E1  电路故障保护(电路板出现电流超过设定值)
E2   传感器(IGBT开或短路)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锅底温度过高
E6    IGBT温度过高

77:华帝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IGBT超温
E1   无锅
E2  电压低
E3  电压高
E6  锅干烧
E7  IGBT热敏开路
E8  IGBT热敏短路
E9  炉面热敏开路
E10 炉面热敏开路

78:科诺电磁炉故障代码:
E0:不能检测锅具。
E1:(同E6)IGBT过热保护。
E2:炉面过热保护。
E3:低压保护。
E4:高压保护。
E5:同步检测信号不对。

79:劲霸458系列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IGBT超温
E1   无锅
E2  电压低
E3  电压高
E4  锅超温
E5  VCE过高
E6  锅干烧
E7  IGBT热敏开路
E8  IGBT热敏短路
E9  炉面热敏开路
EE 炉面热敏开路

80:三洋电磁炉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

81:爱庭电磁炉故障代码:
A:  数码型电磁炉故障显示       备 注
E0:   内部电路故障         短时间可恢复
E1:   无锅或锅具不适合     可恢复
E2:   IGBT过热或热敏故障   不可恢复
E3:   过压                可恢复
E4:   欠压                可恢复
E5:   炉面热敏开路        不可恢复
E6:   炉面超温            不可恢复

B:无数码型电磁炉故障显示                          报警声        故障原因           备注
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所有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响0.3秒停0.7秒内部电路故障      短时间可恢复
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一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无锅或锅具不适合   可恢复
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二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IGBT过热或热敏故障不可恢复
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三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过压              可恢复
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四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欠压              可恢复
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五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炉面热敏开路       不可恢复
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五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炉面超温           不可恢复

                                                                                 【完】

网友A(2015-05-11):
谢谢你的奉献分享!

网友B(2016-03-07):
不错,资料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