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五路独立输出可调电源DIY教程

楼主(2015-04-04):
    日常维修中,经常用到各种用电设备,是不是总是为各种特殊规格的输出电源而头疼?今天就教你DIY制作一款整合电源,不仅可以同时输出五路电源,还具有电压调节功能。这么一台神器摆在工作台上,动起手来也事半功倍了!
此电源五路独立输出包括:
1,220V AC输出;
2,5V DC输出;
3,24V DC输出;
4,0.9-17.7V DC输出;
5,0.9-19.8V输出。
五路独立输出是指各路输出之间互不干扰,互不影响,可以同时使用。

1   工具和材料1.1   制作材料○ 23×28×12(cm)的塑料盒子
○ 数显电压表头(量程50V)
○ USB母座×4
○ 5mm的DC插头+插座4套
○ 鳄鱼夹×2
○ KIS-3R33S可调电源套件×2
○ KIS-3R33S DC-DC模块×2
○ 200KΩ电位器×2
○ 电位器旋钮×2
○ 25V 35uF电解电容×2
○ 24V4A以上开关电源×1
○ 5V2A以上开关电源×1
○ 5V0.5A电源×1(电压表头供电用)
○ 24V散热风扇×1
○ 皮尺
○ 220V电线2米
○ 12芯花皮排线1米
○ 220V家用插座及底座
○ 热缩管(最好备上一大捆,从粗到细都要有)
○ 透明的电脑屏幕保护贴膜(背胶式)

1.2   制作工具● 剪刀
● 刻刀
● 钢尺
● 强力晾衣夹×2
● 电烙铁
● 剥线钳
● 小号一些的一字、十字螺丝刀(有拆机套装就最好了)
● 老虎钳,尖嘴钳,剪钳,台钳,剪刀
● 镊子
● 游标卡尺
● 大扭力的电钻
● 钻头一套(从粗到细)
● 飞机形开孔器
● 电磨(配锯片)
● 透明胶
● 热熔胶枪
● 502瞬间强力胶
● 铅笔
● 油性记号笔
● 不用的废纸(一面要白色)
● 单面透光的窗纸若干
● 万用表
● 三芯插座测试器(除非你有绝对信心不接错线)

2   制作电源前面板2.1   规划图
  • 要有个规划,才能实施下一步:打孔,开槽。
  • 注意:建议先用铅笔描出大概区域,再用油性笔描一遍以便看得更清楚,还有防止手不小心抹掉了铅笔痕迹。要先精密测量好所有要安装在面板上的元件的参数,并且建议先用一张纸模拟面板来打孔,确定各个元件之间不会相互干扰,才进行下一步。切记!

2.2   打孔,开槽
  • 准备好电磨,锯片,准备开槽。

  • 先用强力晾衣夹夹住钢尺,防止打出来的槽歪曲,导致装不进220V插座!

  • 开好220V插座的槽后,建议再用磨头打磨光滑槽的四周边缘部分。
  • 然后装好220V插座的底座。要求刚好合适。
  • 使用502瞬间强力胶把底座固定好,粘牢。

  • 然后是开USB母座、DC座、数显电压表头、电位器的孔了。
  • 注意:在开数显电压表头的孔的时候,因为表头两侧还有卡子,所以开孔时要把宽度扩大些,或像图中这样在一侧开槽。

  • 完美装入两个表头!!!
  • 注意:仅测试用,不可以装入表头的话就继续扩孔,可以装入的话就拿下来放好,以免妨碍后面施工,或者损坏表头。

2.3   装饰性的“纸面板”
  • 找一张没用的纸,要求一面是白色的,然后用笔描出面板的轮廓、开的孔、挖的槽的轮廓。

  • 描出轮廓之后,刻空需要刻空的部分。
  • 沿着面板的轮廓将纸裁下来,四周边缘用透明胶加固。
  • 放上去测试一下,刚好。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要马上修剪。

  • 用黑色油性笔写出相关数据。
  • 为了防止磨损、掉色、污染(毕竟是白纸啊!),贴上一层电脑屏幕保护膜(去街上找贴膜师傅,几块钱一大张,大约A3那么大)。
  • 然后将本来镂空的部分刻下来,再将“纸面板”从垫子上揭下来。
  • 最后用透明胶在四周和开出来的槽里固定好“纸面板”。

2.4   安装插座
  • 将各个插座放置到位,有螺母的拧上螺母。
  • 将这四个USB母座并联接好。

  • 在USB母座后面打上热熔胶,并且接好电源线。

  • 在每一个DC母座上都焊好线,准备下一步的并联。

  • 将图中各个黄框内的两个DC母座并联。
  • 接好线。图中“1”和“3”均为0.9—17.7V DC输出,而“2”为24V DC输出。

3   后面板制作3.1   220V电源输入接口
  • 先测量出插座的长宽,然后用油性笔画出轮廓。

  • 用电钻+小直径钻头密密麻麻地沿着轮廓打孔。
  • 最后用电磨+锯片开槽。打孔是为了开槽时省力。

  • 装上插座,力求尺寸合适!!
  • 打孔、上螺丝,固定好插座。

3.2   散热风扇
  • 先大概比划一下风扇安装的位置。测量出风扇的内径。

  • 定出圆心,打好孔,准备用飞机形开孔器开孔。

  • 不明白使用方法?看说明书上的图。是通过两把高速旋转的刀,切割出圆形的孔。

  • 用电磨+磨头把粗糙的边缘打磨光滑平整并倒角。
  • 打孔,装螺丝,固定好散热风扇。完工!

4   总装4.1   连接开关、220V插座
  • 先把前后面板装好。

  • 先连接好地线,再接好220V插座上的线。

  • 这是手绘的电源内部接线图。(此图图标红色线和黑色线标反了,要注意!)

4.2   连接三个电源
  • 用螺丝+电线,引出5V2A电源的电源线。

将两个5V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左边的是5V2A,给USB母座供电,右边的是5V0.5A,给电压表头供电。

  • 绝缘措施一定要做好!

  • 将两个5V电源与24V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同样做好绝缘措施。

  • 测试通过。电压表头成功运行。

  • 可调电源的主角:3R33S DC-DC模块登场!

  • 上图是3R33S作为可调电源的接线图。
  • 注意要把3R33作为可调电源要需要些改造,下图是改造图。

  • 连接好两个3R33S可调电源模块。

  • 接好线,做好绝缘措施。

  • 这是手绘接线图,各种电压表头的接线法可能不一样,详见电压表头的说明书。

  • 先用万用表量量,然后USB电源测试通过。

4.3   总装
  • 最后仔细检查内部接线,准备合上盖子。

  • 装好四只“脚”。

  • 合上盖子,上紧螺丝。

  • 220V插座测试通过。

  • 实际使用图。
至此,一台实用的五路独立输出可调电源就做好了!

5   还缺点什么?电源输出线制作
  • 截取50CM的花皮排线,焊接好DC插头。注意先把后面那个黑色塑料的外壳套在线上。

  • 焊接好鳄鱼夹。注意先把外面的红/黑色橡胶套套在线上。

  • 如法炮制另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