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地临时用电个人经验

楼主(2015-04-04):
经过我多年的亲身经历,摸索出一套建筑工地临时用电的技术知识和安全知识,仅供同行参考:

       建筑工地临电电源的最始端便是变电房,其后便是一级箱、二级箱和三级箱,通常之下都是三级配电两级保护,所谓的三级配电两级保护,就是一级箱和三级箱采用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开关,以确保线路漏电时的人身安全,但是为了工程施工时的正常用电和线路短路时的保护,二级箱一般都采用三相三线制的空气开关。

       为了方便线路维修或者紧急情况时的断电,一级箱和二级箱必须安装一个隔离开关。在电源的最始端,一级箱隔离开关下面是总漏电,二级箱的隔离开关下面是总空开,再下面便是相应的分路开关,由于配电箱的面积有限,一二级箱就不再安装分路闸刀开关了,就必须使用透明式的漏电或空开,以便线路维修时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开关的通断,三级箱必须一机一闸一漏,一二级电箱不仅要接上PE线,而且还要接上重复接地,各种机械也是如此。各类配电箱必须采用三相五线制的电缆线,截面大小看情况而定,电缆长期露出部分必须穿管,埋地部分需要深度60厘米以上,为了它能正常散热,埋地部分最好不要穿管。选择开关也要适当,开关的安数大小根据用电量来定,三级箱的漏电开关必须考虑到电机的启动电流,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来说是电机正常电流的4-7倍,但它只是瞬间电流,开关选择实例如下:比如5Kw的电机,它正常运转的电流是10安,可它的启动瞬间电流就是40-70安,一般选用32A或者40A的漏电开关。14Kw以上的电机最好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10KW的电机宜用63A以上的漏电开关,塔机宜使用200A的漏电开关,每个建筑工地都离不开对焊机,它一般都是100KW的功率,200安的工作电流,所宜用250安的漏电开关。正确选择漏电开关,一级箱的总漏电开关宜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300MA,动作时间为0.3S,分路漏电开关宜用额定动作电流为200MA,动作时间为0.2S。由于三级箱是在最末端,所以在末端造成线路漏电时,必须是三级箱漏电开关动作,否则如果一级箱动作会造成全工地停电,使工人无法正常工作,而且所牵涉的面积较宽,造成查找故障困难,再说一个人所能承受的电力只有30MA,触电的电力大于30MA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三级箱要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动作时间为0.1S的开关。至于需要多大的电缆线,计算公式为:电流乘4再乘线的米数,以千米为单位,这是一百米以上的算法。(千瓦数乘以距离)除以(46乘以线径)得出的答案就是电线的电压损失百分之几。建筑工地的临电通常出现的故障即排除:钢筋房的对焊机一启动其它机器的漏电开关都会立即跳闸,原因,电源线截面小了,只需要重新铺设一根120平方毫米的铝芯缆线作为对焊机的专线即可。电动机开启时只有响声但是不能启动,原因,1.电源缺相,检查电路;2.电线截面太小或者线路太长导致电压损失增大。换一根相应截面的电线即可。开关不能送电,1.开关坏了,换开关。2.线路短路或者漏电,需要排除线路故障。一级箱漏电开关老是跳闸,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种原因一般都出现在220V的照明和小型电动工具专用电箱。最终端的用电器发生零线漏电或者搭铁引起的故障,因为现在所有的三相四线制的漏电开关以及1P的照明漏电开关的零线都是直接通过开关的,当照明箱终端零线造成漏电现象时,1P的漏电开关跳闸后,它和一级箱漏电开关的零线仍然是接通的,所以一级箱漏电开关也会跳闸。处理方式,220V照明箱的所有输出电源全部经过2P220V的漏电开关,确保照明箱的漏电开关关下或者跳闸时能够相线零线同时断开即可。另外还有一种故障,就是一级箱漏电开关送不了电,把下面的分路开关全部关下也不能送电,其原因还是零线搭铁故障,也要按上述处理即可,或者是到二级箱的电缆受到损坏,辨别方式:把二级箱的电缆进零取下,再开一级箱漏电开关,如果行了,表示零线问题,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到电缆已经被破坏了。或者是一级箱漏电开关的问题。临电安装的三相电相序颜色依次为黄、绿、红,一般黑色为零线,PE为双色线。为了电机不受负载过大而烧毁,可以在接触器下面安装一个热继电器,作超负载保护,为了避免电机缺相而损坏,也可以在控制电路上安装一个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它在缺相和相序改变时就会自动断开控制电路,使电机失去电源,不会被烧毁。下面我们说说工地维修电工的工作范围,维修电工一般来说只是临电维修,临电安装一般是由项目部承包给水电安装组的安装,但是为了你以后的工作方便,维修电工最好配合监督安装,重要的是要计划合适的材料,比如电缆线、漏电开关等。临电工应当尽职尽责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除了每月应当休的4天带薪假外,24小时都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维修电工的作息时间不受上下班所限制,在保证工地正常用电的情况下,随时可以选择自己的业余爱好打发时间。要注意安全,切记不要酒后或疲劳上班。在闲暇之余适当检查一下全工地线路,如有安全隐患即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