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怎样给电机进行补偿

楼主(2015-04-04):
      为了提高系统的功率因数,降低系统的损失,采取了各种补偿方法。有的在高压补偿、有的在低压补偿。对于农电网络的特点是线路短,负荷小,变压器损耗往往大于线路损耗,而且负荷和线路电压是变化的。因此,高压补偿往往在降低损耗方面效果不佳,个别还会出现损耗增加的结果。对于上述情况,采用低压补偿效果更好,其优点是:    (1)可以节省控制电容器的设备,用控制电机的设备来控制电容器。
    (2)如果把电容器接在低压电机侧,能影响高压和低压线上流动的负荷电流,因此,提高了高压与低压线的功率因数,即起到了降低高压和低压线路损耗的作用。
    (3)运行管理方便。
       低压补偿涉及到电容器电机的接线方式,下面仅对两种方式进行探讨:
1)      直接起动的电动机
直接起动的电动机与电容器的接线方式可按图1联接。如果电容器的补偿容量不超过电机空载损耗功率,这种接线方式在电机正常运行时,不会发生什么危险。但当电源有一相断线时,电机没有声光信号反映出来。如果在合闸前已断线,则电动机由于电容器裂相作用还能起动。这样造成单相运行,引起中性点位移,使得每相电压由正序和零序电压组成,这样就会引起电机过热,直至烧毁。
          如果电机为三线制供电,可把电容器并在每相上,如图2所示。这种联接方式可避免在合闸前已断线(一相),电机还能起动的缺点。这种接线方式还有利于电容器的放电。因在电机与电源切断时,电容器可经过电机线圈放电。
       当电机为三相四线制供电时,可采用图3的联接方式。把星形接法的电动机的中点接到中线上,则断了一相以后,电动机就不是单相转而成为两相运转状态了。而两相运转比单相运转过载能力大一些,可允许的持续时间能长一些。根据实验,某电机在两相运行下带负荷运行72小时而末发生过热现象。
          当然两相运转,仍属于不正常情况,应根据过载而及时停止运行。可采用下面的控制线路来保护过载,如图3
    把热继电器串接于中线内,正常工作时,三相电流平衡,中线不流过电流。二相工作时,中线内将流过很大的电流I0,使热继电器动作,断开主接触器。XD为低压信号灯,附加电阻RUXI0IX
式中    I0—中线内流过的零序电流值。
    UxIX—信号灯XD的额定电压与电流。
       2)“星三角”起动电动机
          如果电机有星角起动装置,要按图1方式接线,会引起过电压。
          当开关从星向角转换时,如果线路发生断线,这样会产生由于自励而引起高达2倍或3倍额定电压值的过电压,此过电压能延迟几个周波。图4(a)给出正常运行状况。(b)给出A相断线后形成的自励回路。

       如果在从星向角切换时,在中性点打开同时,电源断电,此时不会产生过电压。但当电机再次接于电源时,会产生放电电流。因为电源被切断时,电容器两端电压一直保持断开前的电压, 当再次合于电源时,因这次合闸与第一次合闸时的相位不可能相同,所以在线路再次与电机接通时,因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器对电机线圈产生高的放电电流,这种均衡电流是有害的。

          如果在从星向角切换时,触点(1  2  3  4  5  6)没有同时合上。例如,触点3延迟合上,之后又发生A相断电,这时在电容器和电机线圈之间产生串联谐振。这种谐振电流相当于瞬间短路一样,在电容器和电机线圈的两端产生过电压。其串联谐振过程如图5所示。电容器C与电机AB线圈发生串联谐振。
          对于上述问题,如果采用图6结线,就可避免。因为这种接线在任何情况下电容器始终与电机线圈并联。  自励的危险不会发生,均衡电流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因为当电机与电源切断时,电容器经过电机线圈充分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