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传感器与PLC模拟量模块的接线

楼主(2015-04-04):
4线制测量传感器具有一个独立的供电电源和两根分别连接模拟模块的M+和M-端的测量电缆。因此它们也称为有源测量传感器。
2线制测量传感器也称为无源测量传感器,因为它们一般通过模拟量模块或外接电源供电。例如在PLC Analog input card 7KF02中要设置它的测量范围,有A.B.C.D四种,A,B是测量电压信号的,C.D是测量电流信号的.其中,电流信号测量C是四线制的,D的两线制的,我们从表面上不能以为接在设备上有两根线就认为是两线制,有四根线就认为是四线制,这样往往不准确.最好的方法是,万用表测量.1.只有两根信号线的判别:拆下接入PLC卡的线,用电流档测量线的两端是否有电流信号,如果有电流信号,则说明是四线制,如果没有任何显示,则说明是两线制;
2.如果接入PLC卡是四根信号线,那就一定是四线制;难区别的主要还是只有两根信号线时,比较容易出错,所以我的第一条很重要。两线制是PLC提供24VDC的电源供仪表使用,即电源和电流信号共用两根线。四线制指仪表需要单独供电(两根线),电流信号又是两根线,加起来一共四根线。 线制指PLC提供仪表的电源且电源和电流信号共用两根线供仪表使用,四线制指仪表单独供电,电源两根线,电流信号又是两根线。说的是有源和无源概念.
    两线制的传感器也可以有几种同模块的连接方法:
1,硬件组态和量程卡都设定为四线制传感器:具体接法:24v电源 的正端接传感器的正端,传感器的负端接模板的正端,模板的负端接24V 负端。
2,如果是6ES7 331-7KF02-0AB0,它有直接给两线制传感器供电的功能,接两线制电流信号只需把量程卡选择D方向 , 在硬件配置中选择2DMU,以第一个通道为例,传感器的正端接模板2端子(M0+),负端接模板3端子(M0-)即可。 此时模板对变送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