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头、尾的辨别方法

楼主(2015-04-04):
说明,以U1/U2绕组为例,规定U1为绕组的头,标示为1,U2端则绕组的尾,标注为4;三相绕组的头标为1/2/3;尾标为2/4/6。

使用日久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常因定子三相绕组引出线头上标号模糊不清或遗失,而造成定子三相绕组引出线的头、尾标号混乱。因此,往往由于定子绕组一相反接而引起电动机损坏的严重事故。所以,简捷而准确地辨别出电动机定子三相绕组引出线的头、尾端,是非常重要的。
辨别电动机定子绕组引出线头、尾端的常见方法如下:

1、剩磁法
1)先找出三个绕组
用1只直流毫安表(或万用表的mA、uA挡),先测试被试电动机3相绕组的6个引出线头,凡通路的两个引出头作为1组,共分为3组。
2)用剩磁法确定头、尾端
将毫安表接入3组中任意两组的两个引出线头间,其它四个引出线头可以随意串联,如图1的a图所示。此时用手将电动机转子慢慢转动,如果毫安表表示不动或摆动幅度很小,说明接法正确(即角接头、尾正常),图1的a图所示;如指针摆动,可先将未同毫安表相连的一组的两个引出线头调换后再试,如图1的b图所示。如指针不动了,说明起、完头调对了。若指针仍然摆动,则说明毫安表接入的两组引出线头中,皆为头或尾,如图1的c、d所示。此时,可调换毫安表接入的两组中一组的引出线的头、尾位置后再试,直至准确为止。

图1 用剩磁法确定绕组的头、尾
这一方法是靠转子旋转时,转子中的剩磁在定子三相绕组内感应出电动势,才能使毫安表辨别引出线的头、尾来。但是,这个感应电动势的大小是与转子剩磁的大小,线圈匝数的多少和转子转动速度的快慢等因素有关。所以,在测量时必须注意:
1)电动机转子必须有剩磁,即电动机必须是运转过的;
2);转子转动速度的快慢要均匀,不能相差太大。
剩磁法的另一检测方法:
转动转子,如指针表不动,无电流指示(见下图a),说明绕组的头、尾接法是正确的。即1、2、3三相绕组的3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4、5、6三相绕组的尾也是连接正确的);如果有电流表有电流指示(见下图b),说明连接错误,对调后再试。

图2 剩磁和电流表法
    其原理是,当连接正确时,三相绕组的电流矢量和为零,没有电流指示;头、尾接错时,电流和不为零,有电流指示。

2、交流感应法
有一台36V安全行灯变压器,碰擦电动机定子三相绕组的门个引出线头,把碰擦后有火花的两个引出线作为一组,共分三组。
然后把三组中的4、5、6(见图2)三个线头连接在一起,接到变压器输出电源线的一端,而任取三组中的另一线头(如3),接至变压器输出电源线的另一端。将余下的两个线头1、2相到碰擦,若无火花,则1、2端皆为起头(或完头);再另换线头2,接于变压器电源输出线上,把1、3相互碰擦,若又无火花,则说明线头3与1、2相同,也为起头(或完头)。若碰擦时有火花产生,应将4、5、6中任意调换一个绕组的起、完头,然后再想到碰擦,直至没有火花,则可辨别出两组的同名端。

图3 (外供交流电源)交流感应法
此法也可用一只交流电压表来进行。把3、6两线头接于变压器的输出电源线上,用交流电压测量3、2线头与3、1线头之间的电压U32、U31,若 U32≈U31> U36,则线头1、2、3(或线头4、5、6)同为起头或完头;若U32≈U31< U36,则表示3、6两线头接反了,对调3、6线头即可;同相,若U32>U36,而U31<U36,则表示1、4两线头反了,调换1、4两线头即可。
以上检测原理,是利用两绕组的同名端串联相接,感生电压接抵消,异名端串联相连,感生电压相加的原理,进行检测的。即为其中一相绕组提供交流电压,测量三绕组的感应电压的加、减来实现的。

3、交流指示灯(或交流电压表)法
将其中一相绕组接入36低压交流电源,另外两相绕组串接起来接灯泡,如果灯泡亮,说明两相绕组的头尾串联的连接正确;如果灯泡不亮,说明两相绕相感应电势相抵消,是头与头相串联。

图4 交流指示灯法
测量原理:头尾串联时,感应电势为矢量和;头头串联时,感应电势为矢量差。

4、直流法
用一只万用表和一节干电池,先将六个引出线头分出三组,标上标号,然后接成下图a所示电路。当开关K闭合瞬间,能看到指针向一个方向大幅度摆动时,表示被测两绕组的起头和完头相连;如指针颤动或不动,表现被测两绕组是头和头(或尾和尾)相连,两者的差异一目了然。另一绕组的头、尾也按同样方法测出。此法中所用的万用表,可用一只耳机代替。当K关合时,如耳机中有明显的喀啦声,表示被测两相绕组是起头和完头相连;若开关闭合时耳机内无响声,则说明被测两绕组是起头和起头(或完头和完头)相连。须注意,选取耳机的直流电阻须在4000欧姆左右。

图5 直流法确定头尾的方法
直流法的另一个检测办法:
采用上图b的接线方式,首先确定电源正端连接绕组的端子为头(如3),用mA电流表或mV电压表连接于任一绕组的两端,当开关K接通瞬间,观察电流/电压表指针的摆动方向,若摆动方向是正方向(往数值大方向),说明连接电流/电压表红表笔一端的绕组端与电源正端所接绕组端同为头(或尾,或称为同名端)。再依次连接另一绕组,确定绕组的头、尾。
此方法,不再测量数值的大小,而着重由指针的摆动方向(感应电压极性的正、负)上,确定绕组的头、尾。

5、运行电流法
先把电动机的六个引出线端头分成三组,然后各相绕组任取一个引出线头并在一起,连接成星形,再将另外三个引出线头接于三相平衡电压,使电动机在空载或轻载的条件下运转(可由钳形表监测电流值判断),若其中某一相的头尾端调错,则该相绕组内的电流为最大,使熔丝断掉。将熔丝断掉的那一相绕组的头、尾对调一下,使可纠正。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小功率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