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维修诊断方法及故障诊断过程

楼主(2015-04-04):
故障诊断的任务是确定故障的性质,查出产生故障的原因和部位,以便迅速处理排除故障,恢复其功能,及时投入运行。在诊断过程中应借助一些仪器仪表和变频器自诊断系统综合分析。以下就变频器常用的诊断方法进行简单阐述。
  (1) 故障树诊断法
  故障树诊断法要求先列出系统或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再将引起每个故障发生的直接原因包括硬件、环境、人为因素等,用适当的逻辑把他们与故障连接起来,构成一棵故障诊断树,如图2所示。诊断时按树由下而上逐级检查,直到把故障找出为止。在故障较多时,此法诊断方便快捷。从每个枝的基部开始检查,直到找出故障的性质、原因、部位为止。当找到的一个故障排除后,故障现象仍存在,说明还有另外故障存在,必需再检查试验,直到故障全部查清。
  (2) 人工与自诊断结合法
  变频器自动诊断只能查出故障的性质与部位,而原因不易找出,有时自诊断还有误导之嫌,就得人工诊断。此时须根据自动诊断信息,把可能引起此信息的故障列举出来,再逐个检查疑点,缩小范围,最终查出原因和部位。
  (3) 对比诊断法
  主要指现象的对比,如切断某一部分电路,更换某一元件,比较切断与不切断、更换与不更换现象是否一样,如果现象相同说明故障仍然存在,故障原因与原电路、元件无关。如果故障消失,则说明故障根源出于此电路或元件。此法常用在有同型号的变频器中。

变频器故障诊断过程
在诊断过程中应借助一些仪器仪表和变频器自诊断系统综合分析。询问用户变频器的故障现象和查看变频器指示等情况,包括故障发生前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电源的异常波动、负载的变化等。
1、根据用户的故障描述,分析可能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
2、打开被维修的设备,确认被损坏的部位,分析维修恢复的可行性。
3、根据被损坏器件的工作位置,通过阅读电路,分析电路工作原理,从中找出损坏器件的原因,以及一些相关的电子电路。
4、寻找相关的器件进行替换。
5、在确定所有可能造成故障,所有原因都排除的情况下,通电进行实验,在做这一步检查的时候,一般要求所有的外部条件都具备,并且不会引起故障的进一步扩大。
6、在检修设备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进入系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