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姆龙PLC与西门子触摸屏的通信设置方法

楼主(2015-04-04):
OMRON PLC不能与TP177B/DP的触摸屏进行通信,
  但可以与TP177A/DP等的屏通信(已经反复试验过)
通讯的具体设置注意事项:
(1)所有通讯设置(HMI和PLC)都要保持一致(站号、波特率、奇偶较验等,
   此处使用默认值即:"9600、7、Even/偶、2");
(2)CPU-42H中的4脚应拨到"ON"位置,即PRPHL为Setup,非Auto;
(3)网络类型选择"SYSMAC WAY",同时网络设置中的驱动采用:
   "COM1、9600;7、Even、2"标准;
(4)最关键的是PLC要在"Monitor"模式下才能正常通讯;
(5)只有在编程模式才可以传送设置到PLC中去;
(6)OMRON RS422(CJ1W-CIF11)扩展模块的1至4脚设置成"OFF",
   5至6脚设置成"ON";
(7)无特别要求时,通常默认设置是最佳的设置;
西门子触摸屏与欧姆龙PLC通讯线的连接方法(RS-422A/CJ1W-CIF11)
  HMI                  PLC
   8                   RDA-
   3                   RDB+
   9                   SDA-
   4                   SDB+
其中:"RDA-"与"RDB+"之间要并接一个220欧姆/2W的标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