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的时候,伺服ON信号什么时候给

楼主(2015-04-04):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的时候,伺服ON信号一般什么时候给呢,可以PLC启动完成后就给伺服电机ON信号吗,假如没有伺服ON信号的话,伺服电机是不是处于急停状态?,假如伺服电机运行过程中把伺服ON变成0的话,电机是不是会急停?
答:伺服ON信号一般什么时候给呢?
当你想电机动的时候给 比如走一个距离 位置已经给定 接着就给ON控制字1第一位 电机就走了。
假如没有伺服ON信号的话,伺服电机是不是处于急停状态啊?
当然不是 控制电机急停是控制字1的第三位 只要这个位是1 那就不会处于急停 电机处于准备状态。
假如伺服电机运行过程中把伺服ON变成0的话,电机是不是会急停啊?
不会 控制急停是控制字1第三位 ON变成0只是正常的停止。
参考一下S120位置控制的控制字1,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