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西门子PLC子程序的密码

楼主(2015-04-04):
在改造一个小工程,西门子S7-200PLC控制,在程序中有些子程序,这些子程序被加密,是否有那些工具可以用来解密,来显示出子程序!
答:如何取消对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
1)打开程序块的Source源文件;
2)删除文件中的KNOW_HOW_PROTECT;
3)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

    解密OK

      另外,如果你没有目前需要解密的程序块对应的source 源文件,你是无法对已经加密的程序块进行编辑的。

      如果实在是没有source 源文件,就只好使用解密软件进行解密了。网上能找到,如亿万论坛。另外,你还可以在网上搜一下,200 POU破解,这个有一大堆。以前也有不少人用过,不错的。但要对应你现在用的软件版本才行。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3种方法操作:
1)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Clear”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2)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安装光盘中找到。

3)另外,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2、如何取消对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
1)打开程序块的Source源文件;
2)删除文件中的KNOW_HOW_PROTECT;
3)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

网友A(2015-05-22):
真的会可以的吗?有机会要试试才行!按照你的方法,破解一下自己编写的子程序,是不是这么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