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传PLC某个FC块

楼主(2015-04-04):
用STEP7连到PLC,在线监控某一个块的时候,提示PLC中的块和电脑里面的块不一样。我怎么操作可以把PLC中的块上传到电脑中。我电脑里面的块都是有注释的,如果把PLC中的块上传到电脑中会有注释吗?如果没有注释,怎么样操作才有注释?
1:上传的程序只是修改的哪一部分没有注释还是上传后全部都没有注释?
2:如果是上传,在STEP7上面操作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答:上载(又称上传)是将CPU装载存储器中的程序复制到编程器或PC的硬盘中。
下面几种方法可以实现程序的上载:
在SIMATIC管理器中,执行菜单PLC/Upload Station to PG(上载到PG/PC)或单击工具栏上上载快捷按钮,将一个PLC站中的程序上载到编程器(电脑)中,上载的程序包括PLC站的硬件组态和用户程序;
在SIMATIC管理器中,执行菜单命名View(查看)--〉Online (在线),打开项目的在线窗口,将当前窗口中的程序块(Blocks)复制到你的编程器或电脑中,不包括硬件组态;
在硬件组态界面,通过工具栏上的上载按钮或执行PLC/Upload上载PLC站,只包含硬件组态信息,但不包括用户程序。
但S7-300/400系列PLC上载的硬件信息不完整,不包括注释,必须重新定义,如分配模块的订货号和参数等,仅作为以后应急下载使用。
具体设置:在SET pg/pc接口中选择TCP/IP-->网卡,然后upload station to pg
首先要设置PLC与PG的通讯方式.
.在 SET PG/PC里面设置好。
. 在STEP7中,建立一个新的项目 (为空)
. 点击 PLC  UPload station to PG
. 在出现对话框中,选择机架号  为0 设定 插槽号 2(一般设定)
. 选择通讯的地址,一般也为2。
即可。“将站点上传到PG”是将整个站硬件组态和软件程序全部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