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安装注意事项及常见故障排除

楼主(2015-04-04):
电磁阀是自控系统中常用的阀门之一,它以价格低廉、使用简单、方便可靠(能直接接受PLC或DCS的开关量控制信号)而得到用户的一致青睐。当然,再好的东西也得使用的当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功用,下面就把电磁阀在安装与使用维护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简单说明一下。
安装注意事项
1、先要检查电磁阀是否与选型参数一致,比如电源电压、介质压力、压差等,尤其是电源,如果搞错,就会烧坏线圈。电源电压应满足额定电压电压波动范围:交流+10%~-15%,直流+10%~-10%,平时线圈组件不宜拆开。
2、接管之前要对管道进行冲洗,把管道中的金属粉末及密封材料残留物,锈垢等清除。
3、一般电磁阀的电磁线圈部件应竖直向上,竖直安装在水平于地面的管道,如果受空间限制或工况要求必须按侧立安装的,需在选型订货时提出。
4、电磁阀前后应加手动切断阀,同时应设旁路,便于电磁阀在故障时维护。电磁阀一般是定向的,不可装反,通常在阀体上用→指出介质流动方向,安装时要依照→指示的方向安装。不过在真空管路或特殊情况下可以反装。
5、如果介质会起水锤现象,那么应该选用具防水锤功能的电磁阀或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尽量不要让电磁阀长时间处于通电状态,这样容易降低线圈使用寿命甚至烧坏线圈,就是说,常开、常闭电磁阀不可互换使用。
电磁阀的常见故障与排除
1、电磁阀通电后不工作:检查电源接线是否不良→重新接线和接插件的连接;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内-→调到正常位置范围;检查线圈是否脱焊→重新焊接;线圈短路→更换线圈;工作压差是否不合适→调整压差→或更换相称的电磁阀;流体温度过高→更换相称的电磁阀;有杂质使电磁阀的主阀芯和动铁芯卡死→进行清洗,如有密封损坏应更换密封并安装过滤器;液体粘度太大,频率太高和寿命已到→更换产品。
2、电磁阀不能关闭:主阀芯或铁动芯的密封件已损坏→更换密封件;流体温度、粘度是否过高→更换对口的电磁阀;有杂质进入电磁阀主阀芯或动铁芯→进行清洗;弹簧寿命已到或变形→更换;节流孔平衡孔堵塞→及时清洗;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已到→改选产品或更新产品。
3、其它情况:内泄漏→检查密封件是否损坏,弹簧是否装配不良;外泄漏→连接处松动或密封件已坏→紧螺丝或更换密封件;通电时有噪声→头子上坚固件松动,拧紧。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调整好电压。铁芯吸合面杂质或不平,及时清洗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