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5-04-04):
一、压力指示不正确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解决办法: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2.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
    解决办法: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解决办法: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
    解决办法: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
    5.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解决办法:如不符合则根据其不同可采取相应措施:如升高供电电压(但必须低于36VDC)、减小负载等
    6.多点纸记录仪没有记录时输入端是否开路;
解决办法:如果开路则:(1)不能再带其他负载;(2)改用其他没有记录时输入阻抗≤250Ω的记录仪。
7.相应的设备外壳是否接地
    解决办法:设备外壳接地
    8.是否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解决办法:与交流电源及其他电源分开走线
    9.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解决办法: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10.管路内是否有沙子、杂质等堵塞管道,有杂质时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解决办法:需清理杂质,并在压力接口前加过滤网。
    11.管路的温度是否过高,压力传感器的使用温度是-25~85℃,但实际使用时最好在-20~70℃以内。
    解决办法:加缓冲管以散热,使用前最好在缓冲管内先加些冷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冲击传感器,从而损坏传感器或降低使用寿命。
    二、变送器输出≥20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解决办法: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解决办法: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3.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解决办法: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4.接线是否松动;
    解决办法:接好线并拧紧
    5.电源线接线是否正确
解决办法:电源线应接在相应的接线柱上
   三、变送器输出≤4mAOutput≤4mA
    1.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解决办法: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2.实际压力是否超过压力变送器的所选量程;
    解决办法:重新选用适当量程的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严重的过载有时会损坏隔离膜片。
解决办法:需发回生产厂家进行修理。
四、变送器无输出
1.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解决办法: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2.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解决办法: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3.如果是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解决办法: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4.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解决办法: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5.电源是否接在变送器电源输入端;
    解决办法:把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子上。

网友A(2015-05-22):
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