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与西门子S7-200PLC怎么连接

楼主(2015-04-04):
压力变送器要怎么和西门子S7-200PLC连接,是不是一定要用模拟量模块。要用压力控制离心式水泵,只有压力正确了才能启动水泵佛则要故障报警,不知道用什么作为输入信号。

答:1.根据描述情况,不一定非要采用模拟量模块。

2.最经济的方法可采用合适量程的电接点压力表(震动大时可采用耐震的),带二个无源干触点,可作为上限报警和下限报警(上限和下*程可调),用于给PLC控制泵的起动、停止或报警。

3.采用电子压力继电器,具有现场显示压力数值,同时带有上限报警和下限报警设置(上限和下*程可调),有的带一路4-20mA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出。压力变送器通常为4-20Am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出,

4.当你使用模拟信号时,就一定要用模拟量功能的模块。

网友A(2015-05-22):
CPU 224 cn 或者CPU 226 cn 两个系列的PLC都自带模拟量接口的!

网友A:
主要是看使用的要求而定咯!如果是要求控制压力精度高的,那肯定要用模拟量信号来处理咯。如果精度要求的范围很宽,那就接个压力开关比较经济实用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