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进行时

楼主(2015-04-04):
         时至今日,四轴的硬件调试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主机与飞控板的程序构架已基本完成(AD调速还有待测试),经过多次测试程序运行达到预期效果。用超声波模块定高,遥控器程序设计了两种工作模式:1,通过触摸屏按钮控制电机逐级加减速;2,通过电位器实现AD无极调速;为此,花了38元买了一个美国进口20K的电位器;老贵了!

        在组织,编写主机与飞控板的程序构架和硬件测试时主要遇到了两个问题:1,电调的设置问题;2,NRF模块无线调速,电机抖动的问题 。这个问题经过分析测试,问题就出软件方面,应该是个程序bug。为解决这个问题,本人设计了一个简单实用的通信协议,姑且叫协议吧;个人认为比圆点博士的小四轴通信协议简单实用。思路:定义一个4个元素数组,第一个元素存储命令,第二三个元素存储调速数据,第四个元素存储校验值。
      txbuf[0]=0xee;//4台电机逐级加速命令
      txbuf[1]=(tempsz/0xff);   // tempsz是u16类型所以用两个字节txbuf[1]和txbuf[2]存储,控制电机转速
      txbuf[2]=(tempsz%0xff);
      txbuf[3]=(((txbuf[1]*255)+txbuf[2])%255);//校验值
      NRF_Tx_Dat(txbuf);//搞定!

      话外: 最近使用的华为手机老是出问题,通话过程中老是黑屏导致通话过程中无法操作手机。这个问题应该是个硬伤!同时更应该是软件问题!对华为比较失望,国货当自强!

       下一步就是核心问题了,要解决姿态控制问题了。PID数据要经过大量测试,是个细活也是个技术活。四轴飞行器的核心技术就在于此!肯定还需要学习很多别人的经验,理论知识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功课。

  ----    王衍

网友A:
我也在做四轴,超声波避障,蓝牙控制姿态,超声波,蓝牙模块基本测试完成,不过还有些问题待解决。

网友B(2015-05-25):
看不懂啊,路还很长

网友B:
好难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