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怎么把几个程序合并在一起,高手讲解思路和程序

楼主(2015-04-04):
大家好,刚刚入门51单片机,学习了些简单的程序,
1、点亮led灯程序(p1^0到p1^7低电平点亮)
2、6位共阴数码管显示程序(两个 573 锁存器 IO 口接 P0.0~P0.7  DU P2.6  段选信号控制 74HC573-1 锁存器,WE P2.7  位选信号控制 74HC573-2 锁存器)
3、矩阵键盘程序(p3^0到p3^7)
4、红外程序(红外接收头p3^2)
想写个这样的程序
按矩阵键盘的1 LED灯亮 (p1^0)        再次按1,LED灯灭,同时数码管上面显示数字1
按矩阵键盘的2 LED灯亮  (p1^1)        再次按2,LED灯灭,同时数码管上面显示数字2

还可以用红外遥控器
按遥控器1键 LED灯亮 (p1^0)        再次按1,LED灯灭,同时数码管上面显示数字1
按遥控器2键LED灯亮  (p1^1)        再次按2,LED灯灭,同时数码管上面显示数字1

在下跟帖中有红外程序和矩阵键盘程序

楼主:
红外程序
/*-----------------------------------------------
  名称:遥控器红外解码数码管显示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上1-9会在数码管上对应显示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sbit LCD1602=P2^5;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DataPort=dofly_DuanMa[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DataPort=dofly_DuanMa[2];break;//2
                          case 0x5e:DataPort=dofly_DuanMa[3];break;//3
                          case 0x08:DataPort=dofly_DuanMa[4];break;//4
                          case 0x1c:DataPort=dofly_DuanMa[5];break;//5
                          case 0x5a:DataPort=dofly_DuanMa[6];break;//6
                          case 0x42:DataPort=dofly_DuanMa[7];break;//7
                          case 0x52:DataPort=dofly_DuanMa[8];break;//8
                          case 0x4a:DataPort=dofly_DuanMa[9];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LCD1602=0;
   DataPort=0xfe;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楼主:
矩阵键盘程序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HJ-C52  HL-1 P2.6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HL-1 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P0=table[num]; //显示函数只送段选数据
        dula=1;
         dula=0;
}
void matrixkeyscan()
{
         uchar temp,key;
     P3=0xfe;   //1111 11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11101110
                key=0;
                break;
           case 0xde:        //11011110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lay(key);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