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智能密码锁程序

楼主(2015-04-05):
//-----------------------------------------------
//-----------------密码锁程序--------------------
//-----------------芯片STC89C52RC--晶振11.0592M--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T24C01.C"
#include "LCD1602.C"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uchar c=0;
//---------------------------
sbit K0=P0^0;//0
sbit K1=P0^1;//1
sbit K2=P0^2;//2
sbit K3=P0^3;//确认密码
sbit K4=P0^4;//修改密码
//---------------------------
sbit LE_LED=P3^4;
sbit LED_LDEOKK=P1^3;
sbit LED_LEDOK=P1^4;
sbit LED_OPEN=P1^5;
sbit beep=P3^3;
//---------------------------
uchar tablee [3];  //键值存储器
uchar tablee2[4];  //常规密码存储器
//------------------------------
void delayx(uint i)
{
uint w;
for(w=0;w<i;w++);
}
//------------------------------
void beepo()
{
beep=0;
delayx(5000);
beep=1;
}
//------------------------------数据键盘扫描并返回键值
shuju_jianpan()
{
uchar a=15;
uchar KEY; //
if(!K0) //0
{
delayx(500);
while(K0==0);
beepo();
a=0;

}
//----------------------
if(!K1) //1
{
delayx(500);
while(K1==0);
beepo();
a=1;

}
//----------------------
if(!K2) //2
{
delayx(500);
while(K2==0);
beepo();
a=2;

}
switch (a)
{
  case 0: KEY=0; break;
  case 1: KEY=1; break;
  case 2: KEY=2; break;
  case 15:KEY=15;break;
}
return (KEY);
}
//***********************************************************//
//***********************************************************//
void main()
{
uchar b;
uchar u=0;
uchar e=30;
uchar f=31;
uchar y=32;
uchar nem0=0,nem1=0,nem2=0;
uchar nem3=0,nem4=0,nem5=0;
uchar r=0;
uchar j;
uchar q=0;
uchar h=0;
LE_LED=0;
LCD1602_0(15,0);       //显示PleasePassword
//---------------------------------------------------------

//-----------------------------------------置入初始出厂密码
if(q==0)
{
init(); //24c01初始化
W_AT24C01(e,2); //写入初始密码“111”数据到AT24C01存储器中保存
delayx(500);
//------------------
init();
W_AT24C01(f,2);
delayx(500);
//------------------
init();
W_AT24C01(y,2);
delayx(500);
q=1;
}
//--------------------------------------------------------------------
tablee2[3]=0;
//--------------------------------------------------------------------
while(1)
{
b=shuju_jianpan(); //数据键盘扫描
if(b!=15)    //如果b不等于15说明有键按下
{
tablee2[c++]=b; //密码存储器
LCD1602_0(15,c);
if(c==4)c=0;
b=15;
} //通过计算一下将密码确认复杂化,这样可以解决密码重复按下后确认为错误码密码,
//如当设置密码为222时,当按下2222或更多22222的密码后,可以保证这些是错误密码。
   h=((tablee2[2]*5)+(tablee2[1]*3)+tablee2[0]+tablee2[3]);
//========================================
if(!K3)       //确认输入键 P0.3
{
c=0;   //消除密码累加的现象
delayx(500);
while(K3==0);
beepo();
//----------------开始密码比较------------
init();//AT24C01初始化
nem0=R_AT24C01(e);
init();
nem1=R_AT24C01(f);
init();
nem2=R_AT24C01(y);
delayx(500);  //延迟一下
//----------------------------------------
if(nem0==tablee2[0]&&nem1==tablee2[1]&&nem2==tablee2[2]&&h==((tablee2[2]*5)+(tablee2[1]*3)+tablee2[0]+0))
{
LED_OPEN=0; //开锁
beep=0;
delayx(20000);
beep=1; //长呜一声音表示确认密码正确并开锁
tablee2[0]=0;
tablee2[1]=0;
tablee2[2]=0; //将密码重置一下
LED_OPEN=1; //关锁
   delayx(600);
LCD1602_2(); //welcomeBack
delayx(60000);
delayx(60000);
delayx(60000);
LCD1602_1(15);       //显示PleasePassword
}
else
{
beepo();
delayx(5000);
beepo();
delayx(5000);
beepo();
delayx(5000);    //短响3声音表示密码错误
r++;
tablee2[3]=0;    //清除一下该存储器中的错误数据避免下次持续报错
LCD1602_1(0);       //显示PleasePassword
   }
if(r==4)   //如果错误3次密码则报警2分钟
{
for(j=0;j<30;j++)
{
beepo();
delayx(5000);
    }
r=0;
}
}
//====================================================================
if(!K4)   //修改密码键 P0.4
{
delayx(500);
while(K4==0);
beepo();
//------------------------
    while(u<3)
{
   b=shuju_jianpan();//数据键盘扫描 --先输入旧密码确认主人身份
   if(b!=15)   //如果b不等于15说明有键按下
   {
   u++;
tablee2[c++]=b;   //常规密码存储器
LCD1602_0(15,c);
if(c==4)c=0;
b=15;
   }
}
   u=0;
   h=((tablee2[2]*5)+(tablee2[1]*3)+tablee2[0]+tablee2[3]);
//----------------开始密码比较----------------------------
init();//AT24C01初始化
nem3=R_AT24C01(e);
init();
nem4=R_AT24C01(f);
init();
nem5=R_AT24C01(y);
delayx(500);  //延迟一下
//---------------------------------------------------------
if(nem0==tablee2[0]&&nem1==tablee2[1]&&nem2==tablee2[2]&&h==((tablee2[2]*5)+(tablee2[1]*3)+tablee2[0]+0))
{
c=0;
beep=0;
delayx(20000);
beep=1;   //长呜一声音表示开始修改密码
LED_LEDOK=0;   //灯亮表示密码正确
delayx(20000);
LED_LEDOK=1;   //灯亮表示密码正确
LCD1602_1(0);     //显示PleasePassword
    //---------------------------------------------------------
while(c<3)   //密码长度必须为3位
{
b=shuju_jianpan(); //数据键盘扫描
if(b!=15)
{
tablee2[c++]=b;
LCD1602_0(15,c);
b=15;
}
}
c=0;
    //---------------------------------------------------------
            while(K3==1);
LCD1602_2(); //welcomeBack
delayx(500);
while(K3==0);
delayx(500);
while(K3==0);
init();             //24c01初始化
W_AT24C01(e,tablee2[0]); //写入数据到AT24C01存储器中保存
delayx(500);
//------------------
init();
W_AT24C01(f,tablee2[1]);
delayx(500);
//------------------
init();
W_AT24C01(y,tablee2[2]);
delayx(500);
//------------------
LED_LDEOKK=0; //灯亮表示密码正确
beep=0;
delayx(10000);
beep=1;             //长呜一声音表示确认已输入数据
LED_LDEOKK=1;
u=0;
delayx(50000);
beep=0;
    delayx(50000);
    beep=1;   //长呜一声音表修改密码OK
LCD1602_0(15,0);       //显示PleasePassword
}

}  //修改密码的if语句

} //总的while(1)语句
}
//======================================================
//---IIC AT24C01存储器读写操作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3^6;
sbit SCL=P3^7;
///------------------------------------------
void delay()
{ ; ; }
///////////////////////
void start()//起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
void stop()//终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
//////////////////////////////////////////////////
void respons()//应答信号,等待或者发送一个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
void init()//初始化
{
SDA=1;
SCL=1;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写一字节
{
uchar i;
SCL=0;
for(i=0;i<8;i++)
{
date=date<<1;
SDA=C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
//------------------------------------------------
uchar read_byte()//读数据(也就是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
{
uchar i,k;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
//=============AT24C01写操作=====================//
void W_AT24C01(uchar address,uchar date)//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器件地址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器件内存地址 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数据    date
respons();
stop();
}
//////////////////////////////////////////////////
//==============AT24C01读操作====================//
uchar R_AT24C01(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写器件地址和写指令0XA0=10100000B最后一个零表示写,低电平有效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器件内存地址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写器件地址和读指令0XA1=10100001B,最后一个1表示读,高电平有效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
//------------------LCD1602显示程序(模块)--------------------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1602/////////////
sbit RS=P0^5;
sbit RW=P0^6;
sbit YE=P0^7;

/////////////////////////////////////////////////////////////
uchar code table1[] ={" Welcome   Back"};
uchar code table2[] ={" PleasePassword"};
uchar code table3[] ={"****"};
uchar code table4[] ={"                "};
/////////////////////////////////////////////////////////////
void delayy(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
void delay2()
{
RS=0;
RW=0;
YE=0;
delayy(5);
YE=1;
}
//------------------------------------------
void LCD1602_START()
{
//////////////////////////////////////LCD屏初始化
P2=0x01; //清屏
delay2();
P2=0x38; //显示设定两行
delay2();
P2=0x0f;  //打开显示和光标
delay2();
P2=0x06;  //光标右移
delay2();
P2=0x80;  //光标回到第一行的开头
delay2();
}
/******************************LCD1602液晶显示****************************/
void LCD1602_0(uchar dd0,uchar jj0)//dd是整数
{
   uchar i,nem;
      LCD1602_START();
/////////////////////////////////////////////////////////////
       for(nem=0;nem<dd0;nem++)//温度英文字PleasePassword显示
         {
P2=table2[nem];
RS=1;
RW=0;
YE=0;
   delay2();
     }

////////////////////////////////////////////////////////////
delay2();
    P2=0xc0; //换行显示***0xc0指令是光标回到第二行的开头
for(i=0;i<jj0;i++)
     {
delay2();
P2=table3[i];
RS=1;
RW=0;
YE=0;
}
}
//==========================================================================
void LCD1602_1(uchar dd1)//dd是整数
{
   uchar i,nem;
      LCD1602_START();
       for(nem=0;nem<dd1;nem++)//温度英文字PleasePassword显示
         {
P2=table2[nem];
RS=1;
RW=0;
YE=0;
   delay2();
     }
/////////////////////////////////////////////////
delay2();
    P2=0xc0; //换行显示***0xc0指令是光标回到第二行的开头
for(i=0;i<16;i++)
     {
delay2();
P2=table4[i];
RS=1;
RW=0;
YE=0;
}
}
//==========================================================================
void LCD1602_2()//dd是整数
{
   uchar i,nem;
      LCD1602_START();
       for(nem=0;nem<15;nem++)//温度英文字welcomeback显示
         {
P2=table1[nem];
RS=1;
RW=0;
YE=0;
   delay2();
     }
/////////////////////////////////////////////////
delay2();
    P2=0xc0; //换行显示***0xc0指令是光标回到第二行的开头
for(i=0;i<16;i++)
     {
delay2();
P2=table4[i];
RS=1;
RW=0;
YE=0;
}
}

网友A(2015-05-15):
下载来试试可以用吗?谢谢!

网友B:
全智能的?挺厉害的呀。

网友C(2015-07-10):
原理图呢

网友D(2015-09-05):
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

网友E(2015-10-17):
这个看着就觉额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