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绕线机程序

楼主(2015-04-05):
该程序主要运用了键盘扫描技术和EEROM存储器编程,做到把键盘值输入到存储器中,不怕掉电。基于WICN单片机开发板设计。
主程序

//--------------------- 半自动绕线机程序 ----------------------

//-----------------芯片STC89C52RC 晶振11.0592M ----------------

//---------------------计数值范围1~22圈-----------------------

#include<reg52.h>

#include"24c01.c"

#include"stopgo.c"

#include"jishuan.c"

#include"lcd1602.c"

#include"startgo.c"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K1=P0^0;       //数字输入键个位数

sbit  K2=P0^1;       //数字输入键十位数

sbit  K3=P0^2;       //输入功能并以IIC存入AT24C01中保存

sbit  K4=P0^3;       //确认存入数据键

sbit  K5=P0^4;    //停止键

sbit  beep=P3^3;

sbit    CLK=P1^2;       //光电感应脉冲(用该开关模仿)

sbit  LE_LED=P3^4;

sbit  LED=P1^5;

//-------------------------------------------------------------

//-------------------------------------------------------------

uchar tablee[2];

//------按键延时-----------------------------------------------

void delayx(uint i)

{

       uint w;

       for(w=0;w<i;w++);

}

//-------------------------------------------------------------

void start_ggo(uchar b)  //打线执行程序

{

       uchar d=0;

       uchar n=0;

       while(n<=b)

    {

              LCD1602(n);     //显示

              if(!CLK)

              {

              delayx(500);

              while(CLK==0);

              n++;

              LED=0;

              beep=0;

              delayx(10000);

              LED=1;

              beep=1;

              }

       }

}

//------------------------------------------------------------

//-------------------------------------------------------------

//------------------数据键盘按键扫描---------------------------

void main()

{

       uchar h,f;

       uchar e=30;

       uchar id0=0;

       uchar id1=0;

       LE_LED=0;

       while(1)

       {

              if(!K1)        //P0.0      K1=3

              {

                delayx(500);

                while(K1==0);

             beep=0;

                delayx(5000);

                beep=1;

                tablee[0]=3;

                if(id0==1)

                {

                    tablee[1]=3;

                     id0=0;

                }

                 id0++;

                 if(id0==2)id0=0;

              }

              //--------------------

              if(!K2)           //P0.1    K2=5

              {

                delayx(500);

                while(K1==0);

             beep=0;

                delayx(5000);

                beep=1;

                tablee[1]=5;

                if(id1==1)

                {

                    tablee[0]=5;

                     id0=0;

                }

                id1++;

                if(id1==2)id1=0;

              }

              //===========================================================

               if(!K3)//确认输入到AT24C01中

               {

                    delayx(500);

                  while(K3==0);       //P0.2

                     beep=0;

                     delayx(5000);

                     beep=1;

                     jishuan(tablee[0],tablee[1]);

                  f=jishuan_ok();

                  init();                //24c01初始化

                  W_AT24C01(e,f);//写数据到AT24C01中,0x30是器件地址内存单元

               }

               if(!K4)//启动机器打线 P0.3

               {

                  delayx(500);

                  while(K4==0);

                     beep=0;

                     delayx(5000);

                     beep=1;

                  init();               //24c01初始化

                  h=R_AT24C01(e); //读AT24C01中0x30的数据

                  LCD1602(h);     //显示

                  //start_go(h);    //启动执行打线功能并计数

                     start_ggo(h);

                  if(!K5)           //如果停机键按下则执行停机功能

                  stop_go();

               }

       }

}

//---IIC AT24C01存储器读写操作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3^6;

sbit SCL=P3^7;

///------------------------------------------

void delay()

{ ; ; }

///////////////////////

void start()//起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

void stop()//终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

//////////////////////////////////////////////////

void respons()//应答信号,等待或者发送一个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

void init()//初始化

{

       SDA=1;

       SCL=1;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写一字节

{

       uchar i;

       SCL=0;

       for(i=0;i<8;i++)

       {

              date=date<<1;

              SDA=C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

//------------------------------------------------

uchar read_byte()//读数据(也就是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

{

       uchar i,k;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

//=============AT24C01写操作=====================//

void W_AT24C01(uchar address,uchar date)//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器件地址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器件内存地址 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数据     date

       respons();

       stop();

}

//////////////////////////////////////////////////

//==============AT24C01读操作====================//

uchar R_AT24C01(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写器件地址和写指令0XA0=10100000B最后一个零表示写,低电平有效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器件内存地址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写器件地址和读指令0XA1=10100001B,最后一个1表示读,高电平有效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LCD1602显示程序(模块)--------------------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1602/////////////

sbit RS=P0^5;

sbit RW=P0^6;

sbit YE=P0^7;

/////////////////////////////////////////////////////////////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1,2,3

                                   0x99,0x92,0x82,0xf8,//4,5,6,7

                                   0x80,0x90,0xfe};//8,9,.,段码表

/////////////////////////////////////////////////////////////

uchar code table1[] ={"0123456789. -"};

uchar code table2[] ={"Temperature"};

uchar code table3[] ={"  123333  "};

/////////////////////////////////////////////////////////////

void delayy(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

void delay2()

              {

                     RS=0;

                     RW=0;

                     YE=0;

                     delayy(5);

                     YE=1;

              }

/******************************LCD1602液晶显示****************************/

void LCD1602(uchar dd)//dd是整数

{

                     uchar e,f,i,nem;

                     e=dd/10;

                     f=dd%10;

//////////////////////////////////////LCD屏初始化

                     P2=0x01;       //清屏

                     delay2();

                     P2=0x38;       //显示设定两行

                     delay2();

                     P2=0x0f;  //打开显示和光标

                     delay2();

                     P2=0x06;  //光标右移

                     delay2();

                     P2=0x80;  //光标回到第一行的开头

                     delay2();

//////////////////////////////////////////

       for(nem=0;nem<11;nem++)////////////温度英文字显示

         {

                     P2=table2[nem];

                     RS=1;

                     RW=0;

                     YE=0;

                   delay2();

            }

////////////////////////

                     P2=table1[e];

                     RS=1;

                     RW=0;

                     YE=0;

                     P2=0x06;  //光标右移显示整数十位

                     delay2();

////////////////////////

                     P2=table1[f];

                     RS=1;

                     RW=0;

                     YE=0;

                     P2=0x06;  //光标右移显示整数个位

                     delay2();

/////////////////////////////////////////////////

                     P2=0xc0;//换行显示

                     delay2();

              for(i=0;i<16;i++)

          {

                     P2=0xc0;

                     delay2();

                     P2=table3[i];

                     RS=1;

                     RW=0;

                     YE=0;

             }

}

//-----------数据计算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tatic uchar j=0;

///----------------------------------------------------

void jishuan(uchar i,uchar e) //i为十位,e为个位

{

  j=((i*10)+e);

}

///-----------------------------------------------------

uchar jishuan_ok()

{

  return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