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非常详细的51单片机汇编红外解码程序

楼主(2015-04-05):
;**********************************************************************************************
;name: PT2221红外解码V1.0
;device: pt2221红外编码+89S51单片机解码+红外一体化接收头
;Copyright (c) 2007-2008 张兴电子设计工作室技术开发部
;author: 张兴
;date: 2007.7.4---14:44
;description:  PT2221发送的红外编码最前面为13.5ms的引导码,而后为32位的数据,32位数据的前16位为用户码,
  ;用于区别各个厂家的遥控器的不同,而后16位为数据码,分前8位和后8位,前后8位互为反码,用于检验
  ;这里我们只接收了16位的数据,别的数据则丢掉了,对16的数据在程序中进行了检验
  ;解码的结果用两种方式输出:1.用串口以9600的波特率发送,2.四位一体数码管显示
  ;一体化接P3.2,即外部中断0
  ;数码管:P1口送段码,P0口低四位送位码
  ;程序中采用11.0592M的晶振,若用12M晶振只需按程序注释的提示选择相应程序即可
;edition:V1.0
;***********************************************************************************************
b_bit equ 20h ;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a_bit equ 21h ;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ORG 0000H
AJMP MAIN;转入主程序
ORG 0003H ;外部中断P3.2脚INT0入口地址
AJMP INT ;转入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解码程序)
;=============以下为主程序进行CPU中断方式设置===================================
MAIN: SETB EA ;打开CPU总中断请求
SETB IT0 ;设定INT0的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SETB EX0 ;打开INT0中断请求
AJMP $
;============以下为进入P3.2脚外部中断子程序,也就是解码程序======================
INT:  CLR EA ;暂时关闭CPU的所有中断请求,只处理当前中断,避免受外部信号干扰
MOV R6,#10
SB:  ACALL YS1;调用882微秒延时子程序
JB P3.2,EXIT;延时882微秒后判断P3.2脚是否出现高电平如果有就退出解码程序,(882um就出现高电平说明是干扰信号)
DJNZ R6, SB;重复10次,目的是检测在8820微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以上完成对遥控信号的9ms的初始低电平信号的识别======================
JNB P3.2, $ ;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ACALL YS2 ;延时4.74毫秒避开4.5毫秒的结果码
MOV R7,#16;忽略前16位系统识别码,PT2221共发送32位数据,前16位为用户码,后16为数据码才是我们需要的
JJJJA: JNB P3.2,$;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LCALL YS1;高电平开始后用882微秒的时间尺去判断信号此时的高低电平状态
MOV C,P3.2;将P3.2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UUUA;如果为0就跳转到UUUA
LCALL YS3;检测到高电平1的话延时1毫秒等待脉冲高电平结束
UUUA:  DJNZ R7,JJJJA
;==============到此为止,已跳过13.5ms的引导码和前16位的用户码=====================
MOV R1,#1AH ;设定1AH为起始RAM区
MOV R2,#2 ;接收从1AH到1BH的2个内存,用于存放操作码和操作反码,
   ;16位数据分前8位和后8位,后8位是前8位的反码,用于检验
PP:  MOV R3,#8;每组数据为8位
JJJJ:  JNB P3.2,$;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LCALL YS1;高电平开始后用882微秒的时间尺去判断信号此时的高低电平状态
MOV C,P3.2;将P3.2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UUU;如果为0就跳转到UUU
LCALL YS3;检测到高电平1的话延时1毫秒等待脉冲高电平结束,然后把C中的1存入R1
UUU:  MOV A,@R1;将R1中的数据给A
RRC A;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1,A;将A中的数暂时存放在R1数值的内存中
DJNZ R3,JJJJ;接收满8位换一个内存
INC R1;对R1中的值加1,换下一个RAM
DJNZ R2,PP ;接收完8位数据码和8位数据反码,存放在1AH/1BH中
;==================上面的程序已完成了16位数据码的接收工作,下面进行检验==================
MOV A,1AH
CPL A;对1AH取反后和1BH比较
CJNE A,1BH,EXIT;如果不等表示接收数据发生错误,放弃
;====================校验正确则继续执行下面程序,不正确则作为干扰丢弃===================
LCALL SEND ;调用串口发送程序,把16位数据码用串口发送出去
LCALL DISPLAY ;把16位数据码送数码管显示
CLR P3.5;P3.5口上的LED闪烁一次,表示解码成功
LCALL YS2
LCALL YS2
LCALL YS2
SETB P3.5;
;==================退出子程序,解码出错时退出解码子程序========================
EXIT:  SETB EA ;允许中断
RETI ;退出解码子程序
;===================串口发送子程序============================================
SEND: mov a,1AH;将1AH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6进制
mov b,#16 ;10进制/16=16进制,此时输出按键的16进制编码,00~1F
div ab
SWAP A
ADD A,B
mov 30H,a ;转换为16进制代码后存到30H
MOV TMOD,#20H
MOV TL1,#0FDH
MOV TH1,#0FDH
MOV SCON,#40H
MOV PCON,0
CLR TI
CLR RI
SETB TR1
MOV R0,#30H
MOV A,@R0
MOV SBUF,A
WAIT: JNB TI,WAIT
CLR TI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lay:mov a,1AH;将1AH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或16进制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此时输出按键对应的键号,00~31
;mov b,#16 ;10进制/16=16进制,此时输出按键的16进制编码,00~1F
div ab
mov a_bit,a ;十位在a
mov b_bit,b ;个位在b
mov dptr,#numtab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 r0,#4
dpl1:  mov r1,#250 ;显示1000次
dplop:  mov a,b_bit ;取个位数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1,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SETB p0.0 ;开个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CLR P0.0
mov a,a_bit ;取十位数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1,a ;送出十位的7段代码
SETB P0.1 ;开十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CLR P0.1
CLR P0.2
CLR P0.3
djnz r1,dplop ;100次没完循环
djnz r0,dpl1 ;4个100次没完循环
ret
D1MS: MOV R4,#250       ;延时1ms
       DJNZ R4,$
       RET
num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字形码表"0","1","2"~"7"
DB 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字形码表"8","9","A"~"F"
;=============延时子程序1,精确延时882微秒=========================================
;YS1:  MOV R4,#20 ;12M晶振请用此句延时
YS1:  MOV R4,#17 ;11.0592M晶振请用此句延时
D1:  MOV R5,#20
DJNZ R5,$
DJNZ R4,D1
RET
;============延时子程序2,精确延时4740微秒==========================================
YS2:  MOV R4,#10 ;
;D2:  MOV R5,#235 ;12M晶振请用此句延时
D2:  MOV R5,#217 ;11.0592M晶振请用此句延时
DJNZ R5,$
DJNZ R4,D2
RET
;=============延时程序3,精确延时1000微秒===========================================
YS3:  MOV R4,#2;
;D3: MOV R5,#248 ;12M晶振请用此句延时
D3: MOV R5,#230 ;11.0592M晶振请用此句延时
DJNZ R5,$
DJNZ R4,D3
RET
;=========================
END

网友A(2018-01-13):
有50462的解码程序吗?

网友B(2020-03-12):
谢谢分享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