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112深睡眠(低功耗)的调试报告

楼主(2015-04-05):
由于产品为移动设备,所以功耗要求是比较严格的。目前采用了大MCU+小MCU的方式实现,小MCU主要是控制大MCU的电源,以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当然也就要求小单片机也在不工作的时候,进入低功耗状态。

       大MCU目前采用的是LPC1788,掉电模式理论最低功耗为65uA,但是实际调试并没有达到那么小(因为外设没有完全断电)。所以用小MCU来控制大MCU的电源,在需要的时候,在给大MCU供电。

       小MCU采用的是LPC111x(lpc1112/28pin),深睡眠模式的理论值约为6uA(这个。)。

       Lpc1112在不接外设的情况下,首先对深睡眠功耗进行测试,目前达到了5uA左右。

以下为源代码:

#include "nxplpc11xx.h"

#include "pmu.h"

#define NVIC_LP_SLEEPDEEP 1<<2

extern int key_value;

void WAKEUP6_IRQHandler(void)
{
       //PMU->PCON = (1<<8); //清除标志

       SYSCON->STARTRSRP0CLR = 1<<6;           /*清除唤醒中断标志    */

       __nop();

       key_value=2;
}

void WAKEUP5_IRQHandler(void)

{

       //PMU->PCON = (1<<8); //清除标志

       SYSCON->STARTRSRP0CLR = 1<<5;           /*清除唤醒中断标志    */

       __nop();

       key_value=1;

}

void config_ios(void);

void PMU_DeepSleep(void)

{

//reset IOs

config_ios();

/* Specify peripherals to be powered up again when returning from deep sleep mode */

SYSCON->PDAWAKECFG = SYSCON->PDRUNCFG;

SYSCON->PDRUNCFG |=(1<<3);     //BOD power down

/* Switch MAINCLKSEL to IRC */

SYSCON->MAINCLKSEL = 0;

SYSCON->MAINCLKUEN = 0;

SYSCON->MAINCLKUEN = 1;

while (!(SYSCON->MAINCLKUEN & 0x01));

/* Ensure DPDEN is disabled in the power control register */

PMU->PCON = (1<<11); //Clear DPDFLAG if it was set

/* Clear the Deep Sleep Flag */

PMU->PCON = (1<<8);

/* All OFF */

//SYSCON->PDSLEEPCFG = 0x000018FF;

SYSCON->PDSLEEPCFG = 0x0000ffFF;

/* Specify peripherals to be powered up again when returning from deep sleep mode */

//SYSCON->PDAWAKECFG = SYSCON->PDRUNCFG;

///GPIO0-6

IOCON->PIO0_6 &= ~0x07;

IOCON->PIO0_6 |= 0x20;

GPIO0->DIR  &= ~(0x01 << 6);

IOCON->PIO0_5 &= ~0x07;

IOCON->PIO0_5 |= 0x20;

GPIO0->DIR  &= ~(0x01 << 5);
/* Only edge trigger. activation polarity on P0.5  p0.6 is FALLING EDGE. */

SYSCON->STARTAPRP0 &=~(1<<6|1<<5); //0x00000000;
/* Clear all wakeup source */

SYSCON->STARTRSRP0CLR |=(1<<6|1<<5); //0xFFFFFFFF;
/* Enable Port 0.4 as wakeup source. */

SYSCON->STARTERP0 = (0x1<<6|1<<5);
NVIC_ClearPendingIRQ(WAKEUP6_IRQn);
NVIC_EnableIRQ(WAKEUP6_IRQn); // P0.6 as wakeup
NVIC_ClearPendingIRQ(WAKEUP5_IRQn);
NVIC_EnableIRQ(WAKEUP5_IRQn); // P0.5 as wakeup
SCB->SCR = NVIC_LP_SLEEPDEEP; //0x04

/* Enter Deep Sleep mode */

__wfi();
}

void config_ios(void)

{

/* Configure all IOs as GPIO w/o pull-up & pull-down resistors */

IOCON->RESET_PIO0_0 = 0xC8; // RST_BOOT/P0_0

IOCON->PIO0_1 = 0xC8; //0xC0; // CLKOUT/CT32B0_MAT2/USB_SOF

IOCON->PIO1_8 = 0xC8;

IOCON->PIO0_2 = 0xC8; // SSEL/CT16B0_CAP0 //Trigger input

IOCON->PIO0_3 = 0xC8; //

IOCON->PIO0_4 = 0x80; // PIO

IOCON->PIO0_5 = 0x80; // PIO

IOCON->PIO1_9 = 0xC8; // CT16B1_MAT0

IOCON->PIO0_6 = 0xC8; // SCK0

IOCON->PIO0_7 = 0xC8;

IOCON->PIO0_8 = 0xC8; //0xC0; // SSP_MISO/CT16B0_MAT0/TRACE_CLK; MISO

IOCON->PIO0_9 = 0xC8; //0xC0; // SSP_MOSI/CT16B0_MAT1/TRACE_SWV; MOSI

IOCON->PIO0_10 = 0xC8; // JTAG_CLK/P0_10/SSP_CLK/CT16B0_MAT2

//IOCON->PIO1_10 = 0xC8; // ADCIN6/CT16B1_MAT1

IOCON->PIO0_11 = 0xC9; // JTAG_TDI/P0_11/ADCIN0/CT32B0_MAT3

IOCON->PIO1_0 = 0xC9; // JTAG_TMS/P1_0/ADCIN1/CT32B1_CAP0

IOCON->PIO1_1 = 0xC9; // JTAG_TDO/P1_1/ADCIN2/CT32B1_MAT0

IOCON->PIO1_2 = 0xC9; // JTAG_TRST/P1_2/ADCIN3/CT32B1_MAT1

IOCON->PIO1_3 = 0xC9; // ARM_SWD/P1_3/ADCIN4/CT32B1_MAT2

IOCON->PIO1_4 = 0xC8; // ADCIN5/CT32B1_MAT3/WAKEUP

//IOCON->PIO1_11 = 0xC8; // ADCIN7

IOCON->PIO1_5 = 0xC9; // UART_DIR/CT32B0_CAP0

IOCON->PIO1_6 = 0xC9; // UART_RXD/CT32B0_MAT0

IOCON->PIO1_7 = 0xC9; // UART_TXD/CT32B0_MAT1

/* GPIOs at outputs */

GPIO0->DIR = ~0; //Trigger Pin input only

GPIO1->DIR = ~0; //WAKEUP Pin and PIO1_6/RXD input only

/* GPIO outputs to LOW */

GPIO0->DATA = 0x0;

GPIO1->DATA = 0X0;

/* GPIOs at inputs */

GPIO0->DIR = 0;

GPIO1->DIR = 0;

return;

}

1、  需要对io重新配置,函数config_ios:

a)         配置位普通的io口功能,并且是下拉

b)        将io设置为输出模式,并输出信号为0;

c)         再将io口设置为输入。(实验证明如果不再设置为输入模式,功耗将增加)

注意:对io口的配置,也是在lpc1788芯片上进行过实验的,通过以上操作会使功耗比较低。所以目前对单片机要进入低功耗状态,暂时对io配置都如上方式进行。

2、以上配置,并没有每一行代码进行调试,一些配置可能可以配置为其他值。

      其中:

SYSCON->PDRUNCFG |=(1<<3);     //BOD power down//

//SYSCON->PDSLEEPCFG = 0x000018FF;

SYSCON->PDSLEEPCFG = 0x0000ffFF;

这两条代码不能去掉。

SYSCON->PDSLEEPCFG  配置为0x00000aff,也会增加功耗,配置位0x000018FF功耗较低,所以看了看寄存器,在没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索性都配置为0x0000ffFF。

因为昨天才开始建工程,找资料,所以对LPC1112还不是很熟悉,但是基本能满足功耗要求,暂时先记录下来,后续还是需要对这款单片机低功耗配置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网友A(2016-02-29):
要对这款单片机低功耗配置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网友B:
不错,功耗控制很好

网友C(2016-06-04):
周立功的官网有测试文件,nxp板子还没有做过实验。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D(2016-10-15):
STM32系列微处理器能用在开关电源类产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