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66f50芯片烧录时意外被锁更换MCU无效,出现“MTP match pattern error”芯片加密

楼主(2015-04-05):
烧录几次后,任何程序都不能被烧录,出现“芯片加密”,“MTP match pattern error”两种情况,即使更换MCU,重新安装HOPE3000forEIC300也不起作用,甚至是换了个新的烧录器也不行,重新换台电脑还是不行,是烧录软件没有注册的缘故吗?但是注册时也出错,出现注册不了的情况

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当时是解决了的,这个是硬件连线的问题,还是检查一下线的连接。尤其是杜邦线,当时是因为有两条杜邦线质量太差了,结果检查出来了,更换后解决了。其实不是真正的被锁了!!!如果你是用台式机,建议使用机箱后面的USB接口,使用烧录软件要选择正确,还有就是型号要对应上。这些问题你解决了,一般都没有问题了。盛群的集成开发环境还是有点欠缺的,有不少BUG存在,现在没有用盛群的MCU了,就以前参加比赛时,用了一下。得了一等奖过后,就没参加盛群的比赛了。

网友A(2015-07-27):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是我没有加载MTP文件所致。我想用我的烧写器清空芯片,在没有读取.MTP(程序)文件的情况下,强行擦芯片。可能是软件默认的芯片型号与我的型号不匹配,导致烧写失败。出现“MTP match pattern error"。在加载了.MTP文件之后,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