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DS3231+STC89C53单片机简单时钟制作

楼主(2015-04-05):
1.bell.c
#include "main.h"

// 原始频率表,低音。
uint code  FreTab[12]={262,277,293,311,329,349,370,392,415,440,466,494};
// 1-7.
uchar code  XY_Tab[7]={0,2,4,5,7,9,11};

uint New_FreTab[12];

void Delay_10MS()
{
uchar a,b;
for(a = 50;a>0;a--)
  {
   for(b = 100;b>0;b--);
  }
}
uchar YC_Tab[]={1,2,4,8,16,32,64};

void Beep(uchar num)
{
uint i,j;
uchar D=60,E=20;
switch(num)
{
   case 1:      //开机响铃  ·
   j=0;while(j<300){BEE=!BEE;for(i=0;i<D;i++){;}j++;};
   break;
   case 2:      //简单闹铃  ·
   j=0;while(j<400){BEE=!BEE;for(i=0;i<E;i++){;}j++;}for(i=0;i<18;i++)Delay_10MS();
   j=0;while(j<400){BEE=!BEE;for(i=0;i<E;i++){;}j++;}for(i=0;i<18;i++)Delay_10MS();
   //j=0;while(j<400){BEE=!BEE;for(i=0;i<E;i++){;}j++;}for(i=0;i<12;i++)Delay_10MS();
   j=0;while(j<500){BEE=!BEE;for(i=0;i<E;i++){;}j++;}
   break;
   case 3:      //操作按键响铃  ·
   j=0;while(j<200){BEE=!BEE;for(i=0;i<30;i++){;}j++;};
   break;

  case 4:     //整点报时响铃   —
   j=0;while(j<2800){BEE=!BEE;for(i=0;i<D;i++){;}j++;}
   break;
}
BEE=1;
}

// QSD 0-11
// SYD 1-3 1降8度 2不变,3升8度

void JX_New_Few_FerTab(uchar QSD)
{
uchar i,j;

for(i = 0 ;i <12;i++)    // 12次循环
  {
   j = i +QSD;    //根据起始调判断起始音符位置
   if(j >11)     //如果起始调不是最低
    {
     j = j - 12;  // 0-11
     New_FreTab[i] = FreTab[j]*2;// 频率*2
    }
   else        //频率不变
    {
     New_FreTab[i] = FreTab[j];
    }
   /*if(SYD == 1)      //判断升降调。1降调,2不变,3升调。
    {
     New_FreTab[i] >>= 1;//频率减一半
    }
   else
    {
     if(SYD == 3)
      {
       New_FreTab[i] <<= 1;
      }
    }*/
  }
}

void Play_Music(uchar *Sound,uchar QSD)
{
uint GQ_CD = 0;     //歌曲长度
uint GQ_WZ = 0;

uchar GQ_YG = 0;
uchar GQ_YC = 0;

uint YP_PL = 0;

uchar YG_Bai = 0;
uchar YG_Shi = 0;
uchar  YG_Ge = 0;

uchar YC_Bai = 0;
uchar YC_Shi = 0;
uchar  YC_Ge = 0;

uint DSD_PL = 0;

uint YF0 = 0; // 1分音符变量
uint YF1 = 0; // 发音长度时间
uint YF2 = 0; //不发音长度时间
uint YF4 = 0; // 4分音符时间

uint FY_JG = 0;

uint YZ_TC = 0;
uint JF_YF = 0;

uchar i =0;

JX_New_Few_FerTab(QSD);

while(Sound[GQ_CD] != 0)   //判断歌曲长度
  {
   GQ_CD += 2;    //指向下一位音符数据
  }

while(GQ_WZ<GQ_CD && Al_Flag==1)
  {
   GQ_YG = Sound[GQ_WZ];

   YG_Bai = GQ_YG/100;  // 1升半音,0不升
   YG_Shi = GQ_YG/10%10; // 1低音,2为中音,3为高音
   YG_Ge = GQ_YG%10;  // 1-7 音符位;
   YP_PL = New_FreTab[XY_Tab[YG_Ge -1] + YG_Bai];// yg_ge -1 1-7 0-6

   if(YG_Ge != 0)
    {
     switch(YG_Shi)
      {
       case 2: YP_PL <<=1;break;
       case 3: YP_PL <<=2;break;
      }
     DSD_PL = 65536-(50000/YP_PL)*10;
     Time_H = DSD_PL >>8;
     Time_L = DSD_PL & 0xFF;
     TH0 = Time_H;
     TL0 = Time_L;
    }

   GQ_YC = Sound[GQ_WZ +1];

   YC_Bai = GQ_YC/100;  // 1有符点,0无符点
   YC_Shi = GQ_YC/10%10; // 演奏效果0普通,1连音,2顿音
   YC_Ge = GQ_YC%10;  // 几分音符。

   YF0 = YF_YF;
   YF4 = YF0 /4;
   FY_JG =YF4- YF4 *SFYF_JG;

   JF_YF = YC_Tab[YC_Ge];// 几分音符;
   YZ_TC = YF0 /JF_YF;   // 算出对应延时长度多少个10MS

   if(YC_Bai == 1)   //判断是否有符点
    {
     YZ_TC = YZ_TC+YZ_TC/2;//有符点
    }

   if(YC_Shi != 1)   //不是连音
    {
     if(YC_Shi == 0) //是否为普通音
      {
       if(JF_YF <= 4) // 是否小于16分音
        {
         YF1 = YZ_TC -FY_JG; // 发音有间隔
        }
       else   // 不小于16分音
        {
         YF1 = YZ_TC * SFYF_JG;//发音无音隔
        }
      }
     else     //是顿音,演奏时间为原来的一半
      {
       YF1 = YZ_TC /2;
      }
    }
   else       //是连音,发音无音隔
    {
     YF1 = YZ_TC;
    }

   if(YG_Ge == 0)    //没有音符数据
    {
     YF1 = 0;    //演奏时间 = 0
    }
   else       //有音符数据
    {
     YF2 = YZ_TC - YF1;

     TR0 =1;
     for(i = YF1; i >0;i --)
      {
       Delay_10MS();
      }
     BEE = 1;
     TR0 = 0;
     for(i = YF2; i >0;i --)
      {
       Delay_10MS();
      }
    }
   GQ_WZ += 2;     //指向下一个音符

  }
}

2.bell.h
#ifndef __BELL_H__
#define __BELL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YF_YF  160
#define SFYF_JG 4/5

sbit BEE = P3 ^ 4;

void Beep(uchar num);
void Delay_10MS(void);
void JX_New_Few_FerTab(uchar QSD);
void Play_Music(uchar *Sound,uchar QSD);

#endif

3.DS18B20.C
#include "main.h"

uchar temp_I;//测量到的温度的整数部分
uchar xiaoshu1;//小数第一位
//uchar xiaoshu,xiaoshu2;//小数第二位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等于0时为负数

//温度处理程序
/***********ds18b20子程序*************************/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char i)
{
    while(--i);
}

void delay500(void)   //12M延时500us,误差 0us
{
    uchar a,b;
    for(b=71;b>0;b--)
        for(a=2;a>0;a--);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bit Init_DS18B20()
{
  bit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16);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500(); //精确延时480us-96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27);//等待60us
  x=DQ;            //如果返回脉冲为低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38); //延时,DS18B20释放总线
  return x;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delay_18B20(1);//等待7us
  if(DQ){dat|=0x80;}
  delay_18B20(20);//延时40us,读数据结束
  DQ = 1;
  delay_18B20(1);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elay_18B20(5);
   DQ = dat&0x01;
     delay_18B20(20);
   DQ = 1;
     dat>>=1;
}
}

/**************设定温度精度为10位******************************/
void Write_18B20()
{
if(Init_DS18B20()==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E);           //将设定的温度报警值写入 DS18B20
  WriteOneChar(0x64);  //写TH
  WriteOneChar(0x00);  //写TL
  WriteOneChar(0x3F);           //10位精确度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8);           //把暂存器里的温度报警值拷贝到EEROM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
**函数名:ReadTemperature(void)
**输  入:
**输  出:
**说  明:读温度值(低位放tempL;高位放tempH;)
******************************************************************************************/
bit ReadTemp()
{
uchar tempL,tempH;
if(Init_DS18B20()==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tempH=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if(tempH>0x7f)      //最高位为1时温度是负
  {
   tempL=~tempL+1;         //补码转换,取反加一
   tempH=~tempH;
   fg=1;      //读取温度为负时fg=1
  }
  else fg=0;
  temp_I = tempL/16+temp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temp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tempL&0x0f)*100/16;//小数第二位
  //xiaoshu=xiaoshu1*10+xiaoshu2; //小数两位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温度处理程序结束

4.DS18B20.H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DS18B20管脚定义
sbit DQ = P1^0;

extern uchar temp_I;
extern bit fg;

extern bit Init_DS18B20();
void Write_18B20();
extern bit ReadTemp();

#endif#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DS18B20管脚定义
sbit DQ = P1^0;

extern uchar temp_I;
extern bit fg;

extern bit Init_DS18B20();
void Write_18B20();
extern bit ReadTemp();

#endif

5.DS3231.C
#include "DS3231.H"

/************************* Global Variables ***************************/
xdata   uchar   sec, min, hour, day, date, month, year;
xdata uchar  Dtemp;

/**************************** functions ******************************/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 --------- Initiate start condition ---------- */
{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sda = 0; delay();
scl = 0;
}
void stop()             /* ---------- Initiate stop condition ----------- */
{
sda = 0; delay();
scl = 1; delay();
sda = 1; delay();
scl = 0;
}

void i2cack()
{
uchar i=0;
scl=1;delay();
while(sda==1 && i<255) i++;
scl=0;delay();
}
void i2cwrite(uchar d)         /* ----------------------------- */
{
uchar i;

  scl = 0;
     for (i = 0;i < 8; i++)
     {
            sda = d & 0x80; /* Send the msbits first */
         scl = 0;delay();
   scl = 1;delay();
         d = d << 1;     /* do shift here to increase scl high time */
         scl = 0;
     }
     sda = 1;delay();        /* Release the sda line */
     scl = 0;delay();
}

uchar i2cread(uchar b)   /* ----------------------------------- */
{
uchar i, d;

        d = 0;
        sda = 1;delay();             /* Let go of sda line */
        scl = 0;delay();
        for (i = 0; i < 8; i++) /* read the msb first */
        {
                scl = 1;delay();
    d = d << 1;
    d = d | (uchar)sda;
                scl = 0;delay();
        }
        sda = b;delay();          /* low for ack, high for nack */
        scl = 1;delay();
        scl = 0;delay();
        sda = 1;delay();          /* Release the sda line */
        return d;
}
void i2c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ack();
i2cwrite(address);
i2cack();
i2cwrite(dat);
i2cack();
stop();
}
uchar i2cread_add(uchar address)
//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dd;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ack();
i2cwrite(address);
i2cack();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ack();
dd=i2cread(0);
stop();
return dd;
}

void    InitDS3231()     /* ----- set time & date; user data entry ------ */
{
  scl=1;delay();
  sda=1;delay();

     start();
     i2cwrite(ADDRTC);       /* write slave address, write 1339 */
     i2cwrite(0x00);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1st clock register */
     i2cwrite(0x00); //秒
     i2cwrite(0x01); //分
     i2cwrite(0x01); //时
     i2cwrite(0x03); //星期
     i2cwrite(0x12); //日
     i2cwrite(0x01); //月
     i2cwrite(0x11); //年
     //i2cwrite(0x10); /* enable sqw, 1hz output */
     stop();
}
void    GetTime()     /* --- get date/time from DS3231 --- */
{
        //while(int0);    /* loop until int pin goes low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f);
        //i2cwrite(0);            /* clear alarm flags */
        //stop();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sec = i2cread(ACK);
        min = i2cread(ACK);
        hour= i2cread(ACK);
        day = i2cread(ACK);
        date= i2cread(ACK);
        month= i2cread(ACK);
        year= i2cread(NACK);
        stop();
}

void    read_temp()       /* -------- read temperature -------- */
{
int     itemp;
float   ftemp;

        do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e);         /* address of control register */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 send the device address for read */
                itemp = i2cread(NACK);  /* get th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stop();
        }       while(itemp & 0x20);            /* wait until CNVT bit goes inactive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11);                 /* address of temperature MSB */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 send the device address for read */
        itemp = ( (int) i2cread(ACK) << 5 );
        itemp += ( i2cread(NACK) >> 3);
        stop();
        if(itemp & 0x1000)      itemp += 0xe000;        /* if sign bit set, make 16 bit 2's comp */

        ftemp = 0.03125 * (float) itemp;        /* convert to degrees C */
        /* ftemp = ftemp * 9 / 5 + 32;  /* skip this if you don't want degrees F */
  Dtemp  = (uchar) ftemp;
}

/*void    frq_out_tog()   // --- toggle en32khz bit to enable/disable sqw ---
{
uchar   val;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f);                 // control/status reg address
        start();
        i2cwrite(ADDRTC + 1);           //send the device address for read
        val = i2cread(NACK);
        stop();
        val ^= 0x08;    //toggle en32khz bit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f);                 //control/status reg address
        i2cwrite(val);
        stop();
}*/

void    init_alrm()     /* --- enable alarm 1 for once-per-second --- */
{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7);            /* 1st alarm 1 reg address */
        i2cwrite(0x80); /* mask alarm register */
        i2cwrite(0x80);
        i2cwrite(0x80);
        i2cwrite(0x80);
        stop();

        start();
        i2cwrite(ADDRTC);
        i2cwrite(0x0e); /* control/status reg address */
        i2cwrite(0x05); /* enable interrupts, alarm 1 output */
}
void    comm_init()     /* ------ reset DS3231 comm interface ------ */
{
        do      /* because the DS3231 I2C interface is active for both supplies */
        {       /*  after a micro reset, we must get the comm into a known state */
                sda = 1;        /* make sure master has released SDA */
                scl = 1;
                if(sda) /* if sda is high, generate a start */
                {
                        sda = 0;        /* The DS3231 will recognize a valid start */
                        sda = 1;        /*  condition anywhere in a I2C data transfer */
                }
                scl = 0;
        }       while(sda == 0);        /* if the DS3231 is holding sda low, try again */
}

6.DS3231.H
#ifndef __DS3231_H__
#define __DS3231_H_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 = P1^7;             /* I2C pin definitions */
sbit    sda = P1^6;
sbit    int0 = P3^2;
/**************************** defines *******************************/
#define ADDRTC  0xd0    /* DS3231 slave address (write) */
#define ACK     0
#define NACK    1

extern xdata   uchar   sec, min, hour, day, date, month, year,Dtemp;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tart();
void    stop();
void   i2cwrite(uchar d);
uchar   i2cread(uchar b);
void    writebyte();
void    Init_DS3231();
//void    frq_out_tog();
void    init_alrm();
void    comm_init();
void GetTime(void);
void Set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void i2c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
uchar i2cread_add(uchar address);
void InitDS3231();
void    read_temp();

#endif

7.KEY.C
#include "MAIN.H"

xdata uchar keyvalue,SetFlag=0;

void Scan_Key()
{
uchar a=80;
if(SET==0)
    {
        Delay5Ms();
  if(SET==0)
        {
            keyvalue=1;
   Beep(3);
   Disp_b=0; //开始返回菜单计时
        }
        while((SET==0)&&a)
  {
   --a;
   Delay5Ms();
  }
    }
    if(UP==0)
    {
        Delay5Ms();
        if(UP==0)
        {
   keyvalue=2;
   Beep(3);
   Disp_b=0;
        }
        while((UP==0)&&a)
  {
   --a;
   Delay5Ms();
  }
    }
    if(DOWN==0)
    {
        Delay5Ms();
        if(DOWN==0)
        {
            keyvalue=3;
   Beep(3);
   Disp_b=0;
        }
        while((DOWN==0)&&a)
  {
   --a;
   Delay5Ms();
  }
    }
}

void KeyProcess()//时钟设置程序
{
if(keyvalue==1)
{
  //DisplayStr(0,0,"    Time Set    ");
//      ----------------
  SetFlag++;
  if(SetFlag==14) {SetFlag=0;Disp_Time();}
  keyvalue=0;
}
switch(SetFlag)
{
  case 1:
  {
   Readtime();
   DisplayStr(0,0,"    Adj Year    ");
//       ----------------
   DisplayStr(0,1,"20");
   DisplayChar(2,1,Flash?(year/10+0x30):' ');
   DisplayChar(3,1,Flash?(year%10+0x30):' ');
   DisplayChar(4,1,0x00);
   DisplayChar(5,1,month/10+0x30);
   DisplayChar(6,1,month%10+0x30);
   DisplayChar(7,1,0x01);
   DisplayChar(8,1,date/10+0x30);
   DisplayChar(9,1,date%10+0x30);
   DisplayChar(10,1,0x02);
   DisplayChar(11,1,' ');
   switch(day)
   {
    case 1:DisplayStr(12,1,"Mon");break;
    case 2:DisplayStr(12,1,"Tue");break;
    case 3:DisplayStr(12,1,"Wed");break;
    case 4:DisplayStr(12,1,"Thu");break;
    case 5:DisplayStr(12,1,"Fri");break;
    case 6:DisplayStr(12,1,"Sat");break;
    case 7:DisplayStr(12,1,"Sun");break;
    default :DisplayStr(12,1,"ERR");break;
   }
   DisplayChar(15,1,' ');
   if(keyvalue==2&&SetFlag==1) //年+
      {
          Set(6,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1) //年-
      {
          Set(6,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2:
  {
   Readtime();
   DisplayStr(0,0,"    Adj Month   ");
//       ----------------
   DisplayStr(0,1,"20");
   DisplayChar(2,1,year/10+0x30);
   DisplayChar(3,1,year%10+0x30);
   DisplayChar(4,1,0x00);
   DisplayChar(5,1,Flash?(month/10+0x30):' ');
   DisplayChar(6,1,Flash?(month%10+0x30):' ');
   DisplayChar(7,1,0x01);
   DisplayChar(8,1,date/10+0x30);
   DisplayChar(9,1,date%10+0x30);
   DisplayChar(10,1,0x02);
   DisplayChar(11,1,' ');
   switch(day)
   {
    case 1:DisplayStr(12,1,"Mon");break;
    case 2:DisplayStr(12,1,"Tue");break;
    case 3:DisplayStr(12,1,"Wed");break;
    case 4:DisplayStr(12,1,"Thu");break;
    case 5:DisplayStr(12,1,"Fri");break;
    case 6:DisplayStr(12,1,"Sat");break;
    case 7:DisplayStr(12,1,"Sun");break;
    default :DisplayStr(12,1,"ERR");break;
   }
   DisplayChar(15,1,' ');
   if(keyvalue==2&&SetFlag==2) //月+
      {
          Set(5,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2) //月-
      {
          Set(5,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3:
  {
   Readtime();
   DisplayStr(0,0,"    Adj Date    ");
//       ----------------
   DisplayStr(0,1,"20");
   DisplayChar(2,1,year/10+0x30);
   DisplayChar(3,1,year%10+0x30);
   DisplayChar(4,1,0x00);
   DisplayChar(5,1,month/10+0x30);
   DisplayChar(6,1,month%10+0x30);
   DisplayChar(7,1,0x01);
   DisplayChar(8,1,Flash?(date/10+0x30):' ');
   DisplayChar(9,1,Flash?(date%10+0x30):' ');
   DisplayChar(10,1,0x02);
   DisplayChar(11,1,' ');
   switch(day)
   {
    case 1:DisplayStr(12,1,"Mon");break;
    case 2:DisplayStr(12,1,"Tue");break;
    case 3:DisplayStr(12,1,"Wed");break;
    case 4:DisplayStr(12,1,"Thu");break;
    case 5:DisplayStr(12,1,"Fri");break;
    case 6:DisplayStr(12,1,"Sat");break;
    case 7:DisplayStr(12,1,"Sun");break;
    default :DisplayStr(12,1,"ERR");break;
   }
   DisplayChar(15,1,' ');
   if(keyvalue==2&&SetFlag==3) //日+
      {
          Set(4,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3) //日-
      {
          Set(4,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4:
  {
   Readtime();
   DisplayStr(0,0,"    Adj Hour    ");
//       ----------------
   DisplayChar(0,1,month/10+0x30);
   DisplayChar(1,1,month%10+0x30);
   DisplayChar(2,1,0x01);
   DisplayChar(3,1,date/10+0x30);
   DisplayChar(4,1,date%10+0x30);
   DisplayChar(5,1,0x02);
   DisplayChar(6,1,' ');
   DisplayChar(7,1,' ');
   DisplayChar(8,1,Flash?(hour/10+0x30):' ');
   DisplayChar(9,1,Flash?(hour%10+0x30):' ');
   DisplayChar(10,1,':');
   DisplayChar(11,1,min/10+0x30);
   DisplayChar(12,1,min%10+0x30);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sec/10+0x30);
   DisplayChar(15,1,sec%10+0x30);
   if(keyvalue==2&&SetFlag==4) //时+
   {
       Set(2,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4) //时-
   {
       Set(2,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5:
  {
   Readtime();
   DisplayStr(0,0,"   Adj Minute   ");
//       ----------------
   DisplayChar(0,1,month/10+0x30);
   DisplayChar(1,1,month%10+0x30);
   DisplayChar(2,1,0x01);
   DisplayChar(3,1,date/10+0x30);
   DisplayChar(4,1,date%10+0x30);
   DisplayChar(5,1,0x02);
   DisplayChar(6,1,' ');
   DisplayChar(7,1,' ');
   DisplayChar(8,1,hour/10+0x30);
   DisplayChar(9,1,hour%10+0x30);
   DisplayChar(10,1,':');
   DisplayChar(11,1,Flash?(min/10+0x30):' ');
   DisplayChar(12,1,Flash?(min%10+0x30):' ');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sec/10+0x30);
   DisplayChar(15,1,sec%10+0x30);
   if(keyvalue==2&&SetFlag==5) //分+
   {
       Set(1,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5) //分-
   {
       Set(1,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6:
  {
   Readtime();
   DisplayStr(0,0,"   Adj Second   ");
//       ----------------
   DisplayChar(0,1,month/10+0x30);
   DisplayChar(1,1,month%10+0x30);
   DisplayChar(2,1,0x01);
   DisplayChar(3,1,date/10+0x30);
   DisplayChar(4,1,date%10+0x30);
   DisplayChar(5,1,0x02);
   DisplayChar(6,1,' ');
   DisplayChar(7,1,' ');
   DisplayChar(8,1,hour/10+0x30);
   DisplayChar(9,1,hour%10+0x30);
   DisplayChar(10,1,':');
   DisplayChar(11,1,min/10+0x30);
   DisplayChar(12,1,min%10+0x30);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Flash?(sec/10+0x30):' ');
   DisplayChar(15,1,Flash?(sec%10+0x30):' ');
   if(keyvalue==2&&SetFlag==6) //秒+
      {
          Set(0,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6) //秒-
      {
          Set(0,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7:
  {
   ReadAlarm();
   DisplayStr(0,0,"   Alarm1 Set   ");
//       ----------------
//       ALARM1 OFF **:**
   DisplayStr(0,1,"ALARM1");
   DisplayChar(6,1,' ');
   if((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1)==0) DisplayStr(7,1,Flash?("   "):("OFF"));
   else DisplayStr(7,1,Flash?("   "):(" ON"));
   DisplayChar(10,1,' ');
   DisplayChar(11,1,al1_hour/10+0x30);
   DisplayChar(12,1,al1_hour%10+0x30);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al1_min/10+0x30);
   DisplayChar(15,1,al1_min%10+0x30);
   if((keyvalue==2||keyvalue==3)&&SetFlag==7) //闹铃1开关
      {
          Set(50,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8:
  {
   ReadAlarm();
   DisplayStr(0,0,"  AL1 Adj Hour  ");
//       ----------------
   DisplayStr(0,1,"ALARM1");
   DisplayChar(6,1,' ');
   DisplayStr(7,1,(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1)?(" ON"):("OFF"));
   DisplayChar(10,1,' ');
   DisplayChar(11,1,Flash?(al1_hour/10+0x30):' ');
   DisplayChar(12,1,Flash?(al1_hour%10+0x30):' ');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al1_min/10+0x30);
   DisplayChar(15,1,al1_min%10+0x30);
   if(keyvalue==2&&SetFlag==8) //闹铃1时+
      {
          Set(9,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8) //闹铃1时-
      {
          Set(9,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9:
  {
   ReadAlarm();
   DisplayStr(0,0," AL1 Adj Minute ");
//       ----------------
   DisplayStr(0,1,"ALARM1");
   DisplayChar(6,1,' ');
   DisplayStr(7,1,(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1)?(" ON"):("OFF"));
   DisplayChar(10,1,' ');
   DisplayChar(11,1,al1_hour/10+0x30);
   DisplayChar(12,1,al1_hour%10+0x30);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Flash?(al1_min/10+0x30):' ');
   DisplayChar(15,1,Flash?(al1_min%10+0x30):' ');
   if(keyvalue==2&&SetFlag==9) //闹铃1分+
      {
          Set(8,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9) //闹铃1分-
      {
          Set(8,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10:
  {
   ReadAlarm();
   DisplayStr(0,0,"   Alarm2 Set   ");
//       ----------------
//       ALARM2 OFF **:**
   DisplayStr(0,1,"ALARM2");
   DisplayChar(6,1,' ');
   if((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2)==0) DisplayStr(7,1,Flash?("   "):("OFF"));
   else DisplayStr(7,1,Flash?("   "):(" ON"));
   DisplayChar(10,1,' ');
   DisplayChar(11,1,al2_hour/10+0x30);
   DisplayChar(12,1,al2_hour%10+0x30);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al2_min/10+0x30);
   DisplayChar(15,1,al2_min%10+0x30);
   if((keyvalue==2||keyvalue==3)&&SetFlag==10) //闹铃2开关
      {
          Set(60,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11:
  {
   ReadAlarm();
   DisplayStr(0,0,"  AL2 Adj Hour  ");
//       ----------------
   DisplayStr(0,1,"ALARM2");
   DisplayChar(6,1,' ');
   DisplayStr(7,1,(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2)?(" ON"):("OFF"));
   DisplayChar(10,1,' ');
   DisplayChar(11,1,Flash?(al2_hour/10+0x30):' ');
   DisplayChar(12,1,Flash?(al2_hour%10+0x30):' ');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al2_min/10+0x30);
   DisplayChar(15,1,al2_min%10+0x30);
   if(keyvalue==2&&SetFlag==11) //闹铃2时+
      {
          Set(12,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11) //闹铃2时-
      {
          Set(12,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12:
  {
   ReadAlarm();
   DisplayStr(0,0," AL2 Adj Minute ");
//       ----------------
   DisplayStr(0,1,"ALARM2");
   DisplayChar(6,1,' ');
   DisplayStr(7,1,(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2)?(" ON"):("OFF"));
   DisplayChar(10,1,' ');
   DisplayChar(11,1,al2_hour/10+0x30);
   DisplayChar(12,1,al2_hour%10+0x30);
   DisplayChar(13,1,':');
   DisplayChar(14,1,Flash?(al2_min/10+0x30):' ');
   DisplayChar(15,1,Flash?(al2_min%10+0x30):' ');
   if(keyvalue==2&&SetFlag==12) //闹铃2分+
      {
          Set(11,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12) //闹铃2分-
      {
          Set(11,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13:
  {
   DisplayStr(0,0,"   Sound Set    ");
//       ----------------
   DisplayStr(0,1,"Sound:");
   DisplayChar(6,1,Flash?' ':((uchar)aa+0x30));
   DisplayChar(7,1,' ');
   DisplayStr(8,1,aa?"Music   ":"Beep    ");
   if((keyvalue==2||keyvalue==3)&&SetFlag==13) //闹铃铃声选择
      {
          aa=!aa;
          keyvalue=0;
      }
     }
  break;
}

if(SetFlag==0&&keyvalue==2)
{
  SetFlag=7;
  keyvalue=0;
}
}

void Set(uchar sel,uchar selby)
{
char item;
    uchar max,mini;

    if(sel==0)  {max=59;mini=0;}    //秒
    if(sel==1)  {max=59;mini=0;}    //分钟
    if(sel==2)  {max=23;mini=0;}    //小时
if(month==2)
  if(runnian())
  {
   if(sel==4)  {max=29;mini=1;}
  }
  else
  {
   if(sel==4)  {max=28;mini=1;}
  }
else
{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
   if(sel==4)  {max=31;mini=1;}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sel==4)  {max=30;mini=1;}
  }
}
    if(sel==5)  {max=12;mini=1;}    //月
    if(sel==6)  {max=99;mini=0;}    //年
    if(sel==8)  {max=59;mini=0;}    //闹铃1小时
    if(sel==9)  {max=23;mini=0;}    //闹铃1分钟
    if(sel==11)  {max=59;mini=0;}    //闹铃2小时
    if(sel==12)  {max=23;mini=0;}    //闹铃2分钟
    if(sel==50)  { //闹铃1开关
  item=I2CReadAdd(DS3231_CONTROL)^0x01;
  I2CWrite(DS3231_CONTROL,item);
}
    if(sel==60)  {   //闹铃2开关
  item=I2CReadAdd(DS3231_CONTROL)^0x02;
  I2CWrite(DS3231_CONTROL,item);
}
else{
  item=(I2CReadAdd(sel)&0x7F)/16*10+(I2CReadAdd(sel)&0x7F)%16;
     if (selby==0) item++;  else item--;
     if(item>max) item=mini;
     if(item<mini) item=max;
  I2CWrite(sel,B_BCD(item));
    autoweek();
}
}

8.KEY.H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T  = P3^7;
sbit UP  = P3^6;
sbit DOWN  = P3^5;

extern xdata uchar keyvalue,SetFlag;

void Scan_Key();
void KeyProcess();
void Set(uchar sel,uchar selby);

#endif

9.LCD1602.C
#include "main.h"

uchar lastsec=0xFF;
uchar code mychar[8][8]={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年 0x00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 //月 0x01
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 //日 0x02
0x07,0x05,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3
...
0x00,0x0C,0x00,0x00,0x0C,0x0C,0x00,0x00  //闹铃1+2标记  0x07
};

void Delay5Ms()
{
    uchar a,b;
    for(b=19;b>0;b--)
        for(a=130;a>0;a--);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uchar ReadStatusLCM()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0x80);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void LCMInit()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GRAM();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Display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
   Y &= 0x01;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DData);
}

void Display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j;
   ListLength = strlen(DData);
   Y &= 0x01;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X <= 0x0F) //X坐标应小于0xF
    {
  for(j=0;j<ListLength;j++)
  {
             DisplayChar(X, Y, DData[j]); //显示单个字符
             X++;
  }
}
}

void WriteCGRAM() //CGRAM区写入自定义的字符
{
uchar x,y;
WriteCommandLCM(0x40,0);
for(y=0;y<8;y++)
{
  for(x=0;x<8;x++)
  {
   WriteDataLCM(mychar[y][x]);
  }
}

}

void Disp_Time()
{
Readtime();
if(F_500ms){
  DisplayChar(2,1,' ');
  DisplayChar(5,1,' ');
}
else{
  DisplayChar(2,1,':');
  DisplayChar(5,1,':');
}
if(sec!=lastsec){
  DisplayChar(2,1,':');
  DisplayChar(5,1,':');
  F_500ms_b=0;F_500ms=0;
  DisplayStr(0,0,"20");
  DisplayChar(2,0,year/10+0x30);
  DisplayChar(3,0,year%10+0x30);
  DisplayChar(4,0,0x00);
  DisplayChar(5,0,month/10+0x30);
  DisplayChar(6,0,month%10+0x30);
  DisplayChar(7,0,0x01);
  DisplayChar(8,0,date/10+0x30);
  DisplayChar(9,0,date%10+0x30);
  DisplayChar(10,0,0x02);
  DisplayChar(11,0,' ');
  DisplayChar(12,0,' ');
  switch(day)
  {
   case 1:DisplayStr(13,0,"Mon");break;
   case 2:DisplayStr(13,0,"Tue");break;
   case 3:DisplayStr(13,0,"Wed");break;
   case 4:DisplayStr(13,0,"Thu");break;
   case 5:DisplayStr(13,0,"Fri");break;
   case 6:DisplayStr(13,0,"Sat");break;
   case 7:DisplayStr(13,0,"Sun");break;
   default :DisplayStr(13,0,"ERR");break;
  }

  DisplayChar(0,1,(hour<10)?' ':(hour/10+0x30));
  DisplayChar(1,1,hour%10+0x30);
  DisplayChar(3,1,min/10+0x30);
  DisplayChar(4,1,min%10+0x30);
  DisplayChar(6,1,sec/10+0x30);
  DisplayChar(7,1,sec%10+0x30);
  switch(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3)
  {
   case 1: DisplayChar(8,1,0x04);DisplayChar(9,1,0x05);break;
   case 2: DisplayChar(8,1,0x04);DisplayChar(9,1,0x06);break;
   case 3: DisplayChar(8,1,0x04);DisplayChar(9,1,0x07);break;
   default: DisplayChar(8,1,' ');DisplayChar(9,1,' ');break;
  }
  if((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2)==1 && (I2CReadAdd(DS3231_CONTROL) & 0x01)==0) DisplayChar(9,1,0x06);

  if(ReadTemp()==1){
   DisplayChar(10,1,' ');
   DisplayChar(11,1,' ');
   DisplayChar(12,1,(Dtemp<10)?' ':(Dtemp/10+0x30));
   DisplayChar(13,1,Dtemp%10+0x30);
   DisplayChar(14,1,0x03);
   DisplayChar(15,1,'C');
  }
  lastsec=sec;
}
}

10.LCD1602.H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M_RS = P2 ^ 1;
sbit LCM_RW = P2 ^ 2;
sbit LCM_E = P2 ^ 5;

void Delay5Ms();
void Delay400ms();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BuysC);
uchar ReadStatusLCM(void);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Data);
void Display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code *DData);
void WriteCGRAM(void);
void Disp_Time(void);
void Disp_Temp(void);

#endif

11.main.C
//CPU: AT89C52/STC89C53   OSC 12MHZ
//1602 液晶 左上接口
//Vo接10K可调电阻分别到5V和GND
//DS3231 3.3V

#include "main.h"
#include "music.h"

uchar F_100ms=0,F_100ms_b;
uchar F_500ms=0,F_500ms_b;
uchar re_disp,re_disp_b=0;//500ms返回菜单循环计数
uchar Disp_b = 0; //显示延时计数
bit  Flash  = 0; //调时闪烁用标志变量
bit  Al_Flag  = 0; //闹铃标志位
bit  aa = 0; //铃声选择
uchar alarmmin; //闹铃时间2分钟
uchar Time_H = 0;
uchar Time_L = 0;

void Timer0Init() //音乐闹铃用定时器 T0方式1
{
TMOD = 0x01;
TH0 = 0xFF;
TL0 = 0xFF;
EA = 1;
ET0 =1;
TR0 = 0;
}

void Timer1Init() //25ms定时器 T1方式1
{
    TMOD = 0x10;
    TH1 = 0x9E;
    TL1 = 0x58;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Alarm_Int0_Init() //中断0开启
{
EA = 1;
EX0 = 1;
IT0 = 0;//电平的触发方式
}

void main()
{
Delay5Ms();
Delay5Ms();
Timer0Init();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imer1Init(); //开启定时器1中断
Alarm_Int0_Init(); //开启外部中断0
while(!F_500ms) ;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Beep(1); //开机提示音
Write_18B20();
    InitDS3231(); //初始化DS3231
   autoweek(); //开机自动星期转换
LCMInit(); //LCM初始化
while(1)
{
  if(F_100ms&&SetFlag==0)
  {
   Disp_Time();
   F_100ms=0;F_100ms_b=0;
  }
  if(Al_Flag==1 && aa==0) Beep(2);
  if(Al_Flag==1 && aa==1) Play_Music(MusicTwo,5);
  if((min-alarmmin)==2) Al_Flag=0; //闹铃响2分钟,停止闹铃
  Scan_Key();
  KeyProcess();
  if(Disp_b>=20) SetFlag=0;//10s没有按下按键,则返回时间显示
}

}

void Alarm_Int0() interrupt 0
{
Al_Flag=1; //闹铃标志位置位
alarmmin=min; //初始化闹铃时间
I2CWrite(DS3231_STATUS,0x00); //清DS3231内部闹钟标志位
//Beep2();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BEE = !BEE;
TH0 = Time_H;
TL0 = Time_L;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9E;
   TL1=0x58;
F_100ms_b++;
F_500ms_b++;
re_disp_b++;
   if(SET==0||UP==0||DOWN==0) Al_Flag=0; //按下按键关闭闹铃
if(F_100ms_b>=4) {F_100ms=1;  F_100ms_b=0;}
   if(F_500ms_b>=20) {F_500ms=1;  F_500ms_b=0;}
if(re_disp_b>=20) {re_disp=1;re_disp_b=0;Flash=!Flash;Disp_b++;if(Disp_b>=100) Disp_b=100;}
}

12.main.h
#ifndef __MAIN_H__
#define __MAIN_H_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3231_2.H"
#include "bell.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char F_500ms,F_500ms_b,Disp_b,Time_H,Time_L;
extern bit aa,Flash,Al_Flag;

#endif

网友A:
不错,收下,看看能不能仿制一个

网友B(2015-05-08):
买了个模块,初始化时间时经常只能部份准确,15他变成2035,时钟小时大于10也会出错,不知是何故

网友C:
如果只用到ds3231时钟芯片和lcd602,要怎么样改程序?就是不要声音、闹铃和温度

网友D:
DS3231内部有温度寄存器。
不需要外围温度器件。
楼主用的LCD1602怎么显示中文的?是把某几个字符改掉的吗?
这些改掉的字符掉电后还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DS3231内部有温度寄存器。
不需要外围温度器件。
楼主用的LCD1602怎么显示中文的?是把某几个字符改掉的 ...

自己回去试了一下。
自己来回答提出的问题。

LCD1602没有FLASH内存,所以掉电以后这些字符肯定就是没有了。
不光掉电后没了。只要程序里面对1602进行初始化以后,也会丢失。

不过楼主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谢谢

网友E(2015-10-13):
sbit    int0 = P3^2;这个是接哪的呀?

网友F(2015-11-19):
sbit    int0 = P3^2;这个是接哪的呀?<18b20>

网友G:
照方抓药,我也弄一个

网友F(2016-05-02):
文件不全

网友H:
可以发一个打包好的程序吗

网友I(2016-12-29):
跪求打包程序

网友J:
Keil uVision5 编译后,HEX文件超过26KB。stc89c52rc的程序空间不够用,即便是c53的程序空间也不够。

网友K(2017-05-12):
可以求一个工程文件吗?

网友L(2017-10-16):
原理图和程序对不上。。。

网友M(2017-12-14):
原理图和程序对不上的,自己改改,上传一个完整工程文件

网友N(2018-09-02):
谢谢楼主提供的代码,学习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原理图和程序对不上的,自己改改,上传一个完整工程文件

扣了我5黑币,文件却没下载下来!

网友P(2018-10-15):
这个项目较好,可以参考。

网友Q(2018-12-19):
最近在弄DS3231,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R(2019-07-28):
今天來測試 感謝

网友S(2021-02-04):
很有參考價值。多謝分享!

网友T(2021-03-27):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参考一下。

网友U(2022-01-23):
引用 网友M:
原理图和程序对不上的,自己改改,上传一个完整工程文件

好东西

网友V: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DIY精神永垂不朽!

网友W(2022-03-09):
引用 网友D:
DS3231内部有温度寄存器。
不需要外围温度器件。
楼主用的LCD1602怎么显示中文的?是把某几个字符改掉的 ...

LCD1602显示的简单汉字字模代码,在单片机程序中,发送给LCD1602显示RAM

网友X(2022-08-12):
感谢楼主的分享,DSC231的走时精度比DS1302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