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指针定义和应用小结[转]

楼主(2015-04-05):
一. 指针变量的定义
指针变量定义与一般变量的定义类似,其形式如下:
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1] * [存储器类型2] 标识符;

[存储器类型1] 表示被定义为基于存储器的指针,无此选项时,被定义为一般指针。这两种指针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存储字节不同。一般指针在内存中占用三个字节,第一个字节存放该指针存储器类型的编码(由编译时由编译模式的默认值确定),第二和第三字节分别存放该指针的高位和低位地址偏移量。存储器类型的编码值如下:

存储类型IIdata/data/bdataxdatapdataCode
编码值0x000x010xFE0xFF
[存储类型2]用于指定指针本身的存储器空间。
  • char * c_ptr; int * i_ptr; long * l_ptr;
    上述定义的是一般指针,c_ptr指向的是一个char型变量,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哪里呢?这和编译时由编译模式的默认值有关,
    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Large:XDATA,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xdata区:
    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Compact:PDATA, 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pdata 区:
    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Small:DATA,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data区。
    而指针c_ptr, i_ptr, l_ptr变量本身位于片内数据存储区中。
  • char * data c_ptr; int * idata i_ptr; long * xdata l_ptr;
    上述定义,c_ptr, i_ptr, l_ptr变量本身分别位于data ,idata,xdata区。
  • char data * c_ptr; //表示指向的是data区中的char型变量,c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
    int xdata * i_ptr; //表示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i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
    long code * l_ptr; //表示指向的是code区中的long型变量,l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
  • char data * data c_ptr; //表示指向的是data区中的char型变量,c_ptr在片内存储区data中;
    Int xdata * idata i_ptr; //表示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i_ptr在片外存储区xdata中;
    long code * xdata l_ptr; //表示指向的是code区中的long型变量,l_ptr在片内存储区xdata中;
二. 指针应用
  • int x, j;
    int * px, *py;
    px=&x; py=&y;
  • *px=0; py=px;
  • *px++<=>*(px++)
  • (*px)++<=>x++
  • unsigned char xdata * x;
    unsinged char xdata * y;
    x=0x0456;
    *x=0x34 //等价于 mov dptr,#456h ; mov a,#34h; movx @dptr,a
  • unsigned char pdata * x;
    x=0x045;
    *x=0x34 //等价于 mov r0,#45h ; mov a,#34h; movx @r0,a
  • unsigned char data * x;
    x=0x30;
    *x=0x34 //等价于 mov a,#34h; mov 30h ,a
  • int *px;
    px=(int xdata *)0x4000; //将 xdata 型指针 0x4000 赋给 px,也就是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将其赋给px。
  • int x;
    x=*((char xdata *)0x4000); //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从这个地址中取出值赋给变量x。
  • px=*((int xdata * xdata *)0x4000); //如何分析?
  • px=*((int xdata * xdata *)0x4000);将阴影部分遮盖,这个意思就是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X型变量的指针,这个X型变量就是阴影“int xdata *”,也就是0x4000指向的变量类型是一个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即0x4000中放的是另外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Px值放的是0x4000中放的那个指针。比如【0x4000】—【0x2000】-0x34。Px=0x2000。
  • x=**((int xdata * xdata *)0x4000); x中放着0x4000中放的那个指针所指向的值。比如【0x4000】—【0x2000】-0x34。
三. 指针与数组
  • int arr[10];
    int * pr;
    pr=arr; // 等价于pr=&arr[0];
    这样的话,*(pr+1)==arr[1]; *(pr+2)==arr[2]; *(arr+3)==arr[3]; *(arr+4)==arr[4];
    或者 pr[0],pr[1]….代表 arr[0],arr[1]…..
    可以*pr++ (等价于*(pr++)),来访问所有数组元素,而*arr++是不行的。因为arr是常量,不能++运算
  • char * s1
    char code str[]=”abcdefg”
    s1=str;
  • char *s1=”abcdefg”;
四. 指针与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_data_str {
    unsigned int DATA1[10];
    unsigned int DATA2[10];
    unsigned int DATA3[10];
    unsigned int DATA4[10];
    unsigned int DATA5[10];
    unsigned int DATA6[10];
    unsigned int DATA7[10];
    unsigned int DATA8[10];
    }DATA_STR;
    //开辟一个外RAM空间,确保这个空间够装你所需要的
    xdata uchar my_data[MAX_STR] _at_ 0x0000;
    DATA_STR *My_Str;
    My_Str=(DATA_STR*)my_data; //把你的结构体指针指向这个数组的开头
    以后的操作就这样:
    My_Str->DATA1[0]=xxx;
    My_Str->DATA1[1]=xxx;
    那么你的变量就自然放到XDATA中去了.
    注意定义的my_data[MAX_STR],不能随便被操作,它只是开始的时候用来开辟内存用的.
  •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int num;
    }stu1,stu2;
  •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int num;
    };
    struct student stu1,stu2;
    struct student *p;
    p=&stu1;
    访问成员方法:
    A. stu1.num
    B. (*p).num; //因为“.”的优先级高于“*”所以要加括号。
    C. P->num;
  • struct student stu[10];
    struct student * p;
    p=stu;

网友A(2018-02-20):
太棒了,帮助很大,谢谢啦

网友B:
没有看懂。。。。。